用朋友送的48伏三轮车电机DIY了一个小提升机

楼主(2015-12-11):
闲的没事,用朋友送的48伏三轮车电机DIY了一个小提升机,效果蛮好。电子刹车是用继电器切换,没有给运转信号时候电动机三相线是短路刹车状态,当手柄转动给运转信号时候继电器切换到正常连接,架子弄了一天才搞好,不说了,上个图

x

网友A: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载重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载重可以达到多少?

本想做个打井用,估计百多斤不成问题,速度尚可,我试吊一个人很轻松

网友:
高手在人间,看着就有动手的想法。

网友:
多上几张图看看

楼主:
做的时候没有拍图片,明天我拍个起吊视频来

楼主:
      献丑了

x

网友:
线棍边加个排线器就更好了。免得乱了再上去解线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实用,,上面生锈的钢筋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实用,,上面生锈的钢筋要注意,,

在福建工地租房,试试

网友C:
刹车没有手动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没有手动的危险

有刹车
,刹车就是把电机三相线圈短路,百多斤会有非常非常缓慢下降,基本在操作上不会有困难,在三四十斤刹车刹住不会下降

网友D:
高空重物要注意安全,一堆乱电线缠进了绞绳里会造成失控,瞬间就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空重物要注意安全,一堆乱电线缠进了绞绳里会造成失控,瞬间就掉下来。

试车好了就整理清楚,一般不会出现兄弟所说情况

网友E:
不错,挺有创意的。农村造房子应该用的上。

网友F(2016-01-10):
引用 网友E:
不错,挺有创意的。农村造房子应该用的上。

废物利用!赞!!!连接住处来几张。或简介下好吗?遇到不同心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车好了就整理清楚,一般不会出现兄弟所说情况[/q废物利用!赞!!!连接住处来几张。或简介下好吗?遇到不同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废物利用!赞!!!连接住处来几张。或简介下好吗?遇到不同心问题。

发错了好像不对的,勿怪!

网友:
废物利用!赞!!!连接住处来几张。或简介下好吗?遇到不同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废物利用!赞!!!连接住处来几张。或简介下好吗?遇到不同心问题。

原来的键套。后加的滚筒轴自己用角磨机磨得几个槽套上去的

网友:
三轮电机很有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键套。后加的滚筒轴自己用角磨机磨得几个槽套上去的

明白了,该法很有用的。谢谢!

网友G:
没看清你到底有没有手动刹车装置?光靠短接电机线圈刹车是不妥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清你到底有没有手动刹车装置?光靠短接电机线圈刹车是不妥当的。

感觉还好,
基本上吊个百多斤刹车时候有下降但是非常非常慢的,操作没问题

网友:
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大事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献丑了

大师的电源是怎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师的电源是怎样解决的。???????

锂电池和10安电源我都有

网友I:
大师供电咋整  难道充电在用电池放电   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师供电咋整  难道充电在用电池放电   好麻烦

弄个通信电源可以,电池也可以。耗电小,

网友I:
看样子是800W的     48V    17A电流 也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是800W的     48V    17A电流 也不小了

基本上不会有满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不会有满载

如果重还会过载 哦   建议你改一下改成汽车刮水器的原理会更安全一些

网友:
还是要加机誡刹车,吊不起来没事,砸到人就大件事了

楼主:
大家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弄个二手电车的碟刹回来,通电的时候碟刹同步打开,断电时马上刹车。

楼主:
没必要,把三相短路20公斤基本不会下,超重才会,那也是微动,,,,工作了三相才接到控制器,继电器切换

网友:
最好是能伸出窗外,吊东西就省力了。

网友:
有限位器?

网友(2016-04-09):
网上有遥控套件,改成遥控的更方便

网友:
看螺丝不大,注意安全啊。

网友:
想法不错  但此机器在吊重物时会有缓慢下降,在缓慢下降时如再往上吊时是不会往上吊的,另外上升速度慢下降快(或者相反)最好有机械刹车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感觉着速度快。要是加个减速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