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采集段式液晶的驱动信号用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12-12):
不知为什么,非常的喜欢玩收音机,最近拆了一个SONY的小收音机,型号是M-78。单片机+锁相环控制CXA1238的电路,外壳已被折腾的千疮百孔了,就想着再利用下,把原来的小液晶屏用数码管代替下,放在一个大的盒子里,这样就可以装一个“收音头”了,折腾了好几天,一直搞不定,求各大神指点下!
求助:关于采集段式液晶的驱动信号用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upd17015的波形图,1/4 duty cycle and 1/2 bias

原理研究的差不多了,4个COM端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时读取SEG的电平高低就行了,问题是COM口还有第三种状态1/2 VCC(1.5V),是读下降沿还读高低电平呢?读下降沿的话MCU也没有这么多的外部中断,各位大侠给点思路吧,谢谢!

网友:
这可是mS级别的,直接用一个每100uS中断一次的定时器就可以了

进中断之后,把这些IO都读取到一个全局变量队列里就退出,然后在主循环处理就可以了;当然在中断里用状态机来解析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