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H―350欧耳机改大喇叭

楼主(2015-12-13):
看见坛友们都在制作和改进舌簧喇叭!手有些发痒了! 所以做了一个SHH―350欧的大喇叭! 做的不好请见谅! 总体说来:还算不错!我的矿机中波最大也就拾几贰拾微安,安静的环境下能听清楚。矿机短波段声音就大点了! 因为中国之声最大有柒捌拾微安!还有一点就是要把喇叭纸盆背后的波纹小心的用刀割掉。

补充内容 (2015-12-16 00:4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xMzU0NTEyMA==.html?from=y1.7-1.2

找了一个130mm喇叭

找了一个130mm喇叭

暴力拆卸磁铁芯

暴力拆卸磁铁芯

拆开SHH―350耳机

拆开SHH―350耳机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拆开

拆开

舌簧“芯”

舌簧“芯”

楼主:
图片所限,慢慢来!第一张图里面的平衡杆里塞的一块铝片是来调整平衡杆用的,用拆的SHH耳机里面的铝发声盆,剪一小片塞入前后平衡杆磁芯位置,焊完中心纸盆推杆就可以拿出来了,主要是保证平衡杆在中间位置不可碰磁极。 第二,三图是找了个直径14mm电容,刚好可以跟喇叭纸盆中心柱相配。

焊上推杆(用了一只3AG1的管脚改的)

焊上推杆(用了一只3AG1的管脚改的)

电容拆开了!

电容拆开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所限,慢慢来!

来了!来了! 把电容壳剪成5mm高的小盖子,中心钻个2·5mm的孔,铆上2mm的空芯铜铆钉,便于焊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了!来了!

别急!别急!喇叭 纸盆中心柱刚好配合!不紧不松!天衣无缝!

用502胶上

用502胶上

固定“芯”体

固定“芯”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急!别急!

成功完成!

侧面

侧面

焊上推杆,要快!不然胶化了!

焊上推杆,要快!不然胶化了!

己装配好

己装配好

成功完成!

成功完成!

网友A:
妙!
声音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妙!
声音大小?

谢谢朋友夸赞!做的不好!还要努力! 很清楚!但声不大!我这里矿机中波信号壹贰拾微安,短波中国之声柒捌拾微完,不震耳!能收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夸赞!做的不好!还要努力!  很清楚!但声不大!我这里矿机中波信号壹贰 ...

比起其他的舌簧喇叭声音大小?或者比原来的SHH1-350耳机的声音大小?

网友A:
喇叭上有两块铁板,总感觉把下面那块留着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其他的舌簧喇叭声音大小?或者比原来的SHH1-350耳机的声音大小?

其它的舌簧喇叭没听过,不好对比! 不过灵敏度很高! 比原来耳机的肯定不好比!为什么呢!原来的SHH耳机是推一个很小,很薄的的铝片发出的声音。它现在是推一个130mm的喇叭纸盆,可能推动功率不够强!我也令外试验了单灯机推它,配变压器很不错!距离一米处声音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上有两块铁板,总感觉把下面那块留着要好。

留着也可以!不留也没关系!我是把上面钻了2个2mm的孔,用自攻螺丝旋紧即可。

楼主:
谢谢lq19512003版主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hhyy99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B:
在矿机上用阻抗有点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剪开了的电容壳加上铆钉和晶体管角以及喇叭的纸盆,
质量是多少?
那SHH350耳机的振膜质量是多少? ...

你有事说事,你以为只有你会发图片?会冷嘲热讽?挺好的学习气氛都被破坏了,你觉得有意思吗?

网友E:
很好的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事说事,你以为只有你会发图片?会冷嘲热讽?挺好的学习气氛都被破坏了,你觉得有意思吗?

支持99版主的管理!提倡正常的技术讨论,维护和谐的学习气氛!有不同意见可以表述,可以讨论,也可以争论。反对顾左右而言他的冷嘲热讽!无论矿友的技术水平高低都应得到尊重!

网友F:
间隙有点小,估计声音不大。如果用杠杠放大连接也许可以(请看18楼图标)。再有纸盆重量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间隙有点小,估计声音不大。如果用杠杠放大连接也许可以(请看18楼图标)。再有纸盆重量越小越好。

这是一个平衡问题,纸盆的重量和弹性要和线圈的电磁力平衡,这比较难啊,改造,只能神似啊,比耳机响就是成功

网友G:
来晚了,恭喜周兄嫁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矿机上用阻抗有点低了?

用变压器进行匹配,比如用T725等等!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事说事,你以为只有你会发图片?会冷嘲热讽?挺好的学习气氛都被破坏了,你觉得有意思吗?

支持版主清除雾霾,净化矿坛气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晚了,恭喜周兄嫁接成功,

谢谢白兄夸赞! 通过前几天试验,用了几个变压器都不理想,今天下午去买了个2W双18V的变压器接成36V,声音好听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尝试。

谢谢as8233639朋友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间隙有点小,估计声音不大。如果用杠杠放大连接也许可以(请看18楼图标)。再有纸盆重量越小越好。

谢谢luckyangman朋友加分鼓励! 我为了试验声大把这个喇叭直接接到成品收音机上试验了一把,试验结果声音很大!灵敏度很高!感觉这种SHH的差动原理机芯通用性高!个人意见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
嫁接的不错。耳机是红声SHH一1摆枢式电磁耳机。

网友:
终于看见第一个吃螃蟹的前辈了,收藏了,当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