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资料】制作辉光管用高压驱动模块

楼主(2015-12-13):
最近在制作辉光管的升压电路,在国外网站上找了很多资料,发现有一篇比较不错的,于是翻译了发给大家交流。

免责声明:
高压相关电路的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操作不当可导致生命危险!如没有相关基础知识和安全知识,请勿轻易尝试。对按照本文档制作电路而发生的事故,本人不付任何责任。请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译者注:
本文译自国外辉光管爱好者网站,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译者或者发布站点
删除文章,谢谢合作。
译者翻译本文,本着学习和交流的目的,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转载请保留原文链接:
http://www.ledsales.com.au/kits/nixie_supply.pdf

电路图

电路图

译文:

原文:

如有错误和纰漏之处,恳请各位老师指正!

补充内容 (2016-1-4 20:29):
开关电源的电路布局(Layout)对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用洞洞板很难做出高效率的开关电源。

网友A:
为什么不用34063,带限流等各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34063,带限流等各种保护

估计是因为这个资料比较早,那时候可能34063还不普及,而555已经诞生了好几十年。

34063的图也贴一张吧,原图地址(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threeneurons.wordpress.com/nixie-power-supply/

补充内容 (2016-2-5 20:00):
注释:
1.电阻:未特殊标明的均为1/4W, 精度5% 的碳膜电阻。R3、R4为1/4W精度1% 的金属膜电阻。
2.电感:L1应选用大电流高频电感,以提高效率(耐电流2A以上)。

补充内容 (2016-2-5 20:01):
3.场管:在耐压够的前提下,应选用大电流(低导通电阻)的场管。
4.二极管:D1选用高效率二极管,恢复时间小的优先,可选UF4007等。
5.电容:C1选用220uF、25V耐压、低 ESR(等效串联电阻)值(≤0.3Ω)。

补充内容 (2016-2-5 20:01):
D2 和 Q2 组成主动关断(active pull-down)电路:
当MC34063的2脚输出低电平,三极管Q2导通,场管Q1的栅极电位迅速被拉低,场管迅速关断;

补充内容 (2016-2-5 20:02):
当MC34063的2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Q2截止,场管Q1的栅极电位迅速被拉高,场管迅速导通。
如果去掉主动关断电路,即把D2和Q2去除。此时Q1栅极只能通过电阻R2放电,关断不彻底,开关电源效率下降。

补充内容 (2016-2-5 20:03):
只要元件选择合理,该电路的效率可达80%以上。输入12V、输出180V时,可输出45mA电流。

网友:
我也给你贴几张34063的应用图,都是在网上搜集的,谁要用好查

楼主:
我按照如下电路图在洞洞板上试着做了一下layout,不敢保证完全正确,如要使用,请仔细检查。
layout:
透视图:
翻过来焊接图:

网友:
主要的PWM芯片都可以做这个电路,比如TL494(输出并联使用)。

网友:
不错的升压资料,记号下

网友(2016-01-19):
多谢分享资料,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如下电路图在洞洞板上试着做了一下layout,不敢保证完全正确,如要使用,请仔细检查。

layout:

您好,请问洞洞板的效果图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洞洞板的效果图怎么画出来的?

您好,我是用的 lochmaster 软件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