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辉光管用升压电路电感发烫

楼主(2015-12-13):
最近在制作辉光管用升压电路,电路图参看了外国网站上的资料,如下图所示。

我按此图搭好电路后接上12V电压,发现就算未加负载,100μH的电感都会发烫,连续烧坏好几个电感。电感烧坏后场效应管IRF740也会开始发烫。请问各位老师,电感发烫是由于电感的功率不够吗?我使用的是普通的工字电感,热缩管套着的那种。

现在已经在淘宝订购了3A电流的裸体磁环线绕电感还没有到货。我想,如果高压输出150V、10mA,则输入的12V直流电流至少有200mA的余量。100μH工字电感额定电流值应该不到50mA(根据电感的漆包线线径猜测)。

另:我翻译了该升压电路的说明文档,在论坛资料区。

“【翻译资料】制作辉光管用高压驱动模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1613

补充内容 (2015-12-13 22:42):
实物图在13楼

补充内容 (2015-12-18 20:11):
洞洞板元件布局在31楼

网友A:
你的升压比太高了。

电感的磁芯的频率特性不够高,线太细。都会导致发热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升压比太高了。

电感的磁芯的频率特性不够高,线太细。都会导致发热过大。

谢谢老师指点,我看到淘宝上也有类似模块卖,从PCB以及元件来看也是场管和电感组合式的。
辉光达人严泽远老师的模块:
淘宝上的模块:
他们用的电感看上去体积都不是很大,甚至比我用的工字电感体积都小一些。可能确实如您所说是我的电感频率特性不够高,导致损耗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看到淘宝上也有类似模块卖,从PCB以及元件来看也是场管和电感组合式的。
辉光达人严泽远 ...

你找块坏电脑主板,拆CPU供电的电感磁芯,尤其是年代比较近的主板,都是频率比较高的开关电源,上面的磁芯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频率高了,应该降低频率,频率高了对器件要求高,而且频率太高了,你那二极管不热吗?

网友:
应该管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块坏电脑主板,拆CPU供电的电感磁芯,尤其是年代比较近的主板,都是频率比较高的开关电源,上面的磁芯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了,应该降低频率,频率高了对器件要求高,而且频率太高了,你那二极管不热吗?

二极管是用的超快恢复二极管UF4007,快恢复二极管FR207也能正常工作。

普通的IN4007就不行,恢复速度慢了。

网友C:
还是用3406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34063吧

MC34063可以运用到170V以上吗?我看到网上大部分应用的输出电压数据都是在40V以下。

网友D:
实物图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34063可以运用到170V以上吗?我看到网上大部分应用的输出电压数据都是在40V以下。

为什么不行,此种dc变换网上图大把,以前做过驱动辉光管的。你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物图图呢

实物图如下,在面包板上试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行,此种dc变换网上图大把,以前做过驱动辉光管的。你搜索下

谢谢指点,百度搜到的资料很少,换别的引擎找到图了,以后找机会试试。

原帖地址(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threeneurons.wordpress.com/nixie-power-supply/

网友:
估计就是个逆变器升压电路,应该是搜索“逆变器升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