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静音气泵其实并不难!

楼主(2015-12-13):
先上图,再讲过程!

网友:
讲解机械原理。及配置。等待。

网友:
好像是个半垃子工程。。。。。

网友:
冰箱压缩机做的。静音,主要是压缩机。。。

楼主:
沙发自己坐!还是没有抢到.......

材料:1、二匹空调压缩机1台,改冷冻油为普通机油;
   2,气泵开关,初始设置,7公斤压力关机,4公斤压力开机,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为5公斤压力关机,3公斤压力开机,其目的,在保障正常使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障安全性;
   3、泄压阀,初始设置,8.5公斤压力泄压,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为5.2公斤压力泄压。
   4、油水分离器----减压设置三公斤,过滤空气中的水分,在进行喷漆的操作上也是必须的!
   5、单向阀----阻止储气罐的气压向压缩机回流;
   6、储气罐---5公斤压力关机,选择的空间很大,本选择,1个废弃的储气罐,对漏气部位进行修补,测试八公斤压力无漏压。

安全控制要点:、气泵开关、泄压阀需调低,DIY不求高指标,实用并安全为第一要务!
多用途实现:加压气泵的逆向,就是真空泵,保障其功能,对压缩机的进气管和出气管进行跟丝的机械操作是必须的,装配和卸载都会很方便。
成本测算:二匹空调压缩机100元,油水分离器20元,泄压阀5元,气泵开关15元、单向阀5元、1个废弃的储气罐5元,其他胶管及节头连接配件20元,共计170元。价格低廉,可射钉、可喷漆、可除尘、可给车胎充气,可抽真空。最大的好处,夜间操作也不扰民!

网友A:
楼主想法不错,但是想长期稳定工作,压缩机底部的水怎样去除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法不错,但是想长期稳定工作,压缩机底部的水怎样去除是关键。

谢谢关注,储气罐防锈蚀的方法,内壁用油侵蚀,底部设海底螺丝,定期放水!

网友:
喷漆上汽会很慢,我家里这几样大件都有,不会搞,闲置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这个空压机短时间工作可以,开机时间长压缩机会过热的,这种压缩机是靠冷媒冷却的

网友B:
不错,前季填在废品站掏了一个储气罐,和你的大小差不多,手里有一个冰箱压缩机,还差压力开关,单向阀及油水分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前季填在废品站掏了一个储气罐,和你的大小差不多,手里有一个冰箱压缩机,还差压力开关,单向阀及油 ...

冰箱压缩机,功率小了点,应配小鞍。

网友C:
第一次做气泵就用的空调压缩机,而且空压仓也是电机腔体是正压仓!由于空气经过高压!后会产生高温!使电机温度极高!其二就是!当充压时都要先把自身仓体打压超过储气罐压力后才能往储气罐充气!当每次打压自停后,泄压阀泄去管道残留压力时还同时要把!空压压机仓体压力泄掉!需要很长时间,假如再泄压未完成空压机又再次启动!很容易启动失败!烧毁压缩机!其三!每次充气都要先给自身打压!能源浪费!其四!由于仓体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很容易积水,而且出气口在上方是产生的水分无法排出,轻则卡缸,重则漏电烧烧毁电机!
其五听说楼主再压缩机底部打了个洞留着放水!我当初也这样设想过!后来感觉行不通!难道你每次防水后都要重新加一遍机油吗?!我自己做了用了几个月就感觉空压机启动有点吃力就拆了换成冰箱压缩机!由于冰箱压缩机仓体是负压仓!所以吸进空气先经过电机再被压缩这样可以顺带给电机散热!而且由于负压原理仓体不会产生水分?也不会出现打打压时!先给仓体打压浪费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做气泵就用的空调压缩机,而且空压仓也是电机腔体是正压仓!由于空气经过高压!后会产生高温!使电机 ...

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显现得那么复杂!

单向阀的位置设为出气口的第一屏障,就没有资源浪费、启动不成功一说。发热?不烫手,不算高温。启动二分钟,达到工作压力,自动停机,压力低于设定值,就自动开机,不漏气,就不会频繁的启动。压缩空气的水分和油油会在储气罐中凝结。在压缩机下面打孔,别人的作法是换油的一种操作方式,最终是必须密封的,操作手段因人而异,取决于场地、工具、个体认知的特别关注点,当然对有想“拆硬盘进行除尘”嗜好的就另当别论。本作压缩机为2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显现得那么复杂!
单向阀的位置设为出气口的第一屏障,就没有资源浪费、启动不成功一 ...

通过你的回答感觉你对空压机的工作原理还是不理解!既然你这是一台成品气泵改的自然压力开关下方有一个机械泄压阀!
其二!你这2P空天压缩机是转子压缩机!而这种压缩机的机壳本身就是一个压力罐之前有过坛友跟你说过!压缩机积水!而不是压力罐积水!你要分清这个不要每次的大家提醒你说压缩机内部积水你总会扯到压力罐这是两个问题你自己要搞清!
我所说的问题你老是回避去用别的问题掩盖!
首先,压缩机启动必然要无载启动这就是成品气泵,都会有机械泄压阀或电磁泄压阀!而你说的单向阀你又去转移我说的能源浪费问题
你的空压机工作时由于压缩机本身设计问题他会先给自身机体充气,当自身机体压力高于气罐,才开始对气罐充气!当工作停止时单向阀闭合!泄压阀工作!而这时他会一块把空调压缩机机体里的之前打的气体放掉!而这部分气体不参与工作下次启动又要重新充气!再放掉!这就是浪费一部分能耗!
既然,空调压缩机机体每次都会参与存气工作!你知道气罐存气会有水!那空调压缩机机体内必然也会存水!虽然很少但是受不了日积月累!
你说的发热很轻!空调压缩机通过空气才把温度传到外壳!所以你手摸的温度可能是50度!其实电机温度上百度!

网友:
朋友对你作品很好!做的很漂亮!但是是压力容器!自己制作时一定要把原理搞懂!

网友C:
我并没有去否认你的作品只是我做气泵这么多年经验总结空调压缩机不适合做气泵 虽然有人做了其实都是偶尔用用可以但是像木匠那样持续作业也是几个月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并没有去否认你的作品只是我做气泵这么多年经验总结空调压缩机不适合做气泵 虽然有人做了其实都是偶尔用用 ...

谢谢上图,DIY玩玩可以,要量化生产确实有许多问题。冷冻油、或机油高温会有气味,不环保,因有扩散,必须定期补油,否则很容易报销。冷媒供应店,就常备一个空调压缩机,用途是抽真空,所以他们无需储气罐,只要保障缸内不缺油,就不会出问题。个人的一点感知,算是一个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你的回答感觉你对空压机的工作原理还是不理解!既然你这是一台成品气泵改的自然压力开关下方有一个机 ...

实践出真知,你的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并没有去否认你的作品只是我做气泵这么多年经验总结空调压缩机不适合做气泵 虽然有人做了其实都是偶尔用用 ...

气泵开关是压力开关
状态常闭,过压断开
装电磁开关是烧钱!
储气罐有一个肚脐眼就行了,没有屁眼,一样充放自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泵开关是压力开关
状态常闭,过压断开
装电磁开关是烧钱!

你设置的启动压力是多少?

网友:
涨知识了,分析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置的启动压力是多少?

我是通过油水分离器的降压值控制,保持停机压力与启动压力差在3kg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油水分离器的降压值控制,保持停机压力与启动压力差在3kg左右。

这个我知道!我的大压缩机有个单独恒压输出接口我问的时你压力设置在几公斤启动!几公斤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的大压缩机有个单独恒压输出接口我问的时你压力设置在几公斤启动!几公斤停机!

气泵开关标准设置是8kg关机,4kg开机,这个自己可以调。看自己用功的需求并兼顾安全性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泵开关标准设置是8kg关机,4kg开机,这个自己可以调。看自己用功的需求并兼顾安全性即可。

不错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泵开关标准设置是8kg关机,4kg开机,这个自己可以调。看自己用功的需求并兼顾安全性即可。

不过感觉压力开关!间隙太大我的大压缩机6公斤工作8公斤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感觉压力开关!间隙太大我的大压缩机6公斤工作8公斤关机

用途上,并非所有的操作都需在6KG才能达"兵器”的状态。如果工作有规律,压力状况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去压力开关,用一个带启动时间,停机时间设定的时间继电器,也是可以的,当然,别人操作是有风险的。自控与傻瓜机操作模式区别是很大的,你是一个能人,许多方面,我们是有交流空间的!

补充内容 (2015-12-21 20:13):
如果工作有规律,压力状况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是一个假定,客观上是不成立的。压力开关、泄压阀、单向阀都是安全控制的刚性需求,必不可少,你6公斤工作8公斤关机,有风险。职业操作,要使用正规产品。

网友:
楼主快成专业的了

网友D:
天天用,半个月就挂。我买台新的,将打气部下了换二匹压机,半个月挂了,压机经常超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天用,半个月就挂。我买台新的,将打气部下了换二匹压机,半个月挂了,压机经常超热保护。

半个月挂了?没有补充机油吧!水灾应该可以蒸发,泵泵也要吃饭。估计是饿坏了,半个月就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做气泵就用的空调压缩机,而且空压仓也是电机腔体是正压仓!由于空气经过高压!后会产生高温!使电机 ...

你说的对,我一大两匹空压改的现在了三个年了,用的不多,现在也不行,主要是空调和冰箱的原理不同,空调的肯定会积水,并且会出现上压自动起动困难这情况,自己又收了一个牙医用的气泵,原理也是冰箱压缩机,但是我对比冰箱压缩机,发现牙医的压缩机做工要扎实很多,想再收个像牙医类的冰箱压缩机,但是一直没有注意到哪一类或者说哪个牌子的哪个型号同我牙医的相近

网友:
劝楼主改用冰箱压缩机,和空调的原理不同,不过冰箱压缩机有很多种,内部设计差别,主要是扎实不扎实,合理不合理,,扎实合理的肯定耐用和稳定,我一直想找个像我收的牙医气泵压缩机类似的,主要是看牙医这个设计的合理,主要是曲轴连杆这部分,但是冰箱这块我搞不懂哪个牌子有这扎实的设计

网友:
动手能力比较强

网友:
我03年用1.5P空调压缩机做了1台空压机,使用就存在重启问题,还有时间长了缺油,不是经常用,用了4卡缸坏掉了,现在换成冷柜压缩机,使用还是不错。总结空调压缩机不适合做空压机。

网友:
买了个无油泵头,不过折腾起来也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