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看这是什么蜂鸣器

楼主(2015-12-13):
山特UPS上的蜂鸣器,没拆之前我还以为是普通那种蜂鸣器你,打开一看,是继电器加三极管,电阻,4148,组成的,没看见可以发声的东西啊?难道是继电器摇臂撞击外壳发出的声音吗???

这种蜂鸣器学名叫什么?淘宝有吗?

补充内容 (2015-12-13 23:44):
好像是吸合后释放装机外壳发的生意,不知对不对?

网友A:
为什么楼主认为它是蜂鸣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主认为它是蜂鸣器呢。

因为它发出的声音和蜂鸣器一样,用来提示使用者,UPS在电瓶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它发出的声音和蜂鸣器一样,用来提示使用者,UPS在电瓶供电

铁片下面是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继电器怎么是蜂鸣器呢!

看着是继电器,但是它在UPS里面就是个蜂鸣器,嘀嘀的声音,我也在纳闷?所以才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继电器怎么是蜂鸣器呢!

如果是继电器得有导电的触点呀?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见过,不过普通电磁式蜂鸣器应该可以代替

这个蜂鸣器在电路上有三根线输入,+  -还有一个好像是脉冲电压,量时表针一挑一跳的

网友:
如果楼主认为它是蜂鸣器,那发声原理跟电铃一样吧

网友C:
那个长条铁片震动发声吧 像汽车电喇叭一样的 这个也坏了.

网友D:
会不会象老式电鱼机一样用的机械振荡去驱动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长条铁片震动发声吧 像汽车电喇叭一样的 这个也坏了.

应该是坏了,同样的机器,另外一台就能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象老式电鱼机一样用的机械振荡去驱动开关管?

不是的,查了,就是一个机械式蜂鸣器,这种稍微有点复杂

网友:
动片头上是磁铁块?发声时感觉声音是那里岀的?

网友E:
电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铃一个

应该差不多,频率没有电铃高,呵呵

网友F(2017-02-20):
你好  这个就是机械蜂鸣器
我们家也有生产的
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这个就是机械蜂鸣器
我们家也有生产的
直流电

你家生产这东西呀?

网友:
触点怎么像碳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