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绕制-工字磁芯-扼流圈

楼主(2015-12-15):
1-2-铅笔两边锯开小口
3-4-垃圾桶捡的DC-DC电感
5-电感原装线圈
6-7-引脚插进小口,胶带粘牢固
8-9-漆包线【0.1】头固定在铅笔上,准备好了
10-开始,绕制,钻要慢些,免得失控把线扯断
11--我饶了两个
:电感量未知,应该大于5mH。原来的200uH只有40圈,,,0.1的线饶了有200--300圈吧.
我是想那个最简洁的让我崇拜的单管机电路试试的.,,多年不动了,备料.

电钻

电钻

过程

过程

网友:
大概有4.7MH

网友:
很有启发啊。

网友:
这个法子好,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绕扼流圈好方法。电钻速度是多少?要是上千转的不是一点开关就好了?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好,电钻绕线圈,构思巧妙

网友:
手摇钻还差不多

楼主:
给科普一个,《手电钻》这种东东呢,都是可以调速的,扳机控制转速的从每分钟几十转到几千转可以连续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怎么科普,几十转也够快的。这且不说,而且右手拿钻(再轻的钻也得几公斤吧),左手捋漆包线,操作起来 ...

首先感谢提问,我这里确实说的不详细。然后继续科普。我既然实现了,按照人与我同而的 原理大家都能实现。
1.又见转速,每分钟几十转就是大致每秒钟1圈很慢的哦哦
2.手电钻沉,我是平放在桌子上的;就因为沉很稳当。
3.漆包线供给,确实不完美,我是事先松下来2米左右,然后撸钻的,
4.绕制过程中,一只手控制钻,一只手捏着漆包线【0.1】抽紧并适当调整【【不需要手持整轴线】
5.理想的方法有的,比较折腾我没实验,这个够用了。理想方法:给线轴装个轴承,架起来就好了
6.这个方法的特点在于适合临时,单件,就地取材,有一定趣味性。但肯定有缺陷啊,不需要跟工业生产媲美。

网友:
某宝里面有卖中周工字磁心卡的。价格大概三十元,配合带钻头的手摇绕线机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