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感电容表无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5):
一个数字电感电容表没有显示,看牛屎芯片应该是7106的,8脚和34脚间电源电压正常,这个可以肯定是牛屎坏了吗?某宝上看了下,好像44脚的7106封装都比较小,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A:
牛屎芯片上有洞洞,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芯片上有洞洞,值得怀疑。

牛屎上的洞洞应该是本身就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7106吧。

只能先买块7106来试着换换看了,技术不好,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我的电容表也是7106坏掉,还有一个运放坏了,好像是406?的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C:
  换这个比较麻烦,万一冤杀了会白花很多功夫的。我的做法一般是先测整机电流,看有没有IC击穿先,如果有,就先找出来。很多7106击穿除了电流变大外,V+与COM端的电压会明显偏离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这个比较麻烦,万一冤杀了会白花很多功夫的。我的做法一般是先测整机电流,看有没有IC击穿先,如果有, ...

电流大概7MA,COM脚和电源正间的电压只有0.4V左右,不知道这个电压跟外围电路有关吗?

网友C:
将牛屎芯的+9V供电铜箔切断,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断点两边对COM口的导通情况,可以判断是芯片击穿还是外围元件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牛屎芯的+9V供电铜箔切断,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断点两边对COM口的导通情况,可以判断是芯片击 ...

好的,我先把芯片断开量量看。

网友(2017-02-27):
不显示百分百是芯片坏了!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