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输力强 7150 Plus如何校准,说明书谁有

楼主(2015-12-16):
英国 输力强 7150 Plus如何校准,说明书谁有?

英国 输力强 7150 Plus如何校准,我看过有人发过校准贴,但一下没明白,是不是我要准备各种电压源输入,如1.8V,我要用别的高精表测好,在去调节7150 PLUS和这高精表测的值一样,就算校准完了?

这样的话我就要准备别的高精万用表啦,和基准电源,这些不好找啊

网友A:
这个型号比较接近,以5又1/2位为主,做个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比较接近,以5又1/2位为主,做个参考吧。

感谢啊,但我那些标准电压源,要如何来处理,是个问题,家里没有别的高精表,只在网上买了一个4档的基准电压源,用安捷轮标过的

网友B:
1、校准方法很简单,我以前写过的,隔壁论坛 3072 号贴

大致是这样,不需要特定电压,可以用任意(但通常要 > 10% range)电压

1、将一个金属物体插入表皮股的 CAL 插座
2、按下 LOCAL,屏幕显示进入 CAL 模式
3、短路输入 HI、LO
4、按 DIGTIS 一次,屏幕显示要求输入 LO
5、按 DIGTIS 输入 0V
6、屏幕要求输入当前校准电压
7、用下键选择量程,比如 0.2V、2V、20V、200V 等,按 DIGTIS
8、用下键更改屏幕上的值和输入的基准电压一致,比如输入一个 7.094669V,可以更改为 7.09467,用上键更改数值,用下键移动位数
9、按 DIGTIS
10、按 LOCAL 退出校准模式,把屁股的金属物体拔出来

手册我也有,50MB 大,你要的话只能传邮箱了。

网友A:
网上找到个7150手册的链接:《Solartron 7150 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校准方法很简单,我以前写过的,隔壁论坛 3072 号贴

大致是这样,不需要特定电压,可以用任意(但通常 ...

就是这个电压,我没有精度保证啊,1.8V来说吧,我最多是17B测量的值,输到7150中怕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个7150手册的链接:《Solartron 7150 Manual》

谢谢了,我看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个7150手册的链接:《Solartron 7150 Manual》

7150 和 7150P 校准方法不一样,7150P 是面板校准,7150/7151 是上位机专用程序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压,我没有精度保证啊,1.8V来说吧,我最多是17B测量的值,输到7150中怕不准啊

解决方法,买一台电压源/电压发生器,或者针对你的情况其实应该直接用万用表校准器/通用校准器,它还能产生电流和电阻。

另外市计量局/测试院也有这样的设备,而且面向社会开放的,一般而言小城市的测试院可以校准 5 位半,你的正好合适;大城市的可以校准 7 位半或 8 位半,比如 Fluke 5720:

当然我买不起,所以自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可以产生任意电压,7.5 位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买一台电压源/电压发生器,或者针对你的情况其实应该直接用万用表校准器/通用校准器,它还能产 ...

你这东西哪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压,我没有精度保证啊,1.8V来说吧,我最多是17B测量的值,输到7150中怕不准啊

你怎么输入啊? 能准了才怪了。
17B测出来个1.823V,你的表要求输入1.82*****.后边几位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输入啊? 能准了才怪了。
17B测出来个1.823V,你的表要求输入1.82*****.后边几位靠猜?

现在就是这问题,我没有各量程的电压源,最多只能像你说的一样 1.823V 后面猜,还有就是网上买的,4档基准源,有2.500
5.000 7.500 10.00 这几档电压也不够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东西哪买的

你说的是哪个东西,不是 5720,a40B 之类吧   那我可买不起,几十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个东西,不是 5720,a40B 之类吧   那我可买不起,几十万呢

所以自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可以产生任意电压,7.5 位的分辨率

你这里提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自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可以产生任意电压,7.5 位的分辨率

你这里提到的

=____+ 都说了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