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振荡线圈绕法

楼主(2015-12-17):
小弟想自己绕个LTF-1-3.数据是3-4=144.5    1-4=8.5      2-6=13.5哪位老师能否详细的教教小弟绕法,谢谢您了

网友A:
画个底视图供参考,0.07mm漆包线,先绕次级,再绕初级,初级一般先绕匝数少的一段。

网友:
丅丅F一3好像是基极变频,接入电路时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个底视图供参考,0.07mm漆包线,先绕次级,再绕初级,初级一般先绕匝数少的一段。

请问老师   中周变压器 型号 10A  SL-2   红帽头 。 型号   L38   (看着是黑帽头) 。这二个挨着一起的,怎么回事,能帮解释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   中周变压器 型号 10A  SL-2   红帽头 。 型号   L38   (看着是黑帽头) 。这二个挨着一起的 ...

这个真不值得,抱歉了

网友:
这个供参考

网友A:
遮掉的6脚接中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遮掉的6脚接中周

请问中周里的电容接那里了

网友:
这个是震荡线圈,不是中频变压器

网友:
搜索本坛有绕制方法

网友:
震荡线圈不需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