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针读数

楼主(2015-12-17):
这是色环电阻   黄黑黑橙红  的读数 ,数字表稳定在387
这是220V交流
这是3V电池

就是不懂这读数怎么来的,求指教

一直都在用数字表,前日买回一块MF47指针想学习一下,可是连最基本的读数都看不懂,求高手指点,求轻喷

网友:
基本正确。

网友A:
200K小一点(如果10k校过零),225V,3.4V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K小一点(如果10k校过零),225V,3.4V小点

220V能看的懂,关键那个3V电池怎么读出来的,请指教下,读的哪排数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能看的懂,关键那个3V电池怎么读出来的,请指教下,读的哪排数字,谢谢

看50那排数字,得出数值后再除以10便是结果。

网友B:
我是直接无语。

网友:
“这是色环电阻  黄黑黑橙红  的读数 ,数字表稳定在387”。
黄黑黑橙红,400k欧,误差2%。数字表的读数在387(K),还可以。怎么指针表测只有190K呢?要不10K档没预先调零,要不测错。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从上往下第一排:电阻档专用,第二排:交直流电压专用,第三排交流10V专用,第四排:电容,第五排:交流电流,第六排:负载电压档,第七排:三极管放大倍数,第八排:分贝。

网友:
在坛子里跟前辈好好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无语。

从总裁的嘴里,说出了楼下人的心声,,,,,

网友:
第一图,10K档没有调零吧,只显示190K

网友:
  我也不会用指针万用表,都是用笨办法读数的。比如5V那档,表盘是50个小格,每小格是0.1V,3V电池读数在30小格多4小格处,当然是3.4V。250V档每小格是5V,200V刻度后面还有5小格,就加上25V了。如果用来测集成电路各引脚对地或者对电源端电阻,从来不看读数是多少K欧的,都是看50uA那个刻度,用笔记下每个引脚多少uA,与好的集成电路做对比。很长时间都没看到我的MF47表,不知跑哪儿了

网友:
谁都有开始学的时候,你懂的可能楼主不懂,楼主懂的有些也可能是我们所不懂的。
楼主需要看的是在每条读数条起始端和尾端都标注了这条刻度是用来读取什么档位数值的。有些档位刻度没有直接标注的需要自己乘或者除倍数来得到。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不外乎尾数少个零多个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