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不明白不死心!电机接线图!

楼主(2015-12-17):
请教请大侠:标牌上我划的两个点是直连吗?用万用表测是直通的。谢谢!

网友A:
过载保护开关,正常是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保护开关,正常是闭合的

谢谢师傅,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保护开关,正常是闭合的

再问一下师傅:这电机功率是20W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师傅:这电机功率是20W吗?谢谢!

是的,线也能直接接

网友C:
是空调柜机风机电机吧?带3挡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空调柜机风机电机吧?带3挡调速的

是的。您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线也能直接接

我就不明白了,20W它做那么大干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了,20W它做那么大干啥?

空调讲究噪音低、风速柔和,电机转速较慢,体积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讲究噪音低、风速柔和,电机转速较慢,体积就大了

谢谢师傅,小白向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小白向您学习了!

不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
自恢复保险(温度)开关,保证线圈不烧。判断电机好坏,通电一天,不让转子动,到时间放开转子,电机运转好货,可以上线使用,电机合格。

网友:
自恢复保险(温度)开关,保证线圈不烧。判断电机好坏,通电一天,不让转子动,到时间放开转子,电机运转好货,可以上线使用,电机合格。

海王星师傅的解释,最为妥帖。学习了!

网友:
热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了,20W它做那么大干啥?

极数多,体积要大

网友:
你画的是温度保护开关。正常情况是直通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一点也不错!

网友:
三挡调速,电容运转,风扇电机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温度保险,好些电器都装它目的就是防止火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恢复保险(温度)开关,保证线圈不烧。判断电机好坏,通电一天,不让转子动,到时间放开转子,电机运转好 ...

再看到你粘贴别人贴扣15分,警告。

网友F:
进来学习了,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日本好多变压器里都有个白色的元件,看来不是温度保护就是电流保护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再看到你粘贴别人贴扣15分,警告。

海王星坛友:
          再次发现有复制自己内容灌水,以举报为上策,举报后,一般由当值版主处理,若分区版主不在,还有超版出面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进来学习了,这样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日本好多变压器里都有个白色的元件,看来不是温度保护就是电流保护了。

你说的 “白色元件”应该是超温熔断器(又叫过热熔断器),动作温度有65℃、85℃、125℃,用来防止因电器元件过热而导致的烧毁、起火事故,变压器常用它来防止二次侧产生短路故障时导致一次绕组被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海王星坛友:
          再次发现有复制自己内容灌水,以举报为上策,举报后,一般由当值版主处理,若分 ...

看到新手下不了手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 “白色元件”应该是超温熔断器(又叫过热熔断器),动作温度有65℃、85℃、125℃,用来防止因电器 ...

这个确实是温度自恢复开关,高温断冷下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