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零件单管机实验【实践经典崇拜电路】

楼主(2015-12-17):
还忍不住马上就晒出来了。这个是前些天才在坛子里看到的电路,除了可变电容,线圈,电容之外,只用了4个小零件:三极管,二极管,耳机,扼流圈。很崇拜。今天终于凑齐了【主要是300欧耳机】,搭上一试,立即成功。心情很好。说一下:线圈80圈,可变电容跟信号发生器的一样天津安悦小四联全部并联使用,耳机天津安悦小300欧,三极管9014,二极管9014【曾经用1ss86试过,效果一样,2ap9试过,效果很臭【可能我的2ap9臭】】,扼流圈,电钻绕的,大约5mH,;效果,在屏蔽严重的屋里能手到中央,北京4个台。外边很冷没试验。加再生没好作用【声音稍大些,但音质差,还吱吱叫】

网友A:
扼流圈是你自已绕的吗

网友:
简单电路每个零件都很重要。不容易。

网友B:
这耳机是二手的吧?我用过,灵敏度不好,比大一点的300欧耳机(40mm)差很多。二手的又比全新的差不少。

网友C:
请问磁棒上的线圈只绕80圈,没有次圈吗,能上个电路图吗

网友C:
磁棒线圈与可变电容也是零件,至少是六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扼流圈是你自已绕的吗

自己绕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79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磁棒上的线圈只绕80圈,没有次圈吗,能上个电路图吗

次级线圈8圈,采用的是这个电路,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4090-1-1.html
感谢《衡水洪大电脑》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线圈与可变电容也是零件,至少是六个零件

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感谢扎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耳机是二手的吧?我用过,灵敏度不好,比大一点的300欧耳机(40mm)差很多。二手的又比全新的差不少。

这个耳机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我理解响了就好。【我做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电路实在太精简了,300%地发掘了器件的作用】,所以我用实际制作来膜拜一下。主要是证实这个电路是可行的,也没想如何提高性能。;;40的耳机我也有,试验过了,声音貌似大一些(音质明显好)。这些耳机是天津安悦的。【这家伙总是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上道咯

网友:
请楼主得空把磁棒线圈L1与L2的接头与可变电容或其它零件的连接实景图拍的清楚些。多谢了,菜鸟要不容易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次级线圈8圈,采用的是这个电路,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4090-1-1.html
感谢《衡 ...

这个电路里没电阻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里没电阻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4090-4-1.html
54楼的回复:简单说了这个电路。

我肯定想不出来,这个电路我第一次见到,特别是楼主成功验证了。感受:这个电路太牛了;最精简,但包含一切元素。为了让大家【包括本猫】都来试试这个电路,在这里喵分析一下电路原理,欢迎指正。:》:1.高放【信号通道】==共发射极放大器,输入端串联副线圈和0.1uF电容构成回路;负载是2.5mH扼流圈和耳机的直流电阻串联之后,再与二极管检波电路并联。2.直流工作点:电源正极串联(耳机和扼流圈)的直流电阻给三极管的集电极供电,同时,再串联二极管,副线圈和三极管的基极提供2.1=二极管临界工作点2.2三极管基极电流。2.3此偏置电路是电压负反馈型,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一般不需要调节。3.检波,单管调幅检波,临界工作点。4.再生,无。5.来复:检波二极管输出的信号通过0.1uF电容滤波后,以低频成分为主,副线圈对这个信号阻抗很低,这个信号有效地串入三极管的基极放大后通过耳机发出声音。 。。。祝愿这个电路的设计者一切顺利,猫拜上。

楼主:
发给制作过程:
1.三极管集电极+二极管正极+扼流圈脚1】这些扭作一团
2.扼流圈脚2+耳机脚1
3.耳机脚2+电池盒正
4.集电极完毕
5.原线圈端1+可变电容之《定片》
6.原线圈端2+可变电容之《动片》+0.01uF电容脚2+三极管发射极+电池盒负极】公共端完毕
7.副线圈端1+三极管基极
8.副线圈端2+0.01uF电容脚1+二极管负极
9.全部接线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耳机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我理解响了就好。【我做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电路实在太精简了,300%地 ...

我是天津的,赵明安很熟悉,我也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耳机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我理解响了就好。【我做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电路实在太精简了,300%地 ...

估计天津师傅比较容易弄到舶来品。  我们住内地的始终没这优势。

你破费一点,弄个正规的新的高阻动圈耳机听下,效果要好很多,音质棒极了。

网友:
这款电路玩过,堪称一装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6436-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4090-4-1.html
54楼的回复:简单说了这个电路。

此电路的原作者是yngz,帖子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7435-1-1.html,很神奇的单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的原作者是yngz,帖子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7435-1-1.html,很神奇的单管机。

看贴了,感谢分享,再次崇拜yngz坛友;呼吁一声这个电路应该获得大奖的。只怕不可能再减少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