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扫频仪调整中周,扫频仪图形没有变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18):
想做FM中周,先在机下调整中周,用目黑扫频仪调整中周,扫频仪的扫频输出口接中周的PB端,GE端接扫频仪的探头然后接扫频仪的输入口,旋转中周的调整磁芯,怎么调整扫频仪图形没有也变化,是怎么回事?开始怀疑扫频仪是不是没有输出信号?用收音机靠近扫频仪,可以听到收音机有叫嚣声,说明有扫频信号输出,证明扫频仪没有问题,难道是自制的扫频仪检波探头有问题?用手触摸妥妥的输出输入端图形都有变化,就是调整中周没变化,哪位大师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器校对示意图的两条线有,但是,这个机器正好相反,上面是基线,下面是幅桢图形,可能是机器的区别。按 ...

建议你按照我叙述的先检查校对一下仪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实物测试操作。

检查校对仪器时,务必要用检波探头,直接连接不行的!进行这种测试时,由于中周的输出端没有检波电路,因此也要用检波头。

建议你按照我提示的要求和步骤进行操作,并将操作的全貌用照片清晰的拍摄下来贴上来,所谓全貌,就是仪器的整个面板、连接的测试线,这样,别人就可以从实物看出问题的实质,仅仅一个屏幕提示不了什么,别人也无法弄清你具体的操作。

楼主:
下一步的目标是自制FM中周,搞个调频玩玩,哈,,,任务才开始,不急,还是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退休了,有的就是时间

楼主:
我测试的就是无源原件,普通收音机的465中周,没有通电,,总结起来,开始没有折腾好的原因是,输入探头没有屏蔽,外接引线过长,造成电磁干扰过大,我用老式示波器的探头改的,这个探头有屏蔽,把两个原件装在里面。屏蔽很好,没有干扰,输出探头没有10P隔离电容,也没有屏蔽,这次也用屏蔽管屏蔽了,师傅说的对,屏蔽非常重要,重要的至高无上,不屏蔽就一无是处,不可能成功,这是成功的经验,希望坛友自制时候一定要注意屏蔽,不能忽视,第二个原因:是必须坚持不懈,暂时不成功不等于永远不成功,只要持之以恒,认真钻研,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网友A:
下面是我的测试线接线图片。

楼主:
用手触摸探头的输出输入端图形都有变化,就是调整中周没变化

楼主:
另外,扫频仪出来这个图形对吗?我看别人的图形是一个峰值啊,这个怎么是两个峰值

网友:
唉,扫频仪输出和检波输入阻抗的问题。

这种扫频仪输入,输出阻抗,一般都是50欧,你直接加在中周两端,相当于在中周上并联了一个50欧的电阻,Q值大大的下降,肯定看不到曲线。

输入输出,各串一个10Pf的电容,再看看,保证曲线出来了。

楼主:
哦,试试,先谢谢指导

楼主:
串联了两个10P的电容,图形成这样了,

楼主:
图形成这样了

网友:
这只中周的配谐电容已在内部并在线圈两端了吗?若是拆机中周并联电容没有氧化漏电吧?是10.7M调频中周?

楼主:
是的,电容在里面,10.7中周

楼主:
断开电容,扫频仪就成了直线了,

楼主:
刚才打开中周看了,里面没有电容。

楼主:
里面没有电容

网友:
你这个是电子管用的双调谐回路的吧?

没看到你的初次级,并联的电容啊,难道你只是串了两个10P的电容,没加谐振电容?

把扫频范围拉宽些,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按照师傅的思路,换了一个4600P的电容串联在电路里(一边串联一个4600P电容也是这个图形,
)出来这个图形,图形的边沿很清晰,照片模糊是我的相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师傅的思路,换了一个4600P的电容串联在电路里(一边串联一个4600P电容也是这个图形,
)出来这个图形 ...

你这怎么接的呀? 这是双调谐中周吧,原各配接的谐振电容是多少的?没见并联这个电容呀。一般10。7M电子管机中周各型号配谐电容从几个PF到几十PF(有些型号最大到约150pf左右),要按这个中周原要求的容量并接上电容,再按楼上有人说的在扫频输入、输出电缆串入小容量的(几个PF)隔离电容,将扫频中心频率先调在10.7M,扫频宽度在中心频率正负1M内,输出衰减设在0.

楼主:
这个是10.7中周,上面没有电容,用10.7档位,出来这个图形,我还用465中周上面有电容,用465扫频档位,出来还是这个图形,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总之,不管你用什么档位,上面有没有电容,出来都是这个图形,好像是固定了的,即使扫频仪的输出端不接中周,就用输入端一边接机器,没有扫描,出来还是这个图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之,不管你用什么档位,上面有没有电容,出来都是这个图形,好像是固定了的,即使扫频仪的输出端不接中周 ...

你输入探头用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测试应该用检波探头作Y输入。调中周谐振频率前,将检波探头与扫频信号输出电缆直接连接,输出衰减到0,调整Y输入衰减档位及增益,检查屏上的矩形图是否正常,然后再用来调测中周。要么你Y输入用的是开路电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之,不管你用什么档位,上面有没有电容,出来都是这个图形,好像是固定了的,即使扫频仪的输出端不接中周 ...

嘿嘿,你的中周设计的是配多大的谐振电容?

配上谐振电容,再测。

没有谐振电容,怎么会有谐振曲线?

网友:
几幅图上只看到几个夹子,看不到你输入、输出用的是什么线缆和探头。怀疑是Y输入没有用检波探头。

楼主:
是没有检波探头,输出输入线都是直接用的Q9夹子线,原来用的自制的检波探头,图形也是这个样子,没有探头还是这个样子,你说配上电容再测,我用原来的电子管收音机的465中周,上面有肯定有电容,用465档位测,还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探头用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测试应该用检波探头作Y输入。调中周谐振频率前,将检波探头与扫频信号输出 ...

回复师傅,你说调中周谐振频率前,将检波探头与扫频信号输出电缆直接连接,输出衰减到0,调整Y输入衰减档位及增益,检查屏上的矩形图是否正常,然后再用来调测中周,我这样做了,把检波探头与扫频信号输出电缆直接连接,输出衰减到0,就出来这个图形,边沿不清晰,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师傅,你说调中周谐振频率前,将检波探头与扫频信号输出电缆直接连接,输出衰减到0,调整Y输入衰减档 ...

看看输出输入探头短路后的图形

楼主:
自制探头使用的是这个第一个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师傅,你说调中周谐振频率前,将检波探头与扫频信号输出电缆直接连接,输出衰减到0,调整Y输入衰减档 ...

这样在电路外调试中周,一定要用到内有高频二极管、电容构成的检波探头才行。10M左右频率的谳试最好也是探头的短探针直接接触被测件。不知你扫频仪是高频宽带的还是收音机调试专用的中频机,但50M以内用检波探头直接接扫频输出得到的矩形应该是非常清晰稳定的(我多年前用的BT3电子管机、现在用的BT3G晶体管集成电路机都是这样)。用Q9头电缆作输入、输出进行中频调试,只能在收音机电路中利用本机自有的检波电路进行,否则是无法调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输出输入探头短路后的图形

从你这图看,屏上显示的应该是感应的交流市电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输出输入探头短路后的图形

Y输入不接探头,先看下本机的扫描基线是否正常?(平直的一条线,调Y位移可上下正常移动)。再打开频标看基线上是否能看到正常的频标。

楼主:
我用的是目黑721-E收音机专用的扫频仪,有两个档位,一个是465 一个是10.7,465KHZ的我没有在机器上面通电测试,是在下面测试的,这个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我明白了。10.7MHZ的在下面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检波探头,输出输入线都是直接用的Q9夹子线,原来用的自制的检波探头,图形也是这个样子,没有探头还 ...

看到了,你这机是专用的收音机中频扫频仪。

楼主:
三个检波探头电路那个可以?我现在是使用第一个,感觉效果不好

楼主:
不接输入线,扫频仪是一条直线,上面5个频标清晰,调节其他旋钮都好使,接上输入线,不接中周,空着也是这个图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检波探头,输出输入线都是直接用的Q9夹子线,原来用的自制的检波探头,图形也是这个样子,没有探头还 ...

看到你这机Y输入右边有个校正开关拔钮,测试时放在关的位置应该对的,测前拔到校正开,再配合调整扫频输出衰减(看到有步进连续两个钮)、Y输入的增益调整,看屏上能否有校正应该出现的矩形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检波探头电路那个可以?我现在是使用第一个,感觉效果不好

你自制探头用的第一个电路,看到与高频扫频仪探头电路相近,这个收音机中频调试专用的扫频仪,因频率低些(特别是调幅的455、465KHz),隔离电容和滤波电容容量应选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接输入线,扫频仪是一条直线,上面5个频标清晰,调节其他旋钮都好使,接上输入线,不接中周,空着也是这个 ...

接上输入线,将地线夹和电缆芯线的头短接,应该不会出现上图屏上的感应交流市电波形了吧?

楼主:
校正开关打开,看到方波,三个在上面,两个在下面,应该很正常,下面这个是矩形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检波探头电路那个可以?我现在是使用第一个,感觉效果不好

我看过我的扫频仪检波探头里,前面的隔离电容是5100P的无引脚圆片状电容,滤波用的穿芯电容。

补充内容 (2015-12-18 23:29):
记错了,前面隔离用5100P圆片电容的是我一台DA22超高频毫伏表的探头里的。

楼主:
5个频标,3个在方波上面,两个在下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校正开关打开,看到方波,三个在上面,两个在下面,应该很正常,下面这个是矩形图吗?。

这个不是呀。我晚上回去拍个我的扫频仪的校正矩形图你看下,清晰方正。这个只能是感应的交流市电波形,是在这个感应杂波上叠加了五个频标。

楼主:
5 个频标,3个在上面,两个在下面

楼主:
关掉方波,进入正常测试,就出现这个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输入线,将地线夹和电缆芯线的头短接,应该不会出现上图屏上的感应交流市电波形了吧?

输入线两端短路后,就是一条直线,上面5个频标,

楼主:
输入线两端短路后,就是一条直线,上面5个频标,放开后就是那个图形,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呀。我晚上回去拍个我的扫频仪的校正矩形图你看下,清晰方正。这个只能是感应的交流市电波形, ...

谢谢,帮帮我吧,我是真的蒙了

网友C:
要用检波探头,并且仪器的输入、输出都要用小磁片电容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制探头用的第一个电路,看到与高频扫频仪探头电路相近,这个收音机中频调试专用的扫频仪,因频率低些 ...

我也发现了,15P的电容不行,图形边沿模糊,不清晰,4600P的边沿没有模糊,边沿非常清晰,你的5100P,和4600P很接近。师傅能不能把你的探头电路给我画一个,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检波探头,并且仪器的输入、输出都要用小磁片电容隔离。

师傅,能不能画一个电路给我看看啊

楼主:
输出输入都短路后,屏幕显示两条直线,一条是直线,上面什么也没有,一条是直线,上面有5个频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目黑721-E收音机专用的扫频仪,有两个档位,一个是465 一个是10.7,465KHZ的我没有在机器上面通电测 ...

你先调试一个收音机的中频465试试,看有没有馒头波形。

楼主:
输出输入短路后,拨动机器中间的衰减开关,从40bB到100bB,两条直线随着档位的大小而逐渐分开,40bB时候最小,是两条直线变成一条直线5个频标,100bB时候两条线分开的距离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调试一个收音机的中频465试试,看有没有馒头波形。

这个图形就是收音机的465KHZ的中周测试的图形,探头是带检波的,看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馒头图形?

楼主:
频点在5个频标的中间那个上,看频点应该在455频标上。差10个频点

楼主:
输出端不接中周上面,就输入端接中周GE端,就出来这个图形,没有扫频输出也可以测试图形吗?怪了

网友:
在工厂里调过,中频曲线就是馒头形,

465、10.7都是这样。10.7鉴频是S波形。

网友A:
第一,这种测试必须要用检波头

第二,测试之前检查和校对仪器,信号输出芯线与检波头探针连接,两根线的接地线连接在一起,信号输出打大一点,垂直增益合适状态,理论上屏幕上扫描光迹会形成一个矩形轨迹,实际上由于仪器的性能差异或大多数习惯,轨迹的垂直两边可能在屏幕外部看不到,而只有两条水平扫描线,两条水平线的距离与信号输出大小、垂直增益有关,屏幕底部的扫描线是测试图形的参考线,上面的扫描线是被测电路或者网络的幅频曲线,由于检查时的连接中间没有电路或者网络,上面形成的水平线应该是平直的,等同理想的传输电路。

第三,中周必须要有谐振电容,初级和次级分清楚,初级两根接线一根接仪器的信号输出线,为了减少仪器的寄生电容造成的误差,中间串接几个PF的耦合电容,初级线圈的另一根线作为公共线与次级的公共线接在一起、与仪器的接地线接在一起,探头连接不需另外要隔离电容,直接接在中周次级的一端。

第四,输出信号的电平要大一点、垂直输入的增益适当,这在校对仪器时就能体验,如果仪器的调节不合适,就难以在屏幕内显示图形的。因为中周没有增益,信号太小检波头获得的信号太小难以显示出图形,此时如果垂直增益过大,就会将周围的市电干扰捡拾出来

操作时,工作台上不要有其他的干扰,手不要接触被测元件或仪器的测试热端,这种测试需要的信号要大一点,因此输出电平可以置于最大,垂直增益设置适当,出现扫描线之后再根据图形的高低适当调节。

楼主对此类仪器缺乏了解,所以,建议参看一些基础的书籍,靠这里的问答恐怕效果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端不接中周上面,就输入端接中周GE端,就出来这个图形,没有扫频输出也可以测试图形吗?怪了

可能因为垂直增益调的过高,中周还有屏蔽的接线感应市电造成的干扰。

这种测试由于中周没有增益,仪器的信号输出调的大一点、垂直输入增益适当小一点,再就是,两根测试线的接地线要接在一起并与被测电路的公共点接在一起。信号输出线用同轴电缆、检波器之后的线普通低频电缆也行,注意暴露在屏蔽层外的接线不要太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了,15P的电容不行,图形边沿模糊,不清晰,4600P的边沿没有模糊,边沿非常清晰,你的5100P,和46 ...

抽空拆开我这台BT3G的检波探头看下内部元件结构及数值后,再来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种测试必须要用检波头;

第二,测试之前检查和校对仪器,信号输出芯线与检波头探针连接,两根线 ...

按照你说的接线方法接上了,出来还是这个图形,怎么调节中周磁芯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为垂直增益调的过高,中周还有屏蔽的接线感应市电造成的干扰。

这种测试由于中周没有增益,仪器 ...

你说的公共点是哪里啊?中周就两组线圈,初级是PB,次级是GE,那个是公共点?是中周的外壳?还是

网友A:
这个是测试示意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测试示意图。

大伙说了半天,楼主根本连你的示意图上的C1,C2谐振电容都没加,怎么谐振,怎么能出馒头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接线方法接上了,出来还是这个图形,怎么调节中周磁芯还是没有反应

给一个测试示意图。

补充内容 (2015-12-19 16:44):
这个示意图没有将探头画出来,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测试示意图。

仪器校对示意图的两条线有,但是,这个机器正好相反,上面是基线,下面是幅桢图形,可能是机器的区别。按照右边的图接中周测试,就出现这个图形了,好像不是馒头图形,

楼主:
按照右边的图接中周测试,如果没有检波探头,就是一条直线,接检波探头测试就出现这个图形了,照相机问题,图形的边沿还是非常清晰的,没有毛刺,5个频标的中间一个频标在机器的中心线的右边,在460KHZ上面,这个是收音机的普通中周测试的,不是10.7的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伙说了半天,楼主根本连你的示意图上的C1,C2谐振电容都没加,怎么谐振,怎么能出馒头图?

C1,C2 都有,出来还是这个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按照我叙述的先检查校对一下仪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实物测试操作。

检查校对仪器时,务必要用检 ...

我详细述说一下,按照你说的,
        1,我先校对机器,把扫频仪输出端用Q9夹子线通过检波探头与输入端夹子线连接,出现下面这个图形,上面一条基线,下面是频标线,频标上面有5个频标,非常清晰,图1.不知道这个基线校对是不是对?
        2,第二步:把输出端用Q9线的中心线连接被测中周(收音机465中周,上面有电容)的P上,Q9线的接地线接B——接E——接输入端地线,G接检波探头,通过检波探头输入端的中心线,出来第二个图,
        3, 收音机普通中周,有电容。图3

楼主:
全中国使用目黑721E扫频仪的可能不下几千人,怎么没有一个人有实战经验交流?使用什么样的探头?使用什么方法连接各个部件?这个扫频仪什么状态是正常状态,怎么调试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详细述说一下,按照你说的,
        1,我先校对机器,把扫频仪输出端用Q9夹子线通过检波探头与输入端 ...

从照片不难看出,你的测试线没有屏蔽暴漏在外的太长了!

你那个探头为何不与电缆整合在一起,探头两端都连接那么长的引线干什么,这些引线没有屏蔽,当然就会引进很大的干扰啦!

即使频率不太高的普通测试,这些从屏蔽层出来的引线越短越好,控制在3-5厘米左右;自制的探头外壳一定要用金属筒,而且要与屏蔽电缆的外层连接,具体方法应该是将电缆穿进金属铜,并将金属铜与电缆的外层焊接在一起。

另外,可以推测,由于这些引线引进了很大的干扰、加上仪器的输出电平和垂直增益设置不当,屏幕上看到的只是干扰。

建议你首先把输出线和探头测试线弄好,原则是外漏的影响越短越好!在此基础上在对仪器进行检查,并将仪器面板清晰的弄张照片,我好看看你仪器的设置是否适当。

网友:
我用自制扫频仪测试的照片

TM-中周

某收音机中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中国使用目黑721E扫频仪的可能不下几千人,怎么没有一个人有实战经验交流?使用什么样的探头?使用什么方 ...

心急吃不了豆腐!

首先,你的仪器测试电缆就做的不合格,外漏的引线太长引进了干扰,所以,你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射频、高阻、微电流、高阻等场合的测试,测试电缆的制作和连接是有要求的。你的这种测试,起码要保证测试电缆不要引进太大的干扰,而你的照片显示接线外漏太长,外来的干扰、主要是市电的干扰比你的仪器输出的信号要大得多,获得正确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可能你对仪器面板上的操作键不是太理解,即使改进测试电缆之后,同样需要将仪器设置在合适的状态。

建议你将测试电缆和探头折腾到位,给一张完整的照片看看是不是合适,再就是你将探头的电路贴上来,看看是否合理。

你的照片只能看到一个大致,能不能弄的清晰一点,要能看清仪器面板上的字符,要让这里的朋友从你的照片上看清你操作的全貌才利于别人给你正确的建议。
建议你把测试线弄好再来!

网友:
先把测试线折腾好!

楼主:
好,我改进后上图

楼主:
先上个我自制的探头电路图,专家看看这个电路图怎么样?需要改进吗?另外,在测试时检波探头是接在扫频仪的输出口还是输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个我自制的探头电路图,专家看看这个电路图怎么样?需要改进吗?另外,在测试时检波探头是接在扫频仪的 ...

检波器的信号从那一边接进去?

仪器面板上的输出应该是仪器产生的扫频信号的输出端,受面板上那个dB控制旋钮控制输出电平的大小,仪器面板上的那个输入应该是连接探头电缆的,用来捡拾测试信号的。

楼主:
检波信号从4600P进去,二极管负极接输入端

网友F:
随便说几句,中周在不同的激励电平下,曲线是不一样的,最靠谱的测试方法是上机并调整好工作状态时测。用扫频仪加检波探头直接测无源状态下的中周(尤其是双调谐),所得曲线与装机后的曲线相去甚远,最多只能落个中频基本准确。
目黑的扫频输出电平是供调试有源放大器的,直接测试中周激励严重不足,灵敏度低的检波探头无法显示出有效波形,即使有显示失真度也不小,无法作为调整依据。

楼主:
扫频仪扫描输出端接15P电容后接被测试中周的P,4600P就中周的B,GE及地线共接,二极管负极接扫频仪输入端,这样接对不对?

楼主:
扫频仪扫描输出端接15P电容后接被测试中周的P,4600P接中周的B,中周的GE端与地线共接,二极管负极接扫频仪输入端,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随便说几句,中周在不同的激励电平下,曲线是不一样的,最靠谱的测试方法是上机并调整好工作状态时测。用扫 ...

你说的有道理。单独调试中周或在电路中调试得到的曲线是有区别的,但是可以预先将中周调至要求的频率附近,接线适当,误差不会太大,上机之后再精调就行了,对于那些偏离频点太多的中周还是可以的。

据查资料,该扫频仪的输出电平可达100dB微伏,换算成我们常说的电压有100毫伏,这个电平完全可以满足无源器件的测试,仪器的垂直灵敏度可达每度1毫伏,这个灵敏度够高了。

楼主提出的问题与这些无关,主要还是楼主的测试线弄得不合适、测试方法特别是如何调节仪器可能还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频仪扫描输出端接15P电容后接被测试中周的P,4600P就中周的B,GE及地线共接,二极管负极接扫频仪输入端, ...

接法没有错。

你现在的问题是,测试线不合适引进了太大的干扰,输入灵敏度调的太高,因为接线不合理引进了干扰,输出电平调的太小,说不定干扰电平比输出还大。

你现在还不急于去测试中周,因为你直接连接仪器的两根测试线(其中包括探头,不要忽视)对仪器检查时也不能获得正常的图形,这种前提下去测试中周不会得到期盼的图形的。

只有当你折腾改进好测试线(包括探头)、仪器的输出和输入调到合适的状态,才有可能减少干扰的影响、得到期盼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单独调试中周或在电路中调试得到的曲线是有区别的,但是可以预先将中周调至要求的频率附近 ...

测试线怎么整才合适呢?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单独调试中周或在电路中调试得到的曲线是有区别的,但是可以预先将中周调至要求的频率附近 ...

曾用目黑7127测过电子管633中周,结果很沮丧,正常通频带宽度下Y轴几乎不出图形,非要调到窄带单峰时才勉强看上去象中频曲线,但已经失去了调整意义。
可能是我的成品检波探头灵敏度低(检波管导通阈值高),记得坛里醉翁老师有一篇文章改造成品检波探头提高灵敏度,可惜帖子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线怎么整才合适呢?请指教

前面的帖子我已建议。

输出电缆测试端带夹子的引线,包括夹子长度控制在5厘米左右,不要太长!

探头外壳要是金属的,电缆穿进金属壳,电缆的外皮屏蔽层接在外壳上,形成一个整体,探头的测试端从外壳出来1-1.5厘米长就可以了,不要用引线;试验仪器时,输出信号直接接在探头的探针上,中间无需那个15PF的电容。测试中周时可以接上15PF的电容。

把测试线、探头弄好之后试验仪器,输出电平可调到最大100dB,输入灵敏度不要调高,合适的输入灵敏度才会让图形在屏幕内显示,灵敏度太高,图形会跑到屏幕外、灵敏度太低,图形展不开不利于观察,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调节。

弄好了测试电缆和探头之后不要先忙着测试中周,首先检查一下仪器,看看能不能获得所谓的矩形图形(也许不是完整的矩形),应该会有两条扫描线,带频标的是电平电压产生的,还有一条不带频标的是基线,用来读取幅值定标的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用目黑7127测过电子管633中周,结果很沮丧,正常通频带宽度下Y轴几乎不出图形,非要调到窄带单峰时才勉 ...

我仅仅是从仪器的参数指标推测的,输出电平在50欧姆负载下有100dBuv,换算成有效值电压应该是100毫伏吧,而仪器的输入灵敏度好像是每度1毫伏,按照这个参数,即使被测中周有一定的衰减,测试无源器件是可以显示的。

因为我没有这种扫频仪,纯粹是纸上谈兵,错误之处请纠正。

楼主:
很好啊,试试再说,我也蒙了,不知道什么样的探头合适了,也没有探头的电路图,瞎子摸象吧

网友:
请楼主将优化改进之后的测试线包括检波器弄张完整的照片贴上来。

楼主:
网上卖的TBC3的探头,能不能合适这个机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卖的TBC3的探头,能不能合适这个机器呢?

探头没有什么神秘的,这种窄带和低频测试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是正确的电路就行,制作成整体之后,测试时注意接线不要太长,太长之后首先就是引进干扰,频率稍高还会因为引线电感或分布电容破坏应有的谐振曲线。

从你测试的图形照片看,一是测试线不合理,引进的干扰太大,二是输出电平和输入灵敏度没有调到恰当的位置。

楼主:
探头电路不对,基础就倒了,现在不知道探头电路对不对,没法再测试了,等探头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头电路不对,基础就倒了,现在不知道探头电路对不对,没法再测试了,等探头电路吧

上面已经贴上一个最简单的探头电路,你的探头电路没有问题。
我的这种接法只是与你的二极管方向相反,结果只是图形上面和下面倒过来了。我这样接,探针即使不用电容隔直,比较低的直流电压反向不会导通,一些场合不需另外用电容耦合。

楼主:
电容和电阻值是多少?二极管是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和电阻值是多少?二极管是那种?

电容1000-5000PF就行,电阻10K-100K就行,二极管针对你的扫频仪,2AP9也行,宽带的可用2AP30系列的。

网友:
进来抽热闹

网友G:
楼主不要做无效劳动了,理由就是79楼乌鸦先生的论述。
告诉你中周生产厂家流水线上检测中周的办法:做一个有放大单元的测试平台。以电子管调幅中周为例,就是用6K4做一个中放。这样就满足了两个最基本的测试条件:一是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二是电平匹配。

楼主:
谢谢指导,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成功或者失败,享受的是过程,目黑机器第一次接触,整不明白,慢慢来,即使不成功,也是学习过程,在大家的指导下,已经增长了不少知识,原来是一无所知,现在开始入门了,谢谢师傅们的指导,我慢慢整,成功或者失败都会回馈大家,成功了大家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失败了也给大家贡献了经验和教训,就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的测试线接线图片。

老哥的这个探头,设计的还是很有新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要做无效劳动了,理由就是79楼乌鸦先生的论述。
告诉你中周生产厂家流水线上检测中周的办法:做一个 ...

无源电路或有源电路的扫频测试,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类似楼主中周这类器件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滤波器,所有的滤波器都可以在无源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或调试,只要做好阻抗匹配,调试好的滤波器上机之后一般只要简单的微调一下就能够正常的工作。

无源电路没有增益,有源电路一般都有增益,测试时无非就是调节一下扫频仪信号电平获得大致相同的效果。假设一个有源电路增益是10dB,无源电路如果衰减是3dB的话,两者相差不过13dB,正规的仪器13dB的调节范围是有的!一个有源电路假设用50dB的信号电平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曲线,那么无源的电路用50dB+13dB=63dB照样能够显示相近的图形。这台仪器的输出电平可调范围为60dB,不管是无源还是有源的电路都是可以胜任的!

扫频测试,开始之前熟练的操作者都会事先检查或者校准一下仪器,其实这个步骤就是仪器不接任何电路,只是输出与输入短接,屏幕上显示的图形通常趋于理想状态,即看到的幅频图形是一条平坦的轨迹。这条轨迹在屏幕上显示的高低,一是由输出信号的大小左右、再就是垂直输入电路的增益左右,换句话讲,输出电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垂直增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综上所述,完全不会出现因为是无源电路没有放大作用,操作者就看不到需要的图形了,就无法完成楼主希望的工作了。

前面我已经贴出了楼主仪器的参数,该扫频仪的扫频信号最大可达100dBuv,换算成有效值是100毫伏,换算成峰值是280毫伏,经过半波整流,峰值也有140毫伏,仪器的垂直输入灵敏度是每格1毫伏,140毫伏的电平加到灵敏度为每格1毫伏的垂直电路,屏幕上可以显示多少格?即使无源损耗达到一半,屏幕上的扫描线也会跑到屏幕外面!这就意味着必须减少输出电平或者降低垂直灵敏度。如此一来,不会因为是无源电路就无法显示出图形的。

楼主的问题主要还是不熟悉所致,楼主希望的测试是无需质疑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网友:
会不会 是这台扫频仪本身就有故障呢?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示波器和高频毫伏表(465KHZ档用普通的毫伏表也行,如DA16毫伏表频响为1MHZ),测试一下你的扫频仪的输出信号,示波器带宽20兆周就行,输出端的输出电平首先调到100dB,示波器应该可以显示出560毫伏左右的波形,这是不接匹配电阻的开路状态,如果接上50欧姆的匹配电阻,得到的波形幅值大概在280毫伏左右。如果用毫伏表,开路状态为200毫伏左右,50欧姆匹配电阻时为100毫伏。

这样折腾一下,可以验证一下仪器的输出是否正常,再就是熟悉一下输出电平调节的概念等。

还有,如果楼主有信号发生器的话,用比较低的频率如1KHZ之内的信号,用不同的电平检查一下仪器的垂直输入。

这样做的结果,大致验证自己的仪器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要进入实测器件或者电路,首先第一步就是上面我多次强调的自检一下仪器,借此熟悉和理解仪器面板上相关操作按键的作用,这对理解和熟悉操作是非常有用的,楼主不要太急于求成。

网友:
常用的高阻检波器,适合窄带和频率不太高的扫频仪使用。这是一种二极管并联形式的峰值检波器,如果使用频率不高的话,图中的C1可以取值稍大一点。图中的另一只100PF电容,其实就是电缆的分布电容,实际制作中没有实体电容的,那个电阻要求也不是很严格的,几十K至100K就行。

楼主:
首先是万分感谢各位师傅的无私的指导,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使我坚定不移的实验下去,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成功了,看看图形吧,完全符合中周的测试要求,完美 的图形和预期的一致,旋转中周的磁芯,可以随心所欲的调节图形了,要465就有465,要455就有455,要衰减就衰减。要增强就增强,师傅授人以渔,我就得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坛友受益,下面就把探头的电路图,测试接线图上上,(这个电路图是在没有通电(没有检波)在机下的情况下测试图,在机上通电(有检波)的情况下不能用这个图)。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师傅们指教纠正。再次谢谢师傅们,

这个是探头的电路,上面的是输入探头的电路,两个原件。一个是2AP30E二极管,网上有售,。需要注意的是原件 ...

这个是探头的电路,上面的是输入探头的电路,两个原件。一个是2AP30E二极管,网上有售,。需要注意的是原件 ...

图3是接线图,输入探头,就是10P探头接中周的P,输入探头就是二极管的探头接中周的G,中周的B和E与两个探头的 ...

图3是接线图,输入探头,就是10P探头接中周的P,输入探头就是二极管的探头接中周的G,中周的B和E与两个探头的 ...

楼主:
看看测试的图形

楼主:
探头的电路和接线图电路上反了,两个颠倒过来看就行了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我的目黑721E机器用的,能不能适用其他扫频仪我没有实验,请参考别套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测试的图形

弄出图形值得庆贺!

说说开始折腾不好问题出在哪里,也好给人借鉴。

弄出图形是第一步,还要从曲线图读出带宽、增益或衰减等的具体值,这样,就能作出定量的解释,比方说无源器件的衰耗是多少、带宽是多少,放大器的增益是多少等等。

再就是,上面有朋友认为测试无源器件实现不了,你测试的是有源还是无源电路。

楼主:
看看我改造的测试探头,左边是旧示波器的探头改造的,里面有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右边的里面有一个10P的电容,废物利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的目标是自制FM中周,搞个调频玩玩,哈,,,任务才开始,不急,还是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退休了, ...

退休了好啊,有时间折腾喜欢的事情。

我也退休好几年了,以前在广电部门工作,长期与电视发射和接收设备打交道,经常要与天线、谐振放大器、各种滤波器打交道,没有扫频仪那是不可想象的。

最早大概是1977年就接触电子管的扫频仪,开始也是一塌糊涂,那时没有网络,能找到的书本极少,可以学习的老师也很少,通过不断的学习才逐渐理解。手头有好几台通用的V波段和U波段的都卖废品了,只留了一台频谱仪,因为有跟踪发生器,有极好的扫频功能,只是现在懒得折腾了。

扫频测试是电子测试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可以用于有源电路的测试,无源器件也是一样。比方说天线、滤波器、陶瓷振子、晶体振子、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LC滤波器(收音机的中周其实就是LC滤波器的一种)、同轴线.......。

专用的收音机扫频仪与通用扫频仪原理上是相似的,使用也是雷同的。有了他,收音机中的一些关键元件或者电路折腾起来就快捷多了。

祝老兄玩的开心!

楼主:
谢谢师傅,你就是我师傅了,有问题就请教你,有时间来北京打电话给我,我安排聚聚,我就是从小就喜欢鼓捣电子管收音机,原因电子管过度到晶体管有一个衔接过程,没有跟上,所以对晶体管不感兴趣,以前上班没有时间,现在闲下来了,重操旧业,鼓捣鼓捣玩玩,想做调频了,没有扫频仪,就搞了一个扫频仪,以前没有接触过扫频仪,所以一塌糊涂,幸亏碰上师傅,才进门,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要做无效劳动了,理由就是79楼乌鸦先生的论述。
告诉你中周生产厂家流水线上检测中周的办法:做一个 ...

        没有人否认楼主的方法能扫出某种特定的曲线,包括79楼乌鸦先生的观点.问题是这样测试是在电路严重失配的情况下,得到的曲线有多大的真实性,有多大的实用价值?

        我的观点是有实验依据的,不是想像得出的.请看我的测试.用的是与楼主相同的721E扫频仪,测试了5只电子管中周,其中三只是全新没上过机的,两只是从电子管机上拆下的,腊封还在,本人未作调节.5只中周测得的曲线基本相同,(这也印证了新出厂的中周是厂家基本调准确了的说法).图中5个频标最左边的一个是445KHz,中间的一个频标是455KHz.
从图中可以看出,调准到465KHz的中周,扫频曲线的峰点大约在435KHz的位置.这样的测试结果只能误导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电路或有源电路的扫频测试,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类似楼主中周这类器件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滤波器,所 ...

说的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有人否认楼主的方法能扫出某种特定的曲线,包括79楼乌鸦先生的观点.问题是这样测试是在电路严重 ...

你说的有道理,单独测试中周或上机之后测试两者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因为两种测试状态下寄生参数难得一致,即使同样一个中周,分别安装在两台机器上,恐怕也难以获得一样的曲线,频率越高,这种现象越突出。

频率高的谐振电路,配谐电容相对较小,测试时或者上机之后的寄生参数影响较大,严重的时候两种测试结果会偏差很大,这样一来,单独测试调好中周之后、上机微调一下就满足要求的希望可能就不存在。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改善的,那就是仪器与器件连接时,采用弱耦合,减少寄生参数的影响。

收音机之类的中周测试,毕竟是窄带测试,像455KHZ的中频频率不是太高,不管是单独测试中周还是上机测试,要求不是太严格,讲究也没有那么多,只要注意测试引线不是太长、仪器与器件的耦合度适当,测试或者调测之后还是可以满足实际要求的。比方说一个未知的中周,如果预先调试一下上机之后一般微调一下就行了,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当然,有经验的操作者也可以不单独调试直接上机,如果遇到损坏或频点偏差较大的中周,无非就是拆下来再去折腾。

前面我说过,无源或有源(一些朋友认为有放大的)器件或电路,扫频仪都是可以调试的,只是不同的测试环境结果上会有差异,优化测试环境、或者做一个专用的测试台,满足业余要求完全没有问题。

鳄鱼夹引出信号、高阻探头测试的方式,只适合一些要求不高或简单的场合,因为这种方法产生的寄生参数会不同,即使相同的仪器,因为测试线的不同结果也会产生偏差。在许多要求较高的场合,为了测试的方便和测试的准确性,电路部件之间的连接采用统一的同轴连接,仪器与这些部件连接也要采用同轴结构,鳄鱼夹和探针结构的测试线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这位朋友说的正常455KHZ的中周,实际测试时显示为435KHZ,这个很正常,因为寄生参数造成被测中周的等效谐振电容增大了,如果仪器与器件之间的耦合减少的话,频率就会上升。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误导人了!

早年电视机维修行业有一种叫做中周测试仪的小仪器,就是类似原理测试预调中周的,据我所知,很多人因为使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仪器调好的电视中周,也不是上机就能完全满足要求的,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微调到最佳状态。

图形仪器测试时,如果不是仪器的指标问题,曲线图形应该尽量显示高一点,宽一点,占满屏幕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较好,这样利于观察和读取测试结果。如果高度只有一两格,屏幕的垂直大部分空着,这样不利于读取电平相关的参数,水平方向也是一样。不能只是看到几个频标点、有一个馒头状的图形就行了。不信,当你加大信号、提高垂直增益,图形增高之后,读取的参数可能又有差异了。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学习了,原则上应该在机下先测试差不多了,再上机器微调,心里就踏实了

网友(2016-12-29):
很好的一个贴,看完,基本有些了解了。

网友:
老师耐心细致,值得称道!

网友(2017-02-14):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单独测试中周或上机之后测试两者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因为两种测试状态下寄生参数难得一致 ...

从头至尾浏览了这个帖子,很有收获,扫频仪是个非常好的工具,非常高效,是否需要在线测试,实际上和扫频仪无关,扫频仪只是客观的反映出测试结果而已,仪器本身并不会误导人,造成误导的原因是测试者对原理的不熟悉。测试者若是能保证在线和离线的测试环境一致,个人觉得其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
这贴必须保存…!!!难得的好贴…!!!

网友:
看完了本帖,学习了很多东西,高频电路的分布参数的影响很大,探头的屏蔽更重要,调好的中周上机后要微调等,受益匪浅。

网友(2017-03-16):
仔细看完帖子,很有启发,收藏!谢谢楼主的不服输的执着,谢谢各位老师耐心精心地指导,让自己身临其中,感觉自己就是楼主一样畚与了全部过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单独测试中周或上机之后测试两者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因为两种测试状态下寄生参数难得一致 ...

图形仪器测试时,如果不是仪器的指标问题,曲线图形应该尽量显示高一点,宽一点,占满屏幕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较好,这样利于观察和读取测试结果。如果高度只有一两格,屏幕的垂直大部分空着,这样不利于读取电平相关的参数,水平方向也是一样。不能只是看到几个频标点、有一个馒头状的图形就行了。不信,当你加大信号、提高垂直增益,图形增高之后,读取的参数可能又有差异了。
有两个问题:1、我的BT3D在短路输出输入(中间串有75欧检波器)测试机子本身时,矩形的上下两条平行线很窄,不论怎么调正好在基线上下一格多一
                          点;  这样对不对?
                     2、仪器的RF射频输出和信号输入的端口座为什么不统一为BNC(Q9)大小一样的呢?机子本身测试时随带的线可以用上,但在平时测试连接探
                          头时不是很方便 ,需要改造,机子在出厂时是不是还有专用的一大一小的测试探头啊?
                     烦请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图形仪器测试时,如果不是仪器的指标问题,曲线图形应该尽量显示高一点,宽一点,占满屏幕的百分之八十 ...

你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说的仪器自测时的状况,如果是,矩形图形幅度大小除了与扫频信号大小有关,也与扫频仪的垂直输入灵敏度有关。通常情况下,扫频输出置于最大,垂直灵敏度适当时才会有合适幅度的矩形图形。扫频仪的输出一般是确定的,手册上有说明,晶体管仪器最大输出可达500毫伏,有条件用超高频毫伏表或者是频谱仪测试一下就可确认了。

第二个问题,射频仪器的电缆接口不同,的确给操作带来麻烦,如果经常需要变换接口,建议买几只转换接头就行。

贴图就是一种转换器,几元一只,注意购买的时候别把阻抗弄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说的仪器自测时的状况,如果是,矩形图形幅度大小除了与扫频信号大小有关 ...

多谢老师指教!
1、机器自检是在衰减为0时的状态,正好上下占两格多点;
2、这种转换头哪里有卖?给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多谢老师指教!
1、机器自检是在衰减为0时的状态,正好上下占两格多点;
2、这种转换头哪里有卖?给个 ...

你在淘宝输入《同轴转换器》搜索就可以找到,注意你仪器的输出阻抗,电视仪器的阻抗75欧姆比较多,通用的都是50欧姆,阻抗不同看似相同的插接件是有区别的,简单的分辨就是插头中间的插针50欧姆的比75欧姆的要粗一些,购买时与商家弄清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淘宝输入《同轴转换器》搜索就可以找到,注意你仪器的输出阻抗,电视仪器的阻抗75欧姆比较多,通用的 ...

再次感谢!内针是有粗细,我有电台上的粗细不同

网友:
将全扫、窄扫、点频关闭,幅度上来了,老师看这对了吗

网友:
衰减10分贝幅度缩小很大

网友:
看图,衰退的幅度很大!

网友:
发现手机版除了看图不方便,上传照片还是很是很好的,没有大小限制?!

网友:
上传照片很方便

网友:
全扫的图,窄扫接近衰减十的状态,点频是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