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电脑电源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5-12-19):
开关电源复杂,开关变压器也是难于自制的,书上的介绍计算更是让人云里雾里,自己高数学的差。
有经验的矿友多赐教啦。
开关电源高效率,低压大电流还是相当吸引人的,
若能利用电脑电源上的开关变压器自制简单的小开关电源,制作难度又能降低些了。

坏的电脑电源比较易得,以前公司搬家,留了几个材料好的,有5、6只一般的都扔给收废品了。

拆的是HP电源上的开关变压器,
由坛上矿友办法,用热风先加热磁芯再拆,可惜还是心急了点,拆坏一边,磁芯也太脆,

最外侧1次(高电压)绕组,23T,

3V绕组

5v绕组
12V绕组(红色漆包线)忘拍了。

最内侧又是1次绕组,23T,

磁芯

发现1次的两层绕组分别是最内和最外侧,用铜箔胶纸与中间的2次绕组隔离,呵呵,有点像夹心饼干。

网友:
哈哈全部解剖出来了

网友:
拍的挺细。我也拆过一个,改可调时管子放炮。

网友A:
之后拆管子用元器件。

网友B:
拆完电源开关变压器,然后下一步呢

网友C:
看起来铜还不少!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再把它复原,看看还能不能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后拆管子用元器件。

开关电源够复杂,不易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完电源开关变压器,然后下一步呢

有可能的话以后想试试用磁芯自己绕,比如做个3V5A的小开关电源。
就是看有关书上说的高频开关变压器的1、2绕组设计取值真是云里雾里,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铜还不少!

HP电源的变压器个头要大些,材料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再把它复原,看看还能不能装好

复原不是太难,,不过原先绕得非常紧密,工艺好,
自己弄不到那样,用或许没问题。
呵呵,据说松了牛会叫的。

网友E:
我怎么就没到拆一个呢请教一下,23T是23圈的意思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就没到拆一个呢请教一下,23T是23圈的意思吗?谢谢

是的,1次绕组是最内最外层各23匝,共46匝。
刚才又拆了个质量一般的电脑电源开关变压器,质量差,不易拆开,里面线乱绕,不像这个。

要找像长城、HP类的电源,里面元件好些。

网友:
用水煮不会拆坏

网友F:
电脑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是最最简单的东西的了!只要绕的规整9成都能正常工作!参考5V输出端的输出电流决定输出端使用几线并绕,然后产考5V绕组每V匝数计算输出绕组匝数!这个变压器制作的相当粗糙!一般仔细电都能绕下!如果想做维修电源那就更简单了!5V绕组匝数+|12V绕组匝数为输出匝数,线径和几线并绕按12V绕组加一线OK!初级原来多少砸就绕多少!不用看线的长短是否和原来一样!剩下电路的改装度娘那里一大把!最后有个关键!!!!!!!整流用的半桥以顶要更换耐压300V以上的肖特基货快恢复半桥!!!!!!用原来的只要加负载半桥就会击穿!!!!!!!!!!切记输出整流管必须更换!!!!!助于损坏的磁芯502粘好就可以正常使用!首次通电的时候用个100W白炽灯泡代替原有保险管!!出问题也不会烧掉调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是最最简单的东西的了!只要绕的规整9成都能正常工作!参考5V输出端的输出电流决定 ...

不错的经验,,用在原来电路中或可行,,
若是自己想做比如说220VAC入,3V5ADC出,简单的开关电路(如正激单管,TL431光耦的),这种参数不知是否何适了。

网友F:
可行,不过单管的拆解前要测量初级电感量,装复后也要测量,如果发生变化可以通过调整磁芯气隙的办法调整好电感量!

网友G:
PC电源的电路结构成熟,改12V以内可调就是稍稍改几个零件就成了大电流低压输出,还要大费周章去改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电源的电路结构成熟,改12V以内可调就是稍稍改几个零件就成了大电流低压输出,还要大费周章去改绕组?

带玩带试验,想搭个简单电路,小型化,3V5A最好,
家里的小家电用得上,像剃须刀,数码相机,要求低压大电流。

网友(2019-08-24):
这两天我也拆了一个电脑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倒是没烂,想改个开关电源,现在准备漆包线;

网友:
单位淘汰好几台HP主机。拆机电源5、6个了,不知道干点啥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的话以后想试试用磁芯自己绕,比如做个3V5A的小开关电源。
就是看有关书上说的高频开关变 ...

我也拆了个磁芯,想装个开关电源;

网友:
动手能力强,没时间玩

网友:
这个变压器圈数少容易绕,就是排密比较费劲。
以前用286电源改做笔记本20电源时拆改过变压器,就是把5v那些并绕的线去掉换成一根细线,然后12v绕组后接续同线径绕至20v,调换反馈电阻获得所需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行,不过单管的拆解前要测量初级电感量,装复后也要测量,如果发生变化可以通过调整磁芯气隙的办法调整 ...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你拆的磁芯的时候用灯泡大法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