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GAMMA车机密码锁死,请教如何破解。

楼主(2015-12-20):
如题,收了一台大众GAMMA磁带车机,可以外挂CD箱的那种,密码不知道输入两次锁死了。请教如何破解,
主板上找到一个24C04的芯片,。

网友:
这个好办,断电半小时,再重新输密码。马云家有人专解密码。。

楼主:
谢谢,锁死刚才网上找资料说要开机一个小时才能再输入密码。

网友A:
如果手上有编程器的话我发个有码的数据给你写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上有编程器的话我发个有码的数据给你写入就行了

谢谢,可否发个密码是1000的,我买了编程器,写了一个坛友给的密码的,但不是1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否发个密码是1000的,我买了编程器,写了一个坛友给的密码的,但不是1000

1000号的好像还真是有的.我找找看看.把你哪机子的标签图给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否发个密码是1000的,我买了编程器,写了一个坛友给的密码的,但不是1000

我这有大众蓝宝GAMMA密码1000的数据,但你的码片是24C的,估计是西门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大众蓝宝GAMMA密码1000的数据,但你的码片是24C的,估计是西门子的吧。

谢谢关心,这个我还真不懂,如何识别。要不我把我的芯片读出来高手们给指导一下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号的好像还真是有的.我找找看看.把你哪机子的标签图给我看看!

谢谢,明天才能给你发,请问要机器那个部位的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才能给你发,请问要机器那个部位的照片。

要机子的序列号这个标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机子的序列号这个标签.谢谢!

你好,这个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可以么。

VDO 无码24W04.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1214)
你这台是VDO产的机子.试试上面哪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是VDO产的机子.试试上面哪个数据

谢谢,我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