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推6P14(6P15)机芯完工

楼主(2015-12-21):
经过一个多月断断续续的折腾,这台机器昨天终于安装调试完毕了,整机只有一对输出牛和音频输入插座、接线端子是购买的成品,花了不到300元,其它元器件都是以前积攒的垃圾,没有什么补品元件,听音用的是一对上海飞跃10W二分频木质老音箱,总体效果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从有装这台机器的想法开始,电路构思就没有想照葫芦画瓢装电子倒相的结构,总感觉不管是长尾倒相、差分倒相还是屏阴分割倒相要使波形对称不是很容易,变压器倒相却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找到频响好的推动牛,总体效果还是占优的,电路也可以大大简化,简洁至上的原则在此也通用。调试过程中,取消了从输出牛到电压放大级的大环负反馈,电压放大级和倒相级的阴极电容也取消了,也就是取消了电压负反馈、增加了电流负反馈,感觉这样效果更好,整机增益也不低,电脑声卡做信号源,千千静听播放器10%音量输出,音量电位器开到50%就震耳欲聋了。

先上电路图,图中实测电压是用的6P14管子,用6P15的电压值昨天换管的时候忘记了测量,只是输出级阴极电压会有所变化,说实话,我这木耳朵没听出6P14和6P15有多大的差异,只是音量电位器不变的情况下,音量大小多少有点不同。

外观,自己看着都不满意,准备找好手木匠做一下装修,包一下边或者做个壳子。

内部,走线比较凌乱

倒相激励牛,从JF12晶体管温度放大器上拆的,共有六个对称的线包,两两串联,电感量超出数字万用表20H量程,坡膜合金铁芯,有气隙。

电源牛见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5982-1-1.html,连续开机四小时略有温升,估计也是让电子管高温给烤的。该机电源部分的电路用的元器件比较多,主要是节就电源牛和底盘的对称性,好处是关闭音量电位器后,耳朵贴近音箱,交流声也几无可闻。根据实测的整机功率,100W的功率也够了,这个牛用在这个机器上,实在有点大牛拉小车的感觉。

整机功耗,听感合适小音量下的数值。

楼主(2017-10-10):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近期我也买了两只,请问楼主这个牛可以过直流吗?

这个耦合牛是可以过直流的,请看资料介绍和应用电路图。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耦合牛目前发现的有两种,变比是不一样的,一种就是资料上说的6:1,还有一种是1:1的,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就可以简单判断是哪一种。

网友B(2015-12-21):
底台下面排线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台下面排线太乱。

扣在下面也看不见,声音好就行了。

网友:
做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C:
合金变压器用处多了。还要涨价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金变压器用处多了。还要涨价呦

涨价吧,咱不怕,拆机加上前段时间划拉的,积攒了接近20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涨价吧,咱不怕,拆机加上前段时间划拉的,积攒了接近20个。

最近这种变压器涨价了而且销路也好了。2个月前100元包邮4只没卖出去,现在120元包邮好卖

网友: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像我这样对电路一窍不通的小白来说什么时候才能组建自己的胆机啊

楼主:
中午换上了6P15,感觉和6P14的差异很小,听了一下午了,越听越顺耳,煲机一说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这种变压器涨价了而且销路也好了。2个月前100元包邮4只没卖出去,现在120元包邮好卖

主要是阻抗要用得上,不然就是鸡肋,还得自己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哪里人?节就这个词听着挺亲切!

胶东半岛山东招远的。朋友我们应该距离不远。

网友E:
这个放大器拆了好多,都当废铁处理了,只留几个变压器罩备用。正好罩EI66的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放大器拆了好多,都当废铁处理了,只留几个变压器罩备用。正好罩EI66的铁芯。

您说的是JF12放大器吗?拆下来的推动偶合牛都当废铁处理了?再找找,还有的话我收。

网友E:
好像还有三个,都把外壳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还有三个,都把外壳敲掉了。

铁芯没动、线包完好就行。拍几张照片贴上来看看?或者短消息吧,这样有点违反版规。

网友F:
合金牛楼主有没有这个线圈参数啊?

网友G:
1:2的升压推动牛,用一级前置放大就可以吧。
做的很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的升压推动牛,用一级前置放大就可以吧。
做的很不错,赞一个

多谢海版加分鼓励。两级电压放大确实是有点增益过高了,调试的时候用的是电脑声卡作为信号源,千千静听播放器满音量输出的时候,功放音量电位器开到接近50%即可达到满功率输出开始出现削顶失真,无奈之下,取消了两级电压放大和推挽放大的阴极电容,增加电流负反馈控制增益,限制信号源的输出幅度到20%才感觉比较合适。当时构思电路的时候,选择两级电压放大纯属无奈,一个是库房里翻出来的这个多年前的铝底盘已经打好了孔,再一个,那个小合金耦合牛当时查到的资料是6:1的变比,如下图所示:
调试的时候,感觉整机增益过高,因为手头还有这样的小合金牛,就对这小牛进行了仔细的测试,结果如下:
这一正一反12倍的放大倍数差出来了。。。。所以说,网上查到的资料不可全信,要以自己亲测的才比较可靠。
再做类似电路,一级电压放大兼倒相足矣,电路更简洁,还可以省一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合金牛楼主有没有这个线圈参数啊?

线包线径、圈数未知,线包两个串联电感量超过数字万用表20H量程,变比2:1,实测数据如下图。

网友H:
那个铝制的散热片是为那个元件散热的?是降压电阻还是滤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铝制的散热片是为那个元件散热的?是降压电阻还是滤波电阻?

是电子滤波器的三极管13009-2的散热片,其实可以取消,把管子加上绝缘片后直接固定在铝底盘上。推挽机器高压电源电流随输出变化比较大,应尽量减少电源内阻,用电感或者电子滤波器比较好,尽量避免用CRC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子滤波器的三极管13009-2的散热片,其实可以取消,把管子加上绝缘片后直接固定在铝底盘上。推挽机器高 ...

谢谢!我感觉还是电感滤波比较好,声音干净,耐受力强。我的机器有的是用大功率电阻代替,总感不可靠。晶体管我一直掌握不好,也有“要纯胆”的思想作怪。

网友:
这个方面的话题的 都讨论一下

testo 608-H1

网友:
也有这种小牛,记号一下

网友(2016-04-16):
记号,也有这合金牛

网友:
做一个大几号!

网友(2017-03-22):
记号下记号下

网友:
好手艺呀,赞

网友A(2017-10-10):
这个牛近期我也买了两只,请问楼主这个牛可以过直流吗?

网友:
慧星老师作品多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耦合牛是可以过直流的,请看资料介绍和应用电路图。

谢谢回复,我现在手上的是1:1的牛。还没有装机。准备用来推2E24PP。有测试过这牛牛的频响宽度是多少吗?不知道好不好。还有直流最大能过到多少ma?

网友:
喝着咖啡听着音乐--------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现在手上的是1:1的牛。还没有装机。准备用来推2E24PP。有测试过这牛牛的频响宽度是多少吗? ...

没有合适的设备,未测量这牛的频响。
根据实际应用电路里面的选管(3AX81)和一次绕组的线径(0.09毫米),这牛估算一次过直流10毫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挺会做的。也省钱。俺买两对变(包输入牛)压器就要380元。

网友(2025-03-01):
记号资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