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一个小型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5-12-21):
  上次我的参赛作品是铝合金制作的桌面型3D打印机,虽然说这种打印机只能打印PLA塑料,也解决了不少DIY上的零件加工问题。
  看着网上很多制作激光雕刻机的,我也想自己做一个玩玩。于是上网看了各种结构了解基本情况,模仿了中华DIY论坛sunstar126老师的作品做些修改设计了这种结构,其实很简单,有些部件使用了打印件所以省了很多加工,精度也容易保障。
  先说说大家第一眼看见这东西要问的共同问题,这个激光能雕刻什么?我这个激光头是0.5W的,除了金属、陶瓷、玻璃外,其它的木片、纸张、塑料、竹子都能雕刻。这个“雕刻”不同于金属雕刻机那样刻浮雕出来,只是在表面烧刻下去一层而已,纸片就很容易烧穿,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雕刻。想把金属刻上痕迹需要20-30W的激光。
结构:
  使用了两条5050角铝3mm厚的足够了,250mm长,做成前后两个架子,前后角铝距离300mm,两边由8mm的光轴做Y轴兼做框架。激光头是非接触加工,行走几乎没有阻力,所以这种结构的强度足够了。
  这个尺寸没有规定要多大,可以更小型些,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更大些。由于激光组件的尺寸占位要减少实际行程,所以在设计需要的雕刻尺寸时要考虑好,比如我这个X轴距离是205mm,实际可用行程只有125mm。Y轴的雕刻头也要占用约80mm的行程。
  两个Y轴步进电机兼做底脚,后面用打印件支撑。X、Y轴滑块嵌入8mm的直线轴承,使用证明一个轴承就够用了,不会发生扭曲的情况。
  控制板就装在角铝上面,有足够的空间。
  为什么用两个Y轴电机?当然有各种方法可以只用一只电机,但是代价是结构复杂加工麻烦,多用了惰轮、皮带或连杆什么的成本都超过十几元的电机了,两个Y轴步进电机是并联接法的。
  X轴电机可以装上部,也可以装侧面,总要占用空间,好像没有更好的安装位置可选了。
  激光雕刻机和3D打印机不一样的是没有限位开关,它可以任意位置为原点开始烧刻,这样就不会有比较大的板材不好放置的麻烦。激光头在架子上是可以少量调节高度的,如果太高的东西那就把机架垫高来雕刻。
  比较麻烦的一点是无法脱机工作,必须连接电脑进行加工。
  控制板部分也比较简单,单片机Nano,步进驱动模块用4988,焊接好后用USB线连接电脑,写入固件grbl.hex就可以了。
使用:
  接上12V电源,单片机电源由USB提供,打开电脑上控制软件,连接,就可以控制X、Y轴的运行了,也可以试着打开或关闭激光,一定要戴防护眼镜啊!致盲无解哦。
  有很多软件可以把图片或文字转换为雕刻代码,运行代码就能控制激光雕刻了。不同的物品需要雕刻的功率不一样,可以改代码增加移动速度来减少烧蚀的深度,反之则加深烧蚀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做细节少了一点。看上去材料成品多。创意养眼。

开放式的结构一目了然了,还需要了解什么我一定尽力提供。

网友:
结构简单有创意

网友A:
制做细节少了一点。看上去材料成品多。创意养眼。

网友:
楼上说的对,细节再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放式的结构一目了然了,还需要了解什么我一定尽力提供。

深色组件是3D打印的,一般仿制没有条件,可用其它材料组件装配

网友:
有详细制作过程就好了。

网友B:
缺少制作过程的照片,请尽快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制作过程的照片,请尽快补上。

像这种非常简单的构造已经很明白了,其实也就是角铝钻孔、螺丝连接,最多也就是3D打印,这个零件也都打印完了,我也不明白大家要看制作过程的什么内容,制作时真的没有拍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这种非常简单的构造已经很明白了,其实也就是角铝钻孔、螺丝连接,最多也就是3D打印,这个零件也都打印 ...

请仔细看一下七届大赛公告,凡是参赛作品都要求有制作过程的照片,请尽快补上。

网友C:
我想问下 0.5w激光是 啥颜色的?  能烧啥?   能烧金属和有机玻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 0.5w激光是 啥颜色的?  能烧啥?   能烧金属和有机玻璃吗???

我用的激光是蓝紫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一下七届大赛公告,凡是参赛作品都要求有制作过程的照片,请尽快补上。

好吧,这几天就拆了机子补拍照片可以吗?

楼主:
今天拆了机子分解了零件补充照片如下:
角铝用50宽3mm厚的,这样容易加工,用手锯、手电钻和锉刀就能对付了。长度可根据各人需要来定,这个自由度很大。

光轴,使用8mm的足够了,如果机子做的更小,那更细的也够用,顺便把它做了机架构件。

螺丝都在这里了,用高强度的螺丝比较好。

打印件,因为我有了3D打印件,所以就利用上了,大家可以使用其它结构,铝片、塑料板材都可以,强度要求很低。直线轴承直接装在滑块里面,螺丝可以抱紧。

控制板很简单,这样的布局只是适合装在角铝上,当然可以装在其它地方。背面用了不少飞线。

步进电机使用42的,更小的也可以用,其实更小的价格更贵,所以还是用42短的。

以下是安装部分,调节成顺滑就可以了。

欢迎互相交流。

楼主:
补充一点软件使用:

网上下载一个固件grbl.hex,使用这个软件通过USB连接写入单片机Nano

打开上位机软件连接好,读取刀路文件就可以开始雕刻了。

网友:
厉害,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D:
好东西,真想做个可惜不会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真想做个可惜不会单片机

我也不会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会单片机。

那如何实现雕刻,和驱动步进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何实现雕刻,和驱动步进电机的?

这个我在1楼和15楼都说了。

网友E:
能不能3D打印收音机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3D打印收音机盒子?

  从原理和实际上来讲是可以打印的,只要这盒子不超过打印机可打印尺寸。但是打印出来的表面光洁度不好,即使通过打磨也无法达到那种产品的外观。

网友:
小机器很漂亮

网友:
不错的机子,做的很规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软件使用:

网上下载一个固件grbl.hex,使用这个软件通过USB连接写入单片机Nano

字刻出来了...可否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字刻出来了...可否填充?

木片被雕刻烧去一层,你想怎么填充?我没试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G:
能刻电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刻电路板吗

金属、陶瓷、玻璃都不能刻。

网友H:
再放段工作视频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再放段工作视频吧

程序自已编写的吗?若是,是否同意帮助写编其它程序?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程序自已编写的吗?若是,是否同意帮助写编其它程序?谢了!

你是不是回复错人了?这个帖子不是我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不是回复错人了?这个帖子不是我发的。。。

发错了。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放段工作视频吧

这个激光雕刻速度很慢,一分钟就几十厘米,视频不看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程序自已编写的吗?若是,是否同意帮助写编其它程序?谢了!

这个我在15楼已经写清楚了。

网友:
一直想用一个,技术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在15楼已经写清楚了。

看到了。谢了

网友J:
激光头组件能方便透露一下在哪儿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激光头组件能方便透露一下在哪儿买的吗

除那几个打印件外,其它配件全是逃宝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那几个打印件外,其它配件全是逃宝买的。

谢谢

网友:
强作越来越多,赞一个!

网友K:
看上去不错,双Y会丢步吗?4988驱动能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不错,双Y会丢步吗?4988驱动能驱动吗?

实际使用中没有发现丢步过,而且我是把驱动电流调到电机不走然后再调大些就可以了,功率余量足够。

网友:
arduino直接和easy driver连接吗?

网友L:
楼主pm个激光的卖家地址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pm个激光的卖家地址好吗?

别忘了顺便买一、二个护目镜哦。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能工巧匠!矿坛藏龙卧虎!

网友(2016-01-20):
矿坛高手云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下,DIY高手膜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了机子分解了零件补充照片如下:
角铝用50宽3mm厚的,这样容易加工,用手锯、手电钻和锉刀就能对付了 ...

我们一般用来雕刻不锈钢片或者铝合金上打标,你那里可以做成这样的吗?价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用来雕刻不锈钢片或者铝合金上打标,你那里可以做成这样的吗?价格是多少?

我不是生产机器的。

网友:
佩服楼主技术,机和电都玩得转呀

网友:
直接增大激光功率能不能雕刻线路板?

网友:
那估计得至少20W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