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机械键盘加灯,贴膜

楼主(2015-12-21):
2015年机械键盘大幅降价,恰逢掏宝双11 活动.优惠幅度很大,一时手滑.不小心拍了一个盛美瑞87键盘.
买这个键盘原因有
1外观接近斐可尔,本人讨厌悬浮式键帽,觉得容易挂碰.
2茶轴,低价位茶轴确实不太好买到,
3价格便宜.本人不缺键盘,只是想买个新玩具,哈哈.
4不带灯.带灯的话就没有本贴了.哈哈 买之前我抱着赌博的心态,赌它会有灯路,结果
废话不多说上图
发泡膜包了3层
正面
背面
只有塑料套防尘打开包装后只有键盘本体和一本说明书,连拔键器都没送.简单的说明书只有4页
主体键盘,实物还是挺漂亮的,原谅我的华为手机吧
键帽刻字采用了激光填料,略有反光,使用一段时间后刻字逐渐会变黑

楼主:
到手准备验货.看看发的是否茶轴,奈何老板没送拔键器。懒得出去买随手做了一个拔键器
一根细铁丝几下就做了个拔键器
还行挺好用的
凭手感判断是茶轴,打开一看也确实茶轴.键盘轴用的是outemu也就是“高特”轴,我怎么照都看不清,就不上图了.

楼主:
到手就拆整个键盘只有一颗螺丝.用十字螺丝刀取下即可.
上面4个卡扣,下面4个卡扣.左右没有卡扣
用卡片沿缝隙插入然后左右滑动.即可打开,大力出奇迹啊!
改键线分离很简单有接口,然而我并没有下手改装

楼主:
PCB背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贴牌货,根本就是贼欧.而且没有预留灯路.
用吸锡器取下轴体,考虑再三,最终我决定切轴按灯.
我没有在钢板内侧走线,太容易短路了
也没有在PCB上面打孔.我的电钻也找不到了,而且也对PCB损伤大.
切轴这个工作量,也不算大.
两面都要切,不要切太大.能够把LED引脚塞进去即可.
借用我儿子的飞镖固定轴体,每个轴体都有个LED极性指示.我们都按照这个来插入LED按回钢板即可,
87个轴体都要这样做一边.
由于工作忙我断断续续作的.而且我也不想卸下钢板.每次我都是竖着拆下一列.

楼主:
在每个LED的负极焊接一只2千欧的0805贴片电阻.这个步骤真的很难啊,为了怕烫坏PCB还要用纸垫着.
焊完后就是接线.做好绝缘.线材要求要细,可焊性要好,强度要高.
主控做了4版,最后才搞定,过程很曲折,

为了不外加开关,选用原键盘(锁WIN信号灯)电压控制灯路.

楼主:
掏宝买的贴膜到了
减下一小块先粘正面
采取边角
像个大壳子
开孔
所有小孔都这样开
最后用电吹风定型

楼主:
断断续续搞了近1个月键盘总体已经搞定.奈何原装键帽不透光,等到双12又入手魔力鸭透光键帽一套

原版留照
新版上图
试验一红色胶带+绿色胶带=还挺漂亮

网友:
真是大工程。

楼主:
最后的定装照
实物很漂亮! 可惜我渣技术拍不出效果啊!镜头不好变形阿,搞得好像键帽有点歪.实物没问题
晒晒我的上网环境.

网友:
能折腾,得有多少功夫去完成,做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真是相当有耐心 手艺不错

网友:
真能折腾,还耐心啊!

网友:
挺好的,我有时在不开灯时就想着能看见键盘。好方法。

网友:
这个真心折腾累啊

网友A:
做的漂亮!试问机械键盘diy的好用还是成品好用,第一个该入什么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试问机械键盘diy的好用还是成品好用,第一个该入什么轴的?

我觉得还是茶轴好

网友:
乐在其中,DIY的意义就在动手中,其实耗费的精力物力财力,已经远远大于卖一个带灯的键盘了

网友:
奢侈高大上城会玩啊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自己有能力也搞下。

网友:
成功=重复做简单的事情
敬佩你的精神

网友:
太能折腾了,工程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把led尽量串接 并联电流很大USB口电源压力大

这个成品 电流并不大 ,每个 LED都接了 2.7K电阻。每个 LED只用 1MA电流 就已经很亮了总电流 大约 87毫安 。比有些优盘还要省点。。
如果 两个 LED串接的话,就只能 使用 红 、黄 ,绿 三种灯 ,不能用 白灯了,白灯还是最漂亮 。

网友:
做的真好!!! 好厉害!!

网友:
感觉和绣花一样需要极大的耐心,

网友C:
那种掺有荧光粉的键盘粘贴就可以 直接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掺有荧光粉的键盘粘贴就可以 直接贴上

那个东西 真的 不好用的 。用过类似的 东西哦

网友:
这个工作这是繁杂。。。

网友D(2016-01-28):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搞了近1个月键盘总体已经搞定.奈何原装键帽不透光,等到双12又入手魔力鸭透光键帽一套

楼主 这个蓝色是什么贴膜 多少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蓝色是什么贴膜 多少价格?

汽车内饰贴纸 内饰贴膜金属拉丝贴纸改色膜 碳纤维内贴贴纸改色膜[交易快照]

网友(2016-08-08):
看得我蛋蛋发胀。太有耐心了撸主。

网友(2016-11-13):
心灵手巧啊,还要有耐心,真心大工程

网友:
慢工出细活啊

网友(2016-12-14):
学习了, 都是牛人啊

网友:
这工程量也太大了,楼主手艺不错,也挺有耐心

网友:
拔键器好评,改这个工作量也实在是大,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2017-03-08):
为DIY精神点赞

网友(2017-08-21):
学习的榜样啊,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