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表出现怪毛病

楼主(2015-12-22):
上四500型指针表,测电压时表针不断的左右摆动;
拆下表头见游丝焊接无异常,用77表测动圈电阻时表针左右不停的摆动,无法读取电阻值;
用手限制表针摆动可以读取电阻值,约为2210多欧姆;
此笔以前肯定被维修过,见图片:

拍了视频但不知怎么上传!!!

网友A:
有静电?有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静电?有静电?

表头都拆下来了,不会是静电造成的吧???而且摆幅很大从左到右的摆动。

网友B:
仔细看下线圈上下两焊头是否有虚接情况。

网友:
很可能动圈发霉,造成似通非通

网友C:
分流回路有电阻断路,表头失去阻尼而已。
仔细检查分流回路中的每一个电阻。
22xx的电阻是正常的。500的表头动圈就是这个阻值。
你用指针表去测指针表头内电阻,震荡是正常的。表头的本质是一个电感,然后还带有弹簧,加电上去,在感生电动势-感生电流和机械转动-机械回复力的双重作用下会形成振荡。如果两个表头的特性差不多,还会共振,一直震下去,很难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下线圈上下两焊头是否有虚接情况。

谢谢回复,再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摆动会不会停?

楼主:
用77表测动圈电阻时,表针来回摆动不停。用手强制表针不动,动圈电阻22**欧姆正常。

网友:
      这是正常的,数字表电阻档通电就是大小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流回路有电阻断路,表头失去阻尼而已。
仔细检查分流回路中的每一个电阻。
22xx的电阻是正常的。500的表 ...

谢谢朋友的详细解释,刚才用手机电池串电阻测试,表针摆动到一定位置后停止,似乎正常的。

网友:
6楼正解,本人的500表就是此现象,换了一只线绕电阻就好了,好像是1欧姆还是1.5欧姆的忘记了。

网友:
你先把表头两个线短接,然后晃动表头,看看摆动幅度大不。如果不大,说明正常,可定是电流档的电阻有开路的。如果大,看看表头满偏电流多少。5 00应该是45ua吧。。记不太清了。。如果不到,就充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