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同步2倍频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5-12-22):
50Hz同步2倍频正弦波发生器

几天前,与求知无足版主讨论他的《分立元件制作的5毫秒脉冲序列波产生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时,应求版的要求设计这个电路,因为时间仓促,使用分立元件几经设计、实验未果。于是就用集成电路,结果非常满意。电路图如下:

工作原理

Q1、R1、C1组成反向跟随式电压比较器,Q2和R2、R3、R4、C2、C3组成的二阶滤波网络,共同组成120Hz反向低通滤波器。输入的50Hz交流正弦信号,经桥式整流得到100Hz脉冲,送入Q1,由于R1、C1的延时作用,Q1的正输入端相对于负输入端,电压会延迟约0.1mS,这样正负输入端就会产生微小的电压差,每一个脉冲,比较器会翻转2次,产生正、负方波各一个,输出100Hz反向方波,再经反向低通滤波器选出100Hz正弦波信号,此正弦波与脉冲同步,见波形图:

50Hz同步2倍频正弦波发生器波形

50Hz同步2倍频正弦波发生器波形

网友:
有了这个正对着波峰的上升沿,就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不再需要后面的100HZ正弦波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资料!

谢谢求版加分鼓励!祝您的图示仪早日制作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求版加分鼓励!祝您的图示仪早日制作成功。

我有一个观点,是只要理论上能说得通的,实践起来会少走许多弯路。理论说不清或含糊,要用实践来验证时,会走许多地弯路,失败再失败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大多数的情况,是在动手前,尽力把理论说得通的问题先行解决掉。

网友:
今天下午,抽了点空闲时间,把印制板腐蚀完成,待有空打孔焊接起来,看看我设计的那个延时电路能不能用。只要微分电路能使整形器可靠翻转,那就一定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观点,是只要理论上能说得通的,实践起来会少走许多弯路。理论说不清或含糊,要用实践来验证时, ...

赞同。理论是实践的总结,用于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用于检验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二者并用,事半功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没问题,那个延时0.1ms比较器的说法欠妥,实际上Q1、R1、C1是微分电路+比较器,正弦半波微分后得到斜 ...

理论性很强,谢谢。实际上是个斜率检测电路,判断极值点。从示波器看Q1正输入端波形相位比负输入端明显延迟了约0.1ms。

网友C:
那个电位器(W1)貌似已没啥作用、、、

网友D:
50Hz变100Hz方波,倍频后限幅更简单。。。最多3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Hz变100Hz方波,倍频后限幅更简单。。。最多3个三极管。。。

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于准确地找到峰值点和零电压点。您说的只能得到100Hz的近似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位器(W1)貌似已没啥作用、、、

实验时用过LM324,低电压电源时就用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于准确地找到峰值点和零电压点。您说的只能得到100Hz的近似方波。

可以加个调相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调相电路的。。。

这个电路,只要运放的增益带宽允许,输入各种频率的正弦波,都会产生2倍频的方波和正弦波,电路简单精准我最喜欢。

网友:
俺觉得此类功能还是同步锁相技术比效靠谱。。。就算用单片机思路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事实上如果追求极致的话,任何方法都会有缺憾。就这个电路来说,R1C1的延时0.1ms对于想获得脉冲间隔5ms来说已经达到2%了,不算大也不算小了。

网友:
10毫秒间隔的,已经焊接出来了,一切如设计思路。

网友A:
自制仪器,不与厂制品相比,只用了6个台阶。也就是将来只显示6条特性曲线。如果用10毫秒间隔,则显示这6条曲线也需要60毫秒时间,重复频率不到17赫兹,所以看起来图像闪烁的比较厉害。如果能用5毫秒间隔,则重复频率可提高到30多赫兹,看上去会不怎么有闪烁感了。

网友:
这是把阶梯电流放置到每格1毫安档位上,在标准200欧电阻上产生的阶梯波。此图,在示波器Y轴方向,置每格0.2V。x轴置每格5毫秒档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没问题,那个延时0.1ms比较器的说法欠妥,实际上Q1、R1、C1是微分电路+比较器,正弦半波微分后得到斜 ...

R1,C1不是微分电路,是积分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仪器,不与厂制品相比,只用了6个台阶。也就是将来只显示6条特性曲线。如果用10毫秒间隔,则显示这6条曲 ...

把这个二倍频电路级联,得到200Hz方波,经4017     8分频或10分频,得到25或20Hz的刷新频率就不会闪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C1不是微分电路,是积分峰值保持电路。

这是在电阻上取出电压差,应是微分,它能检测极值点(极大值和极小值),包括峰值,峰值是极大值,也是极值。

网友F:
闲着 试分析下P2之前的电路。
Q1反相端接收输入信号 由于C1的存在 反相端为主 运放输出负
一直到峰值。峰值以后 C1存电使正相端为主          运放输出正
一直到输入为0,这时运放还没反转,延迟至C1存电为0 并且
输入又为正时 反相端又为主                             运放输出负
如此循环。C1就起到上述作用。
看来C1的放电还要给它个合适的时间常数或通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在电阻上取出电压差,应是微分,它能检测极值点(极大值和极小值),包括峰值,峰值是极大值,也是极值 ...

如果同步信号电压发生偏差(如4伏或6伏)还能检测到电压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观点,是只要理论上能说得通的,实践起来会少走许多弯路。理论说不清或含糊,要用实践来验证时, ...

对极了,所以大部分时间理论还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实践的共性的总结。理论上不成立的,实践上在我们的范围内肯定不行,理论上行的,实践上也不一定行。

网友:
这个电路是自适应基准比较器,是无线遥控器超再生解调的标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同步信号电压发生偏差(如4伏或6伏)还能检测到电压峰值?

  原理上面已经说过了,只要输入Q1的同步信号幅度不接近电源电压,就没有影响,能准确检出极值点,当然延迟会有一点点,这可以调得很小,以运放的性能为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闲着 试分析下P2之前的电路。
Q1反相端接收输入信号 由于C1的存在 反相端为主 运放输出负
一直到峰值。峰 ...

只要R1足够小就行,看运放的性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上面已经说过了,只要输入Q1的同步信号幅度不接近电源电压,就没有影响,能准确检出极值点,当 ...

试着仿真 确实能检出中心,学习了~

不过整型后100H正弦波的相位是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