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开关电源

楼主(2015-12-24):
各位老师,我有一个12V10A的铁壳开关电源,芯片是7500B,目测输出部分的16V1000UF电容爆裂,是否换新电容就好了?顺路求一份电路原理图学习。

网友A:
如果电感线圈的漆包线没有破坏绝缘  更换电容后就能使用,  电容失效后导致高频波纹升高, 电感的滤波作用起效 导致自己发热,  热地部分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B:
烧的--------炸了。应测量输出端电压【短时间哦】。

网友C:
开关电源,看着头大。

网友:
线圈都黑了,16v电容都鼓包了,即使换了还敢用?

网友D:
电容爆了,估计电压失控了,不要盲目上电。

网友E:
这个没有修好过,学习中

网友F:
我们开关电源坏了,生产线女孩子自己修。不用万用表,比修理工修的还快。容易坏的一般开关管,整流桥,二极管,光藕,大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感线圈的漆包线没有破坏绝缘  更换电容后就能使用,  电容失效后导致高频波纹升高, 电感的滤波作用起 ...

谢谢版主专业指导;电感补焊时发现漆包线局部掉漆,用热缩管处理了下,然后将电容换成了25V2200uf(原来是16V1000UF),上电试机带LED灯条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炸了。应测量输出端电压【短时间哦】。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看着头大。

谢谢关注,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取样反馈电路 上电路图

这个电路原理我也搞不清楚,瞎折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爆了,估计电压失控了,不要盲目上电。

谢谢指导,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修好过,学习中

感谢关注,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开关电源坏了,生产线女孩子自己修。不用万用表,比修理工修的还快。容易坏的一般开关管,整流桥,二极 ...

实践出真知,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开关电源坏了,生产线女孩子自己修。不用万用表,比修理工修的还快。容易坏的一般开关管,整流桥,二极 ...

元件不要钱我也行

网友H:
修这玩意要点电路基础的,慢慢来吧。

网友I:
换了电容,先串灯泡看看,没问题,再直接上电,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这玩意要点电路基础的,慢慢来吧。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了电容,先串灯泡看看,没问题,再直接上电,安全些

好的,谢谢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同学习

wo我就是电源多不会修。

网友:
换掉就好了,我刚修好一台24V 6A的,输出带负载 不行,换掉输出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电源 输出电源电容鼓包 换了电容  查了电路还是没输出

网友:
应该是不能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们开关电源坏了,生产线女孩子自己修。不用万用表,比修理工修的还快。容易坏的一般开关管,整流桥,二极 ...

什么厂?拍些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专业指导;电感补焊时发现漆包线局部掉漆,用热缩管处理了下,然后将电容换成了25V2200uf(原来是 ...

这种维修虽然可用,但是我感觉还是不太彻底,建议还是检查下取样电路及光耦反馈功能,如果这部分电路存在安全隐患,还容易导致二次电压上升,虽不一定击穿电容,但是对负载而言是个防不胜防的隐患。
             建议首先检查电源指示二极管旁边的那个可调电阻,那个可调电阻是用来校准输出电压的。
                   检修开关电源,最好准备隔离变压器,取电插座上最好单独安装一个漏电保护器,以图安全。隔离变压器若没有现成的,也可以用两只220V、容量相同的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不限制,只要相同即可),次级与次级连接,其中一个变压器初级接一个电源插座作为待修电源取电用;另一个变压器初级接市电220V;这样连接,因变压器绕组阻抗限制,短路电流不会很大,避免了突发短路造成的二次损坏及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厂?拍些照片看看

小公司,生产的电源是自用的。

网友:
手里有两个在睡觉,都是无输出,板子元件看不出明显的烧迹,不会搞。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烧的--------炸了。应测量输出端电压【短时间哦】。

请问师傅为什么要短时间?是开关电源不能空载吗?还是只是针对有毛病的开关电源哪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师傅为什么要短时间?是开关电源不能空载吗?还是只是针对有毛病的开关电源哪

长时间通电,可能要烧损其他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专业指导;电感补焊时发现漆包线局部掉漆,用热缩管处理了下,然后将电容换成了25V2200uf(原来是 ...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6-09-17):
电源只要了解了原理,修好不是很难。

网友:
高手,我是不会修的,除了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