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绕了个小输出变压器用在单管机上

楼主(2015-12-24):
看了坛友做的变压器心痒手也痒。在TB上淘了些EI19和EI24的0.35mm厚矽钢片,据说是日本二手拆机货。没有现成骨架,用牛皮纸粘了一个铁芯面积5mm*6mm的支架,木心用5mm厚胶合板修整一下弄成5*6的,套上纸支架夹在绕线机上开始绕线。由于这个变压器是驱动耳机的,功率小,所以次级线和初级线都用了一样直径的漆包线。参数不大会计算,于是参考铁芯厚度、面积相近的牡丹2401两管机的输出变压器参数,初级绕1000圈(φ0.13mm),次级绕160圈(φ0.13mm),估计配两个单元并联的电脑耳机应该差不多吧。初次级间用透明胶带隔离,线头焊接稍粗一点的漆包线引出。插好EI片,用些铝片做个背夹。可惜没设计好,夹子小了,包起来很难看。
接入单管机试试
接入变压器后声音比原来直接驱动的大,高音丰富,但低音少了点。音质上与原来的连接方式各有千秋。
这是原来的电路图
本机使用插座,可方便换晶体管,实践发现用3DG201做单管机非常好!
没加再生,电池和耳机插座放底座下面
外壳
驱动电脑大耳机

网友A:
飞机老师绕的好漂亮,我也绕了一对1.5伏输入输出,绕来绕去不知道多少圈了哈哈哈哈!

网友B:
        纸壳兄,骨架的制作确实考验钳工技术,而骨架要制作端正了实属不易,而骨架的端正与否直接影响绕线的质量,网上有配套的骨架确实是福音。
        输出变压器的次级导线应该按设计的直径,次级不仅仅是圈数,还有直流电阻和交流阻抗问题,初次极用一样的导线,次级的阻抗可能会不匹配,因此影响输出功率。

网友:
有道理,下次我也用管座,试试各种管子的效果

网友C:
手工相当好,小变压器输出别有韵味,自己也特别喜欢。
顺便报一下我的绕制数据,同样的EI19铁芯,叠厚7mm。
次级0.17漆包线100圈抽头(配合18欧耳机),继续绕至133圈(配合32欧耳机);初级0.08漆包线1360圈,电感量约1.2H(1KH),保证初级电感量对低音很重要。
以上数据线圈架会非常满,稍有松弛就可能绕不下。
如果不太介意铜损,且供电电压不太低,次级可用0.15线,初级用0.06的,绕起来就宽松多了,次级也可以在67圈处增加一个抽头配合8欧老耳机,不过老8欧耳机灵敏度低,也不好听。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试没试过9014之类的高放大倍数的管子

网友:
变压器绕的不错,机壳、电池盒也做得相当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老师绕的好漂亮,我也绕了一对1.5伏输入输出,绕来绕去不知道多少圈了哈哈哈哈!

嘿嘿,我用的是带计数器的绕线机,省事了。以前用自制的简易绕线机绕,每500圈画一个“正”字还是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壳兄,骨架的制作确实考验钳工技术,而骨架要制作端正了实属不易,而骨架的端正与否直接影响绕线 ...

谢谢指导,这是初步尝试,以后学习大家的经验争取做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相当好,小变压器输出别有韵味,自己也特别喜欢。
顺便报一下我的绕制数据,同样的EI19铁芯,叠厚7mm。 ...

很好的经验!绕太细的线担心一下弄断了麻烦。结果用0.13绕1000圈电感量只有0.45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试没试过9014之类的高放大倍数的管子

试过各种管子。以前这机的电阻、电解电容、二极管都是用插座连接,如果要调整的话直接拔插就行,即使换成锗管也很方便。9014这类高放大倍数的现代硅管表现还可以,但是音量调节的效果很差。本机的音量调节实际是通过改变基极电压实现的,因此高放大倍数的管子在调节音量的时候变化过大,可调范围太窄。另外声音也显得有点毛躁。3DG4/3DG6之类的金属管子虽然β值不高,也存在音质不好、音量调节性不佳等问题。后来上了3DG201,这种外观丑小鸭的管子却有天鹅般的好嗓音,由于β值适宜,音量由大到小调节很均匀,试了几只表现都差不多。有趣的是上了一只3DX204A中功率管,接收低端的中国之声台时简直震耳欲聋,高端台的声音却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变压器绕得相当不错,赞!不知是用绕线机绕的吗?还是徒手少的?
68-1单管机所用的变压器是高频变压 ...

谢谢,这个变压器用了一台带计数器的绕线机 高频变压器是用了充电器里的E形磁芯,效果还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  。也想做个 就是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F:
换管作实验 恐怕要重调偏流才能在各管最佳处 这样比较是不是才较妥当啊

网友:
看的手痒我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
6V电压,声音一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管作实验 恐怕要重调偏流才能在各管最佳处 这样比较是不是才较妥当啊

本机的音量电位器实际就是通过调整偏流实现控制音量的,因此工作点并不固定。另外电路图里的偏流电阻用了一只500K多圈精密电阻器代替,先把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大(音量最小),然后调节这500K电阻器使C极电流在3mA左右,这样调节音量电位器可使电流在3mA一下变化。

网友G:
管子换9014或其它管子做实验,,每次换管子都应该重新调整一下机器电流吧。我只玩过锗管的电路,硅管的还没玩过,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子换9014或其它管子做实验,,每次换管子都应该重新调整一下机器电流吧。我只玩过锗管的电路,硅管的还没 ...

调节音量电位器就可调节偏流,这部机没有固定偏流。

网友:
也有零件但一直没做单管机,主要是3元就能买到品相非常好的八管机,要不就是捡个日本牌子的九波段机器,白来的机器有三台了

网友:
铁芯哪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手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