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作的活动矿石和矿石架

楼主(2015-12-25):
这个活动矿石架用了一个圆规脚作为探针,利用了杠杆原理和弹簧来调整触针的压力 。调整方便。矿石用的方铅矿石。比黄铜矿石效果好一些,但总的来说不如二极管音量大。但也是可以使用收听的。矿石座制作过程如下,先用保险丝一端的管帽池,熔入焊锡,然后把矿石放在其中,冷却固定后再放下黄铜基座中,四周用螺丝固定。然后通出二个接线柱 。这样方便实验使用。感觉 方铅矿石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跟二极管检波相比,音量要小许多的。

网友:
做的真好,圆规脚作为探针是亮点。

网友A:
请问保险管帽溶焊锡放矿石,高温不会对矿石有损伤吧,或者影响它的检波效果,我也有方铅矿,准备试试。

楼主:
不会的,试过了没有什么影响。放心做好了,其实焊锡熔化了也没有多少温度的。最多不过一百多度左右。

网友:
支持DIY!做的有创意!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保险管帽溶焊锡放矿石,高温不会对矿石有损伤吧,或者影响它的检波效果,我也有方铅矿,准备试试。

漫步兄如果保险管帽是铜质的就最好了!没有问题,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圆规脚作为探针可能接触面积比较大,如果再尖细一些检波效果可能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规脚作为探针可能接触面积比较大,如果再尖细一些检波效果可能好一些。

很有些创意。期望你延此思路设计一个可变电容器,单连的就行。

网友:
做得好,有创意!记的有一些老式钢质唱针,不知做矿石检波触针是否能行。

楼主:
应该可以,适当把探针磨尖一些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漫步兄如果保险管帽是铜质的就最好了!没有问题,我就是这样做的!

谢谢!手里有几块上好的方铅矿石,一只寻找合适的矿石架,想制作一个大号的活动矿石,就是那种玻璃管式的活动矿石,玻璃管不好找啊,解决了玻璃管,还有管帽的匹配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手里有几块上好的方铅矿石,一只寻找合适的矿石架,想制作一个大号的活动矿石,就是那种玻璃管式的 ...

漫步兄我出个主意!玻璃管就找个厚点的长点玻璃小药瓶,管帽就找个合适大小配玻璃小药瓶的旧的电容,你看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漫步兄我出个主意!玻璃管就找个厚点的长点玻璃小药瓶,管帽就找个合适大小配玻璃小药瓶的旧的电容,你看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您看可行否。找一个玻璃小瓶,用棉线缠绕,沾上汽油烧一下,极速冷却,截掉底座,形成一个玻璃管。管帽用合适的铝电解截断,套在玻璃管上,再用铜件做万向节,底座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您看可行否。找一个玻璃小瓶,用棉线缠绕,沾上汽油烧一下,极速冷却,截掉底座,形成 ...

思路想法正确! 我觉得用酒精比用汽油安全一点!我以前用厚棉线绕上磁棒一圈,用酒精小心的滴在棉线上,【千万别搞太多了!注意安全!最好用铁夹子!】然后用打火机点燃,燃烧充分后!!!迅速放入准备好的冷水中,就可以了。不知此方法对你是否有用?希注意安全!!!!!!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