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80推EL153,用图片讲述一个制作故事

楼主(2015-12-25):
德律风跟的EL153拿到手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40W的屏耗比起他的同门兄弟“EL156"差不了多少,却有着更低的内阻,更小的极间电容。EF800更是EF80的长寿命款,更为精密长寿。配合起EL153,可谓是英雄佳人、门当户对。

补充内容 (2018-4-8 18:17):
补充图片在141楼,看不到图片的烧友请去14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漂亮,我纳闷的是,铝板和木框是怎么连接的?

如果你把木框当成可以任意更换的底座就不需要做任何连接。这样表述是不是更好理解一些?

网友:
大管子真漂亮,上抽头也是属于GT管?

楼主:
实际制作前的仿真,为成功完成这台胆机提供了基础。

楼主:
EF800提供的25v推动电压已经足够推动EL153.此时前级失真低于0.3%

楼主:
电源设计更是重中之重,在减低交流波纹的同时,更要减低电源谐振幅度。这里采用了胆整流,只为减低电源谐振幅度,以提高更为优质的声音。

图中借用了一只三极管作为整流参与仿真,实际使用采用3DG4,以求足够的整流电流。双扼流圈的设计将波纹减低到-70db以上.

楼主:
仿真出来的C4上端波纹。细小波纹是交流声波纹低于0.3mvRMS,较大的低频波纹是电源谐振波纹低于1mvRMS。如果不是胆整流,这个8hz左右的电源谐振波纹会高达200-400mv,将是整机音质变差的罪魁祸首。

楼主:
C4上端剩余电源波纹在-70db

楼主:
这里是单扼流圈滤波时的波纹。采样点在C3上端。图中可见,单扼流圈整流输出电源仍有近200mv  p-p的波纹电压,有效波纹电压高达70mv,经由输出变压器变压、前级回路抵消,2500欧输出变压器16.7:1的变比,在8欧输出端仍然会有2-4mv的交流声输出,对于这样低阻抗的多极管旁热单端胆机来说,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故,本机采用双扼流圈滤波,将电源波纹降至1mvRMS.这样,输出端因电源引起的100hz波纹也会低至0.07mv以下。期待有着满功率输出-80db以上的电源信噪比。

楼主:
C1上端,提供给前级的电源波纹更是低至-110db。

楼主:
300v125mA,负载阻抗2500欧,栅负压-25v。输出功率14.83w。预计输出变压器大小为96*45.

楼主:
使用阳极屏耗37.5w,加上帘栅极功率,应当不低于40w。预计EL153不会太清凉,表面温度应当接近200度。

根据仿真结果,一个高质量,低波纹的电源电路就出来了。

楼主:
前级电路也是经仿真实验后绘出的

楼主:
仿真实验时满功率推动EL153时,EF800输出+-25v推动电压的仿真输出波形。

楼主:
EF800输出+-25v时的失真:大约-46db

楼主:
el153经由输出变压器作为负载,经由负载曲线图可以看出EL153阳极输出电压p-p550v,经由16.7v变比的变压器,理论输出P-P33V左右电压。即是11.67vRMS。此时理论最大输出功率RMS=17w。14.83v为计算软件定标误差给出的数值。设计变压器效率大约87%,理论上该电路输出12-14wRMS没有任何问题。90楼出满功率输出的测试结果,8欧端输出RMS电压可达12v,输出11vRMS时仍有很高的保真度。输出RMS12v时的输出功率是18w。
有了仿真,电路也出来了。电路里的器件数值是预估数值,具体使用器件数值会根据完成后的测试进行调整。

楼主:
纸上谈兵走到机器顶板CNC设计这一步了,
做了好多种方案

楼主:
设计软件非常简单,使用的是ARTCAM PRO。在这个软件里可以完成这里需要的所有矢量设计、模拟设计。并且可以生成三维图像,可以生成刀路,可以进行模拟加工。总之,还是可以全部进行纸上谈兵。待到全部设计满意了,就可以根据设计生成的刀路进行cnc加工了。

下图可见原先方案2的布局图已经可见开孔图了。

楼主:
做到这里就可以出刀路了

楼主:
生成刀路程序文件

楼主:
软件仿真预加工,这只是大通孔加工

楼主:
仿真后的效果与加工后的结果无二。整个加工过程历时大约9小时。无人工干预,全程自动进行。

网友:
故事还没讲完吧

楼主:
面板两面加工出来了。很难看,为了达到漂亮的效果,我使用了最难加工的1050纯铝板。方便在后期加工的化学反应中生成致密纯净的透明氧化铝(红宝石)表面。生成的氧化铝表面厚度大约30-40微米,颜色透明。铝合金加工比较简单,表面处理后生成的氧化铝表面因为有杂质,颜色灰暗。这里是整个机器DIY最为难点的地方。很多同好的发烧友都是止步于此。

下面就要进行的是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