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示波器测量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5-12-26):
       我用数字示波器测量收音机时,收音机会有噪声,如果直接用示波器接地端和收音机的电池负极即收音机的地相连,探头部分不连,也会有噪声,请问大家用模拟示波器测量的时候会引起收音机产生噪声吗?

      我装了个恒兴66D的6管套件机,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它的接收频率范围是1-1。8MHz,中频900多KHz,真晕了,调了本振线圈磁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最后把本振线圈调坏了都不行,请问下高手,中频太高,无法调节,是不是本振线圈有问题?本振线圈的调节范围究竟有多宽?还是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我测量中频是测量一中放的输入点!这个点的频率是不随可变电容的改变而改变的!顺便说下,测量本振频率的时候,是测量变频三极管的发射极,它随着可变电容的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A:
示波器测收音机的接收频率,你歇歇吧

网友B:
还是 没事折腾折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收音机的接收频率,你歇歇吧

不懂为何要歇歇,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 没事折腾折腾好

是的,我觉得折腾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C:
应该是从示波器电源线过来的噪声。建议用带电池的便携示波器,拔掉电源应该就没问题了。
建议配合信号发生器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从示波器电源线过来的噪声。建议用带电池的便携示波器,拔掉电源应该就没问题了。
建议配合信号发生 ...

示波器可以接大的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过程内容都没说清楚,搞个信号发生器,再用示波器去测吧,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的测试就是在收音机工作的时候,测试相应的点,比较简单,这个本振坏了,回头再装个机重新上图,现在没法拍照片上图了!

现在还没信号发生器,正在考虑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从示波器电源线过来的噪声。建议用带电池的便携示波器,拔掉电源应该就没问题了。
建议配合信号发生 ...

       非常感谢回复,我也这样想过,正在和示波器厂家反映这个问题,他们承认示波器内部使用的电源是开关电源,周一和我联系,但是还有个想法就是,数字示波器由于工作在数字开关状态,噪声会大过模拟示波器的,所以我想看下使用模拟示波器的朋友有没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就考虑再买个模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可以接大的地的吧!

我的示波器用了电源隔离变压器的,可能不是接地问题吧?

网友F:
示波器当然有工作频率外泄。调覆盖用X10挡,频率值是大概的。

网友:
模拟示波器才100多块钱,测中频是要有广播信号的,测量点放在检波处

网友:
本震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在震荡线圈的次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当然有工作频率外泄。调覆盖用X10挡,频率值是大概的。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