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无聊,玩表笔

楼主(2015-12-26):
好像现在又流行晒表笔了,下午闲得无聊,把手边能找到的表笔拿出来玩一玩。
个人觉得测表笔电阻用六位半的四线不太好使,噪声有点大;靠谱呢要么用毫欧表,要么用电桥。不过反正我也不需要多少位精度,只要大致准确即可,因此变通的办法是给灌大电流,测电压。因此准备恒流源一只,毫伏表一只:

恒流源和毫伏表

恒流源和毫伏表

恒流源就是用这两天在折腾的LPS-305。电压测量用8060A的200mV档。
不要问我为什么恒流源的衣服被我扒了,眼珠子也抠出来,因为我前两天刚给换好接线柱,眼珠子有点漏液了得换,可惜快递太慢还没到,就让它裸着吧。
电流经过校准的,还是比较准:

恒流源校对

恒流源校对

为什么比对1.9A?因为2A的时候输出电流略大,8060A爆表了......。实际做四线测量的时候用的是2A。可怜我支持3A的数字表都放办公室了,懒得拿回来,LPS305的电流输出是用MF35 指!针!表!来校准的。

No. 1 肯定是进口货,跟哪个表进来的我忘记了。做工优秀,实芯分叉的插头,还有一对可以旋在探针上的鳄鱼夹:

1号进口表笔

1号进口表笔

测试一下,还是不错的(这个表笔较长,有一米二):

1号进口表笔

1号进口表笔

No. 2 IDEAl的表笔,至少算是品牌货吧。平时一般插在8060A上面用的:

2号IDEAL

2号IDEAL

2号IDEAl

2号IDEAl

No. 3 跟着一台1966年的老MF14,连着皮箱一起来的。两头都是带孔的香蕉插,原则上还有一对鳄鱼夹、一对探针,可惜来的时候就只剩一个探针了。有一米五长。数零的时候如果源和表较远,我有时用它:

3号国产长线

3号国产长线

还真的不错哦,考虑到它有一米五:

3号国产长线

3号国产长线

No. 4 国产指针表最常用,如果不偷工减料的话几乎这个表笔是标配了。探头和灯笼插头都可以重新焊接的。我大概有三四付吧,有两副出厂的塑料袋还在。这副平时配合500表用的。

4号国产经典

4号国产经典

看起来还不错哦:

4号国产经典

4号国产经典

No. 5 是一副比较旧的,有脏污,但线很软,硅胶的,做工还可以:

5号硅胶

5号硅胶

本来我对它有个良好的期望,但是表现不咋地,真不咋地:

5号硅胶

5号硅胶

No. 6 是一副看起来就比较山寨的:

6号山寨

6号山寨

上电:

6号山寨

6号山寨

???!!!!!
不得已加档:

6号山寨

6号山寨

山寨就是山寨啊......

No. 7 是利用Fluke的某种带灯笼插的线做的香蕉转鳄鱼线。Fluke那个线是某次脑袋一热在论坛买的,很棒,可惜就是有点短,才600mm。

7号自制

7号自制

平时偶尔用用的开尔文夹也用这个线做的:

7号开尔文夹

7号开尔文夹

看看怎么样:

7号测量

7号测量

不错噢!

No. 8又是一次头脑发热从论坛买的洋垃圾,香蕉转鳄鱼。缺点是更短,300mm还参差不齐:

8号洋垃圾

8号洋垃圾

洋垃圾,就阻值而论,真心不错:

8号洋垃圾

8号洋垃圾

8号洋垃圾

8号洋垃圾

No. 9 是别处顺来的山寨 香蕉鳄鱼,线很细,香蕉和鳄鱼都是铁做的...... 600mm长:

9号铁皮

9号铁皮

可以想见不怎么样:

9号铁皮

9号铁皮

完事,俺也没什么好货。大概办公室还有那么七八,十来付表笔,不过也都是国产的,有的垃圾有的还可以而已。

网友:
有好的表笔,那些山寨和垃圾线就不要留了

网友A:
这个也这么好玩吗!实在是想不通。要低阻用接地那个编织线自己做个不就好了。关键是要低热啊。没有低热再低阻不是也白搭吗、

网友A:
恒流源不错,玩腻了借我玩玩。
有六位半居然还用35来校准。太那个什么了。

网友B:
厚脸皮问问,表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这么好玩吗!实在是想不通。要低阻用接地那个编织线自己做个不就好了。关键是要低热啊。没有低热再低 ...

是,这不闲得无聊嘛。阻值能说明用料和做工嘛。还没玩到追求低热的地步,我对微伏跳字不过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脸皮问问,表出不?

8060A?不出,主力自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不错,玩腻了借我玩玩。
有六位半居然还用35来校准。太那个什么了。

校那个电源需要测一个2.5安的电流,家里3457A最大测1A,能测3A的34401和K2000都在办公室放着,拿回家没地方放。

网友:
那种福禄克的灯笼头线真的很粗,很好,很软。我也有好几个呢

网友:
作为农村人,俺只能说,楼主,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俺玩表笔只看外观,你居然上升到测量性能的高度了。

网友C:
您能拍一下……实芯开叉……大图吗

谢谢

网友:
8060A好表!一直想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能拍一下……实芯开叉……大图吗

谢谢

插头端:

表笔端可续接鳄鱼夹的螺纹:

鳄鱼夹:

网友:
应该把线剪了,剖析下线径才线芯材料!相信是很多坛友想看的!哈哈!

网友:
看起来很流弊的样子。流流口水。

网友:
玩的确实好,不过您办公室有7、8、10来副呢还是有70、80来副呢?

网友:
用过米勒表笔后,就不想其他的了。

网友:
小表笔大学问啊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灌大电流呢?是不是用大电流测的方法阻值会准一些?坛友有知道的吗?
我用F787输出4-24ma电流测F289配的超软表笔,表笔电阻大概50毫欧左右,而国产的特尖的那种表笔大概120毫欧,不知这个数据是否属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灌大电流呢?是不是用大电流测的方法阻值会准一些?坛友有知道的吗?
我用F787输出 ...

电流太小了的话万用表量低电压吃力,分辨率低,精度不高,而且容易被干扰。不过其实也无所谓,我灌大电流只是因为这几天在折腾那个电源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太小了的话万用表量低电压吃力,分辨率低,精度不高,而且容易被干扰。不过其实也无所谓,我灌大电流 ...

您测时表笔有发热现象吗,感觉2a的电流线应该会发热吧?

网友:
我回去也大电流测下几副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测时表笔有发热现象吗,感觉2a的电流线应该会发热吧?

线那么长,不会的。如果表笔电阻是0.1欧,3A电流也就只有0.9W,那么长的距离上发热不明显。

网友:
区别还是不小的。

网友E:
上10A电流,发热明显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10A电流,发热明显淘汰

10A电流我感觉肯定会发热的吧,您试过?

网友:
自己DIY表笔不错,选用纯铜夹子和插头以及硅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