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变压器能不能做胆机电源?

楼主(2015-12-27):
我有两个环形变压器大概200瓦,想用来做胆机电源不知道行不行?要不要用铜皮做屏蔽,怎么做?请大师们支支招。谢谢!

网友:
我不是大师,但我说能,我现在用的就是环形。屏蔽我是用细漆包线均匀绕一圈绕一层,只一端引出接地,另一端空着。也可以绕完初级后,再绕一组灯丝线圈,使灯丝一端接地即可。注意各绕组间的绝缘。高压绕组可绕一组,也可平分成两组分别绕中间抽头。我是双线并绕,首尾相连后做抽头,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屏蔽我是用细漆包线均匀绕一圈绕一层,只一端引出接地,另一端空着。也可以绕完初级后,再绕灯丝线圈, ...

怎么这么麻烦啊?谢谢!

网友A:
把铜皮做窄一点绕也行,但注意绝缘,可在铜皮一面贴一层透明胶 ,比铜皮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铜皮做窄一点绕也行,但注意绝缘,可在铜皮一面贴一层透明胶 ,比铜皮宽一点。

铜皮家里到有不少,感觉这样太麻烦了。谢谢!

网友B:
我做过,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不用屏蔽啥的

不用屏蔽会不会有交流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没有任何问题

你做的时候有没有加屏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声关键是零件布局和接地是否正确,与用啥类型的变压器没太大关系

学习了,谢谢!

网友:
  '鼎鼎大名'的<凯立>厂机也用环牛作为电源牛的:

网友:
2#帖的做法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鼎鼎大名'的厂机也用环牛作为电源牛的:

我一直都以为环形变压器不能做胆机电源呢,今天让我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