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兴HX-207教学收音机的摩机改进

楼主(2015-12-28):
相信很多坛友有买过这一款即所谓“一装响”的七管超外差机。前段时间为了开发儿子的兴趣,十块钱也在城隍庙买了一只来和儿子一起装。确实,这款机机一装就响,能听到广播。但是它太响了,在一些频段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啸叫。而且,本机的噪声还不小,用2节镍铬电池时静态电流接近20mA,耗电!整个收听效果可以用垃圾来形容,搞得儿子差点没了兴趣,以为中波广播就这个鸟样没听头。
其实,这个套件除了那个坑爹的输入变压器铁芯太偷工减料和天线线圈没用多股丝包线外,整机的用料不算差。问题就出在设计者为了降成本,把不该省的关键原件省掉了,加起来才不到1毛钱而已,这个后面再讲。而且,两级中放电流也搞得特别大,第一级3~5mA,第二级1.5~3mA,虽说有较大的增益,但不啸叫、噪声不大才怪。这样装出来,整机灵敏度不算高。测试中频曲线非常尖锐,而且自激的尖峰很强。
为了保持电路板的整洁,就不想改原电路。第一次尝试改造主要是降中放电流,按照一般两级中放电流取值,取为0.5和0.8mA。试听效果极差,不仅灵敏度不如改造前,啸叫也没有实质改观。
大家仔细看电路图,不觉得比一般的电路少了什么么?少了硅管机的偏置稳压和退耦回路!看来不得不改电路了,前面说的不该省1毛钱其实就是两个二极管和1个电阻、1个电容。

原机原图资料

原机原图资料

改进后的电路如图,电流和改变的原机电阻,电容值都在图上,就少打字偷个懒。主要改动为:1、加装偏置稳压退耦电路。2、改动AGC回路电阻,改变一次AGC电路时间常数。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在一中放加装二次AGC回路呢?呵呵,原因很简单,我不想把电路板搞得很乱。但是这样如何保证强信号不阻塞呢?我再在后再说。

改进后的图纸

改进后的图纸

原机套件虽说中周都是出厂前预调过的,但是改变了中放管电流,有必要还是统调一次。一般来说,业余情况下比较难,但是如果有一台带频率计的示波器和一个简易中频扫频仪(这个中频扫频仪我自己做的,以后再发帖专门讲它)就简单了。一般步凑为:
1、校准频率范围(以中波为例),示波器探头置于变频管发射极,先调整本振线圈磁帽,调整低端最低频率为1MHz;再调整可变电容的本振微调电容,使高端最高频率为2.1MHz,调好后就不动了。

中频校调

中频校调

2、调整中频通道,这个就必须使用中频扫频仪,将扫频输出置于调谐联上端,将示波器探头接音量电位器上端。调整中频变压器磁帽,观察示波器,使曲线幅度最大顶端有一个“小平头”就可以了。这里必须注意调节中频扫频仪输出衰减,不能使中放过载使曲线削顶,出现“小平头”假象。

中频曲线

中频曲线

3、在没有高频发生仪的情况下可利用电台信号调整中频跟踪,选取高中低三个台,反复调整可变电容调谐联的微调电容和磁棒线圈在磁棒的位置,使每个台声音最大、响度均匀就可以了。一般来说经过这三个步凑可以快速调准,但是如果磁棒线圈以及分布电容过大的话可以再微调震荡连的微调。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个步凑必须是所有改造完成,电路板和所有元件装回机壳后进行,减小分布电容影响。这点对于维修和短波、调频机器的统调尤为重要。
经过改造,这台“一装响”的整体效果有了质的提升(后期再换输入变压器改低放)。灵敏度和我手里的那台熊猫802相比感觉不相上下,整个频段收台特别多,高端电台密密麻麻的,没有一点失真和发毛要啸叫的感觉,本底噪声也很小,本地的强信号也没出现阻塞和啸叫现象。

新装原件位置

新装原件位置

底面改装

底面改装

这里再说我为什么不加二次AGC回路,呵呵,不就是两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嘛。方法很简单,1、二中方电流取得较大,0.7mA以上到1.1mA都可以。2、一中放换管!经过查资料发现,原配备的9018的Hfe-I曲线变化不大,(什么是Hfe-I曲线?简单说就是三极管的AGC特性曲线),其他的常用塑封中放管子,如3DG201、9011等都可以通用,但我选用的是2N3904。经过实际测量和曲线比对,在接收强台时,电流从0.5mA降到了0.15mA,HFE可从110下降到不到80,比3DG201、9011这些中放专用管都强。
好了,分享一点经验,欢迎拍砖。

坑爹的输入变压器

坑爹的输入变压器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仪器也不错,我调试机子只能靠耳朵(没仪器)

网友:
好羡慕老师,到现在调试超外差机也是刚入门!郁闷!@

网友A:
把本振调到100-130mv,由于局限在中周变比,后两级中放略减增益。啸叫?no way..你这个10元不算大坑了,我以前有台商品机的中波喜欢在啸叫中飞进邪恶的短波台,原因厂家随意选材可变电容不配天线匝数加上本振过强继而将就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本振调到100-130mv,由于局限在中周变比,后两级中放略减增益。啸叫?no way..你这个10元不算大坑了 ...

这个我i试过,如果改变比高端容易停振,串电阻可以达到低本振电压,但是这也仅是应急办法,不治本。中放电流那么大这才是自激的主因,再说对于信噪比好么?现在机器本振没动过,电压峰-峰值还是1.3v,全段无鸟叫。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能否发个收听效果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i或过,如果改变比高端容易停振,串电阻可以达到,但是一中放电流那么大,对于信噪比好么?

我意思是本振线圈,中频变压器等参数不便改动(这有耦合,带宽,阻抗匹配等作用)。只有调整,偏置电阻与发射极电阻到合适工作点。所以说原机没必要更换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本振线圈,中频变压器等参数不便改动(这有耦合,带宽,阻抗匹配等作用)。只有调整,偏置电阻与 ...

我说的是中放电流大和少了偏置退耦容易导致自激和噪声,中放级的好坏是收音机的品质关键,变频就没动过,这个套件设计失败的关键就是沒控制好中放电流,取了极其错误的工作点。沒记错的话,为了取得高稳定和低嗓声,、139的一中放才几十微安!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中放电流大容易导致自激和噪声,中放级的好坏是收音机的品质关键,变频就没动过。沒记错的话, ...

忘说AGc性能又是中放回路的主要参数之一,特别足是对于短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中放电流大和少了偏置退耦容易导致自激和噪声,中放级的好坏是收音机的品质关键,变频就没动过 ...

从修改后图看出多串两二极管,改基极偏置电阻,其实已改变频级(楼主没睡好 )。原图AGC取1K是当接收到强信号时有足够反馈电流到一中放,但忽略接收无台或弱台放大倍数改变不大,产生自激啸叫不能抑制。话又说回来,你懂为啥明知故买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说AGc性能又是中放回路的主要参数之一,特别足是对于短波。

市面上有很多机子性能指标是“做”上去的(有很多大品牌,这里不方便说)由于工作量大与繁琐,不是每一台出厂前都检查。即使有也是几台工程样板机。要玩信噪比要弄一堆仪器。业余做的机是不明不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修改后图看出多串两二极管,改基极偏置电阻,其实已改变频级(楼主没睡好 )。原图AGC取1K是当接收 ...

仔细读一下我的贴子再说吧,特別是第一次和后面的改造效果区别!建议你计算一下AGc回路的时间常数,比较一下区别,还有,再学习一下退耦电路是拿来干啥的。我改电路不是改响了就满足,不追求技术细节,也不探讨效果,那没意义,也沒技术含量。另外我不睡午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读一下我的贴子再说吧,特別是第一次和后面的改造效果区别!建议你计算一下AGc回路的时间常数,比较 ...

呵呵,我只说出自已看法,可能阁下当成取笑。其实有很地方还是多余做法。不是欢迎拍砖么?区区自制扫频仪和示波器能做出什么样指标?凭感觉出来的…?

网友B:
如果把检波二极管换成锗管2AP9是不是更经典一些呢?图上那个检波三极管实际是接成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只说出自已看法,可能阁下当成取笑。其实有很地方还是多余做法。不是欢迎拍砖么?区区自制扫频仪 ...

真不知这个7管机在保证最普通接性能的情况下还有那些地方多余可以减掉,愿闻其详。同时对于所说的“区区自制扫频仪。。。”唉,我真不知阁下是怎样想的,大家DIY是干什么呢,学习?搞开发?还是找乐子呢?再说了,我所说的细节就是吹毛求疵的追求某项单纯的技术指标么,那只是拿一堆所谓的专业仪器来显摆的借口而已。我说的细节是搞DIY的过程之中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高端的仪器固然能使效率提高,但是也会练就懒人和不利于个人综合问题分析能力的锻炼,就像写作业直接抄答案,有啥意思。再说说感觉,搞与声音有关的DIY连一点对噪声变化和音色变化的听感都迟钝的话,我只能呵呵了。 ,欢迎再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检波二极管换成锗管2AP9是不是更经典一些呢?图上那个检波三极管实际是接成二极管的.

这个没必要,对性能没有影响,那些老锗管不如留着复古用。再说了,就一个套件机,只要是刻意的降成本省原件,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经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知这个7管机在保证最普通接性能的情况下还有那些地方多余可以减掉,愿闻其详。同时对于所说的“区区 ...

好,暂不提你楼上所称信噪比。呵呵,楼主还不知调整中周对自激产生噪声有抑制,多此一举是后补上的元件,胡乱上仪器修改元件数值换得低增益达到降噪。出厂前别人都有做过测试,不是个别工程师审核,无故砸自已招牌?(个别元件质量是差了点),。还有看看R4作用。

楼主:
我真是醉了,难道你就是买套件的?

网友C:
主要统调不良和本振过强产生高次谐波差拍引起啸叫。中频寄生振荡引起噪声可以调整中周谐振电压消除。轻松点吧年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统调不良和本振过强产生高次谐波差拍引起啸叫。中频寄生振荡引起噪声可以调整中周谐振电压消除。轻松点 ...

“中频寄生振荡引起噪声可以调整中周谐振电压消除。”这都是应急维修的做法,中放如果都这样来搞,早点回去洗洗睡吧。另外,您老贵……

补充内容 (2015-12-29 22:05):
我以为是那个发的,不好意思,看走眼了

补充内容 (2015-12-29 22:05):
发错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是醉了,难道你就是买套件的?

说过的话把把修改,跟你讨论浪费唇舌,每个人向你自以为是画蛇添足作品看齐似的,本人不卖东西,只是过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过的话把把修改,跟你讨论浪费唇舌,每个人向你自以为是画蛇添足作品看齐似的,本人不卖东西,只是过客 ...

真是偏执,唉 l。不过,对于改进性能来说,哪个元件是添的"足",不要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过的话把把修改,跟你讨论浪费唇舌,每个人向你自以为是画蛇添足作品看齐似的,本人不卖东西,只是过客 ...

真是偏执,唉 l

网友D:
请教楼主 我看到有的书上二极管是反向接的 ,单个二极管,这个具体有什么区别 ,所起的作用一样吗

[发自iOS-博阅]

网友:
以前学校也是搞的这种套件!收的频道不多!啸叫噪声不少!不过没有楼主那麽多“武器”

网友:
看楼上的讨论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我看到有的书上二极管是反向接的 ,单个二极管,这个具体有什么区别 ,所起的作用一样吗

[发自iO ...

一般来说收音机中放都用的是正向AGC电路,包含AGC回路一中放的偏置回路大都是电压偏置形式,AGC回路就在下分压回路内。因此只有下偏置电压变小才能起到减小中放管电流达到AGC的作用。你说的那种也是绝大多数收音机采用的,AGC电压取自检波负载电阻,检波回路输出是负电压。也就是说信号越强,检波输出的电压越负,合成到基极的电压就越小。而这个机器检波回路负载电阻上是正电压,但是你从地到接检波二极管的中周线圈另一头来看,这个回路对于中放管基极输出的就是负电压。

网友E:
一般的收音机(大多数)用的是反向AGC,即信号增强,而一中放基极电位下降,因其结构简单效果基本达到要求,故在一般收音机广泛采用

网友D:
@四眼匪
-----------------------
    而这个机器检波回路负载电阻上是正电压,但是你从地到接检波二极管的中周线圈另一头来看,这个回路对于中放管基极输出的就是负电压。
-----------------------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说的二极管是你电路图里最左边加的接地的两个,有的书上是反接,且标了-0 7v,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是检波,晚上回去补个图

[发自iOS-博阅]

网友:
我的理解不对,明白你意思了。是不是说那个二极管就相当于一个泄洪闸。当agc电压太高的时候把闸门打开接地,也就关闭基极输出了

[发自iOS-博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四眼匪

    而这个机器检波回路负载电阻上是正电压,但是你从地到接检波二极管的 ...

6.8K限流后二极管导通稳压钳制电位。变频级不随主电源压降影响。低电压情况不会停振。但3伏机对中放与无负反馈功放作用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收音机(大多数)用的是反向AGC,即信号增强,而一中放基极电位下降,因其结构简单效果基本达到要求, ...

呵呵,今天才看到,把字打错了,估计脑袋里那会儿老在想检波电流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K限流后二极管导通稳压钳制电位。变频级不随主电源压降影响。低电压情况不会停振。但3伏机对中放与无负 ...

我不这样认为,偏置稳压回路对于使用干电池的机器很重要。如果用的是镍铬电池一类内阻小、放电终止曲线很陡的电池确实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2018-03-25):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收音机中放都用的是正向AGC电路,包含AGC回路一中放的偏置回路大都是电压偏置形式,AGC回路就在 ...

这个电路,信号强了给中放管加负压,对的,型号弱就没有负压了。

网友:
电路改进后有比较好的效果,我已经改,我认为第一楼主加了两个二极管,将VT1、2、3三个三极管的基级分开供电,提供了稳定的电压,能使整个电路更加稳定。AGC改变为10K可以让电路中放受后级的影响小一些,因为VT4是作为二极管使用,并不是通过R5和R6给VT4提供偏置电压,C5不坏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8-05-06):
我也装过这个套件,啸叫太大,噪音太大,准备按楼主方案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