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 这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2015-12-28):
晶体管放大器拆的 看不明白参数!请前辈看看 这3只变压器 是传说中的线间变压器吗?还有价值再利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间变压器默认有功率输出的能力,你图1的变压器大概是这样;图2和图3可能是音频阻抗变换变压器,从标的数字 ...

请问前辈 第一个牛 可以做输出牛吗 (500欧输入 --500欧输出)?

网友:
请高人回答

网友A:
线间变压器默认有功率输出的能力,你图1的变压器大概是这样;图2和图3可能是音频阻抗变换变压器,从标的数字看,品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间变压器默认有功率输出的能力,你图1的变压器大概是这样;图2和图3可能是音频阻抗变换变压器,从标的数字 ...

谢谢前辈

网友B:
俺也有几只这样的未名变压器,忘记放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有几只这样的未名变压器,忘记放哪里去了

美国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 二战结束后 全球最大的无线电企业 按国人说法 就是军工企业

网友C:
应该是音频匹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音频匹配器

整机图片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2138-1-1.html 第一个帖子发到收藏展示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不上,可拆开取出漆包线绕制可用变压器。

不会绕!要是拆了就等于卖废品了 还是留着玩吧 没事时就摸摸

网友E:
就是频响为 50--10000 赫兹的音频变压器。在那个 TWA 的 ‘地址放大器’ 上应该是做阻抗匹配,大概是因为飞机上线路较长,线路损耗较大(只要有个几米到几十米的距离线阻就会大于喇叭的阻抗),而加粗线径将导致线束重量加大,所以用高压输出。但是为什么会在一台机器上用了三个就不好说了,只有亲自直接看过实物才可能估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频响为 50--10000 赫兹的音频变压器。在那个 TWA 的 ‘地址放大器’ 上应该是做阻抗匹配,大概是因为飞 ...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不上,可拆开取出漆包线绕制可用变压器。

拆了一只 片子挺软的 就是普通片 准备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 二战结束后 全球最大的无线电企业 按国人说法 就是军工企业

哦,多谢详解,俺的好像是国内通讯器材上面用的

网友:
定阻变压器,用于音频设备的阻抗变换,通常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