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短波收业余单边带7050业余电台方法

楼主(2015-12-28):
本人,收音机是海燕3606,短波市区收音良好,就是想听业余7050了求照片或者制作方法,本人小白,感谢各位前辈指教,在此感谢了

网友(2016-02-07):
普通收音机收SSB信号真的太麻烦了,主要3点。1灵敏度不够,业余电台的功率普遍很小,多数只有100瓦左右,与动辄几千瓦几十千瓦的商业广播没法比!2频率稳定度不够,边带信号频率偏移50HZ男声就会变女声了!3中频带宽太宽大信号压制混台明显,调谐幅度过大想调准太难!!数显调谐的还能好点?!我的经验非专业SSB效果可以说相当垃圾!例如222-1那接受效果烂到不行!!!爱康姆的71E效果还是不错的,天线也很重要最好使用谐振天线,那些矿石机天线其实并不是好天线,用长线天线最好配用天调!业余电台7.050兆赫下边带(LSB)模式,一般在周六周天的清晨和傍晚出现。14.270一般在节假日全天上边带(USB)模式。晚8点倒午夜3.850下边带(LSB)。预祝你们接受成功

网友A(2015-12-29):
普通收音机接收业余波段有点困难,业余电台一般发射功率比较小,家用收音机灵敏度不够,如果附近有业余电台,可以试试这个电路,猫坛找到的,我也想玩业余电台接收,想利用电子管收音机改装! forum(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收音机接收业余波段有点困难,业余电台一般发射功率比较小,家用收音机灵敏度不够,如果附近有业余电台 ...

我用的是海燕6-12M的收到很多国外台,突发奇想,想听听业余段,毕竟比较省钱

网友A:
这是一个单边带解调器,一个环形混频器和一个拍频振荡器,通过这个电路就能听到火腿的聊天和电报信号,最好再加一级天线放大,配合一副良好的天线,应该可以收到业余电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收音机接收业余波段有点困难,业余电台一般发射功率比较小,家用收音机灵敏度不够,如果附近有业余电台 ...

朋友实验成功了吗,我这短波效果不错,收到的都是韩国日本太,灵敏度还可以,有些英文台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单边带解调器,一个环形混频器和一个拍频振荡器,通过这个电路就能听到火腿的聊天和电报信号,最好 ...

做这个电路配件不知道好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海燕6-12M的收到很多国外台,突发奇想,想听听业余段,毕竟比较省钱

我也想听听火腿们的对话,我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短波灵敏度很高,我打算再做一个天线放大器,楼顶架根20米左右的天线,拍频振荡器就按照上面那个图做,大家一起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听听火腿们的对话,我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短波灵敏度很高,我打算再做一个天线放大器,楼顶架根20米 ...

楼顶拉根钢丝线,收听不难,我找找配件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这个电路配件不知道好不好找

猫坛有详细制作说明,线圈直径0.21mm,磁芯用节能灯里面的高频磁环,双线并绕,晶体频率就是收音机中频465KHz,我也在试,我们一起玩吧!
天线可以用简单的偶极天线,就是两段10米左右的铜线一边一段,一段接同轴电缆芯线,另外一段接同轴电缆屏蔽层,拉到收音机天线接口就行了,我是用废的电视信号放大器改成了天线放大器,收到很多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猫坛有详细制作说明,线圈直径0.21mm,磁芯用节能灯里面的高频磁环,双线并绕,晶体频率就是收音机中频465 ...

这个电路,我在猫坛也看过,,就是当时那个0.21mm线圈不好找!磁环倒是准备好了,我也是打算装在电子管收音机里听听!
还有个问题,那个线圈,需要绕制的圈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在猫坛也看过,,就是当时那个0.21mm线圈不好找!磁环倒是准备好了,我也是打算装在电子管 ...

电路图里面有!

楼主:
哪位朋友做成功了上个图

网友C:
既然你是想用现有的短波机接收SSB,也许可以试试用另一台短波机做拍频振荡器。似乎最简单,不做任何改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38073-1-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是想用现有的短波机接收SSB,也许可以试试用另一台短波机做拍频振荡器。似乎最简单,不做任何改动。可 ...

感谢朋友这个可以试试,不知道拿一台中波的能否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这个可以试试,不知道拿一台中波的能否实现呢

你的中波机的本振能振出 6595Kc 来吗?   最好第二台短波机是数字调谐或是数字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