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Q值R40C1磁环制作中、短波矿机的实验

楼主(2015-12-29):
        用R40CI高Q磁环制作中波小型矿机取得了非常好的接收效果,但是中、短波小型矿机的实验接收效果不是太好,主要是受到盒体较小的限制,中、短波调谐线圈不是绕到同一个磁环上就是只能叠起来紧紧挨在一起,对短波的接收影响较大。所以,一直想实验制作一台中、短波调谐线圈可以分离的,较大型的中、短波矿机,改善调谐线圈的位置环境,实验R40CI磁环的短波接收效果。
       近来有些闲暇时间筹备实施实验,在YYDZ(友谊电子)处购齐相关的元件,包括瓷架三连;塑料薄膜双连;R40CI磁环;转换开关;3DQ;旋钮等元件,开工!

     一、线路搭配思路
1、因可变电容是三连,每连都想用上,选择一中波,二短波的接收形式。
2、矿机是无源接收,尽量减少各种损耗,每波段采用单独调谐,单独3DQ检波。
3、中波加陷波电路,压制我处中波强台720KHZ中国乡村广播对其他电台的干扰。
4、电流表串联电感与负载并联的形式,杜绝检波后的直流分量流经耳机。
5、天地线单独线圈耦合减小天线分布电容对调谐回路的影响。

      二、元件选择和制作:
调谐电容:3X500P复旦瓷支架三连可变电容,可变范围12-500P。3DQ场管检波。
1、        中波:用三连中的一连,配45P微调电容并联。
调谐电感: 37x23x15  R40C1磁环;用175x0.04李兹线绕54T;电感量165微亨;理论频率范围531khz-1624khz。
2、        短波1:用三连中的一连。
     调谐电感:37x23x7 R40C1 磁环;用1mm镀银线绕24T;电感量17uh;理论频率范围1.714mhz-10.71mhz。
3、        短波2:用三连中的一连,配40p微调电容串联。
     调谐电感:37x23x7 R40C1磁环;用1mm镀银线绕13T;电感量6uh;理论频率范围10.3mhz-21.7mhz。
4、        天线线圈:中波用175x0.04李兹线绕10T,每两圈抽头。
          短波1、短波2用1mm镀银线分别绕5T,每1T抽头。
5、        3DQ检波线圈:中波,用175x0.04李兹线绕4T;短波1、短波2分别用1mm镀银线绕2T。
6、        中波陷波器可变电容:2x270p小塑料薄膜双连并联。
          调谐电感:37x23x7 R40C1磁环;用60x0.04李兹线绕83T;电感量177uh。
7、        电流表电感:用T38(M10镜面,导磁率10000)磁芯,用0.12漆包线将骨架绕满即可。
8、        电流表:50微安正、负指示表。
9、        耳机隔直电容22uf两个串联;并联电容4700P。
10、陷波器短路开关:2x2纽子开关。
11、频段开关:3x3转换开关。
12、底板上元件用热熔胶固定,方便快捷。

      三、接收条件
地点:北京三环华威桥外
天线:高层塔楼的四层,南向窗,向窗外的树上甩出7、8米的多股塑料皮多股线作为天线。
地线:接在房间的暖气管上。
     四、接收效果
     中波接收能力非常好,除了北京本地电台全能接收到,在不同的时段满刻度几乎都是电台,陷波器把720khz压制后电台分割的很清楚。由于还没有定台标,只知经常收听的低端电台有天津;北京;廊坊;河北的电台,中高端还需与德生P550配合才能确认台标。
     短波接收能力明显比小型磁环矿机要好,因没有信号发生器不能确定实际频率范围和理论频率范围是否相吻合,可以接收到中国之声;日本;韩国;好像还有米国之音等广播,有的电台飘来飘去。由于短波2的可变电容一连没有舍得掰片只进行了串联电容处理,电台的位置在刻度上有一些偏移压缩,如果矿机线路定型还是掰片处理效果好。
     总之,这种中、短波采用分别进行检波形式的矿机接收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同时也与高Q瓷支架可变电容、3DQ、李兹线等优质元件和材料分不开的。有兴趣的矿友还可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和接收条件与思路对线路进行改造,diy出接收效果更好的矿机。

补充内容 (2015-12-30 10:04):
更正,补充
电流表电感:使用0.16mm漆包线将骨架绕满;电感量24H;电阻54欧。

网友A:
感兴趣,先顶了慢慢看。

网友B:
非常好!雷兄的又一力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雷兄的又一力作!!

谢谢版主加分,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先顶了慢慢看。

谢谢金山兄加分鼓励!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C:
非常漂亮!磁环支架高度不同有什么说法?

网友:
雷兄的作品高、大、上啊,一台矿机收三个波段,充分利用了三连,还消除了波段开关接触电阻在谐振回路中造成的损耗,而波段转换开关接在音频回路,高。

网友A:
雷兄线圈的绕制数据非常珍贵,收藏了。
问一下那个镜面电感的参数:直流电阻和电感量,我分析是大电感小电阻,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兄线圈的绕制数据非常珍贵,收藏了。
问一下那个镜面电感的参数:直流电阻和电感量,我分析是 ...

.那个镜面电感我都没有测量电感量,估计要有几十亨,抽空量一下,向您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漂亮!磁环支架高度不同有什么说法?

没有什么说法,主要是就天线调整开关的高度,缩短引线长度。

网友:
雷兄的矿机作品三个波段很上档次,漂亮高大,电路设计非常合理,每个元件都发挥了更高的做用。

网友:
此帖一定要顶,作者是用心去做的。很多宝贵的资料都集中在此机上,给广大矿友代来了方便。

网友:
精品!精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兄线圈的绕制数据非常珍贵,收藏了。
问一下那个镜面电感的参数:直流电阻和电感量,我分析是 ...

回金山兄:电流表电感是用0.16mm漆包线将骨架绕满;电感量24H;直流电阻54欧。

网友:
拿出参赛,夺冠!!!

网友D:
请问友谊电子有淘宝店嘛,请各位发给我,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友谊电子有淘宝店嘛,请各位发给我,谢

好像没有淘宝店铺(见短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金山兄:电流表电感是用0.16mm漆包线将骨架绕满;电感量24H;直流电阻54欧。

谢雷兄提供数据,uA表直流电阻都在千欧以上,这么低的直流电阻对uA表读数影响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雷兄提供数据,uA表直流电阻都在千欧以上,这么低的直流电阻对uA表读数影响非常小。

这个电感正象您说的大电感小电阻。

网友:
彻底分开处理,不再拉拉扯扯,符合无源矿机的脾气性格,真是研究到极致了。雷兄真的很雷!

网友D:
请问此机收弱台或是外地台性能怎么样?我处在小县城当地没有中波台,最近的也有八十公里。

网友:
雷老师在出新作品,不错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此机收弱台或是外地台性能怎么样?我处在小县城当地没有中波台,最近的也有八十公里。

收80公里的电台应当没有问题,我地在北京可轻松收到天津,河北,济南,河南等地的多家电台,还可收到南京,武汉等地电台只是音量小些。当然这也与地理位置和天地线情况有关。

网友E:
这矿机含量可太高了,让人看了很有冲动,给邻居喝个彩先,俺是劲松的

网友D:
请问您处收的外地电台是白天还是晚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处收的外地电台是白天还是晚上呢?

白天任意时间可接收到天津,河北,廊房等多个电台,其他外地电台是在清晨或晚间收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矿机含量可太高了,让人看了很有冲动,给邻居喝个彩先,俺是劲松的

网友D:
谢谢老师的解答,正在邮寄磁环,线材。希望能成功答到预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的解答,正在邮寄磁环,线材。希望能成功答到预期效果。

注意,焊3dq时最好将电烙铁断电。带电焊接时虽然没有损坏,有时会有检波性能下降的情况发生。

网友:
发现过同一次进的场管,声音大小有不同,也不知是因为焊接问题还是一致性能问题。

网友:
焊3DQ我是用自动恒温无感20W烙铁,无感烙铁焊3DQ比效放心,不过要带老花镜+放大镜才能看见。

网友:
布置的非常整齐漂亮,高大上的范

网友:
好矿机收藏了。

网友F:
雷老师这台机子装得真是不错,中短段三个波段已具有实用价值了,也想装,但看样子不容易,还是先玩玩中波矿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雷老师这台机子装得真是不错,中短段三个波段已具有实用价值了,这也想装,但看样子不容易,还是先玩玩 ...

网友:
雷兄的这款机器再次有力的证明3DQ是检波灵敏度很高的管子,做出的矿机效果非常好!
当然一定要用新品才好,质量才有保证,用垃圾是不行的,也许垃圾没花钱(或许买垃圾的钱超过新品3DQ了 ),难道浪费的精力就不是钱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您的图有点难,我以为很简单只是加个线圈而已,没想到这么复杂,起码那个多连就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您的图有点难,我以为很简单只是加个线圈而已,没想到这么复杂,起码那个多连就不好找。

三连是在Y Y D Z处采购的,如果短波只是一段用双连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连是在Y Y D Z处采购的,如果短波只是一段用双连即可。

谢谢,知道了,还是两个波段好玩,新手仿制有难度。

网友H:
买三联玩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三联玩矿机。

这种瓷支架三连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短波2没有舍得掰片,掰片以后使用效果会更好。

网友:
顶雷老师中短波矿机。

网友:
顶雷老师好矿机!

网友B:
可称之为:独立3波段!
独立3波段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称之为:独立3波段!
独立3波段好!!

就是多加了2只3DQ,但减少了转换开关和纷繁的连线同时也减少了高频损耗。

网友:
好机!
好材料!
三连好!高Q磁环好!3DQ好!
3波段独立的结构好!

网友:
雷老师的好材料好矿机就是好。

网友I(2016-02-02):
电流表为什么都需要串联一个电感?其电阻不会影响电流表读数吗?谢谢!

网友:
好作品!玩儿“矿机”就要如此精益求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表为什么都需要串联一个电感?其电阻不会影响电流表读数吗?谢谢!

这种与耳机并联形式的接法必须要串联个电感。电感的作用是阻止音频电流通过,只让直流通过,其直流电阻只有50欧左右,与电流表的内阻相比可以忽略,对读数的影响很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种与耳机并联形式的接法必须要串联个电感。电感的作用是阻止音频电流通过,只让直流通过,其直流电阻 ...

谢谢雷老师。 另问,用矿石机收听航空波段可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雷老师。 另问,用矿石机收听航空波段可能实现吗?

感觉应当可以但没有试过,操作起来可能有些难度。

网友J:
三连好矿机.祝雷老师 春节愉快! 幸福安康!

网友:
雷老师好,俺没有T38磁芯,怎样做简易的电流表电感?谢谢!

网友I:
俺有只仿T725变压器,能否用来代替T38磁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连好矿机.祝雷老师 春节愉快! 幸福安康!

谢谢!也祝您新春佳节快乐安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俺有只仿T725变压器,能否用来代替T38磁芯电感?

您测一测其直流电阻,如果小于电流表的内阻很多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测一测其直流电阻,如果小于电流表的内阻很多就可以用。

电流表电阻1.3K,仿T725的0和10K档间电感18H,电阻230欧,能用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测一测其直流电阻,如果小于电流表的内阻很多就可以用。

0和800欧档间电感1.5H,电阻62欧。怎样选择好些?谢谢

网友K:
写幅对联,书写着新春的喜庆;剪幅窗花,粘贴出新年的温馨;点盏花灯,祝福一年美好的前程;燃串爆竹,炸响新春幸福的美景;送个祝福,愿你洋洋得意好心情;送你祝贺,愿你每天开心快乐欣欣向荣!

楼主:
引用 网友I:
0和800欧档间电感1.5H,电阻62欧。怎样选择好些?谢谢

直流电阻低一些电感的直流分压可以小些,可以减小表的指示误差,1.5H可能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写幅对联,书写着新春的喜庆;剪幅窗花,粘贴出新年的温馨;点盏花灯,祝福一年美好的前程;燃串爆竹,炸响 ...

网友:
祝各位老师新年快乐!猴年在出新矿机!

网友:
又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
手工画的图堪比打印机啊。

网友I:
雷老师,没有合适的电流表电感,可以改成电流表与耳机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雷老师,没有合适的电流表电感,可以改成电流表与耳机串联吗?

可以,电流表要并联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漂亮,非常漂亮!

高人,学习了!

网友M:
兄台做的矿石接收机非常养眼.实属精品.请教一下兄台.我照一些标准线路做的矿石机一点声音也没有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台做的矿石接收机非常养眼.实属精品.请教一下兄台.我照一些标准线路做的矿石机一点声音也没有呢.谢谢.

矿机的接受效果好与不好与矿机的线路,天地线情况,使用元件等情况有关。最好您将矿机的照片和线路发上来让大家给您参谋参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机的接受效果好与不好与矿机的线路,天地线情况,使用元件等情况有关。最好您将矿机的照片和线路发上来 ...

非常谢谢兄台.

网友I:
雷老师好,来看看俺山寨您的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雷老师好,来看看俺山寨您的矿机。

看了,全波段真不错。要是把接收到的电台频率给写在文章里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全波段真不错。要是把接收到的电台频率给写在文章里就更好了。

谢谢雷老师!本想写里,又怕帖子太长,待整理一个向您汇报。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了,全波段真不错。要是把接收到的电台频率给写在文章里就更好了。

S2波段效果差些,是不是俺串联的电容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S2波段效果差些,是不是俺串联的电容太小?

掰片效果最好,串电容会使电台挤到可变电容的小客量一端。

楼主:
掰片效果最好,串电容后电台都挤到可变的小容量一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掰片效果最好,串电容后电台都挤到可变的小容量一端。

雷老师,能介绍一下怎么掰片吗?没弄过。

楼主:
计算好容量用电容表监控,使用平口尖嘴钳从动片的一侧很容易依次将动片一片一片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好容量用电容表监控,使用平口尖嘴钳从动片的一侧很容易依次将动片一片一片掰下。

可变掰片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好容量用电容表监控,使用平口尖嘴钳从动片的一侧很容易依次将动片一片一片掰下。

雷老师,按您指点,S2波段去掉空气联串联电容,掰掉空气联两片,共收到四个短波台了,频率覆盖均匀多了,其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声音大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