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电感电容表给修好了

楼主(2015-12-29):
一个电感电容表没有显示了,前段时间发了求助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7934-1-1.html,估计是牛屎坏了。看电路分析应该是7106的芯片,于是到某宝上买了两片,晕的是,收到货发现是7107,我还说卖家发错货了,可是这家店里只有7107,并没有7106,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当时怎么会买错的 ,没办法重新再买吧。第二次买的芯片到后就开搞,先把牛屎铲了。

技术不好,有点铲过头了,不管了。焊接芯片时遇到问题了,明显小一圈啊,脚够不到,没办法飞下线吧。焊工不行,焊得不太好看,没办法。

检查各个脚没有粘连后试机,正常显示了,呵呵,又能对付着用了。

网友:
下了苦功了!

网友A:
修复后,须要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后,须要校准吗?

没有校准过,用手头的几个电容测了下,显示值差不多,手头也没有准确的电感电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校准下?

网友:
校准啥呀 凑合着用就行了。。这玩意本来就没多高的精度

网友B:
祝贺啊!我也干过这事,可费老劲代换后还是乱码。气的扔床底下了!

网友:
飞那么多线,够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贺啊!我也干过这事,可费老劲代换后还是乱码。气的扔床底下了!

多点耐心.你也会弄得很好的.

楼主:
这个飞线难度也不太大,我是把芯片各个脚先扳好大致位置,把引脚和焊盘先上好锡,四面正中间的4个脚首先焊上固定好,然后再用多股电线里的细铜线焊接其它脚。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怎么牛屎的尺寸和原来的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怎么牛屎的尺寸和原来的不一样吗?

某宝上都是这种小封装的,也不知道原先预留的是哪种封装的芯片。

网友D:
是不是所有的绑定芯片都可以通过铲掉 来更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所有的绑定芯片都可以通过铲掉 来更换啊

这个应该看有没有对应的引脚焊接吧,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容我一个功能和这个一样的除了壳子,觉得测的结果不可信

测电容我觉得还差不多,电感没怎么测过不清楚准不准。

网友:
还能这样玩,高级。

网友F:
不知道是用什么工具铲的

网友:
手艺不错,我跟你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用什么工具铲的

用的电烙铁加热,边加热边刮。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电烙铁加热,边加热边刮。

我还一直以为那玩意不怕烫

网友G:
能焊接得如此细致,可见楼主非常有耐心。我也是菜鸟,提个建议,是否可以用个转接座来连接芯片和主板呢?40针的底座应该是比较好找的,而且以后代换也方便。更况且,底座更大,方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一直以为那玩意不怕烫

开始我也以为不怕烫,一试才发现一烫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焊接得如此细致,可见楼主非常有耐心。我也是菜鸟,提个建议,是否可以用个转接座来连接芯片和主板呢?40 ...

当时也想找转接座,可是找来找去都没找到这种转接座。

网友:
厉害。这么小的。都能焊

网友:
焊的不错了,这样的表测量电容高频下ESR准确不,能像电桥那样好坏立判吗

网友:
楼主高手,祝贺。

网友:
楼主这耐心绝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