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贴 单人更换刹车油成功 无需专用设备 有图

楼主(2015-12-30):
摩托维修店买一条摩托用油管,最好选白色半透明的,长度能从右后轮到驾驶室,我的北斗星用了三米。
车轮分泵处的放气螺丝松开半圈,管子插上,粗细正好。另一端顺到驾驶室,踩下刹车,送开刹车时掐住管子,如此往复十几次,直到管子中流出新油。
过程中注意观察仪表的手刹指示灯!!灯亮说明储油壶油位低,添加后继续操作。
本人实测一次成功
有个奇怪现象,前轮和右后轮放油时一脚下去明显挤出很多油同时踏板下去很大一段行程,唯独左后轮每次只能挤出几滴,同时也没有那种“脚下一空”的感觉,不过反复n次后还是有新油出来了,是管路有赌赛狭窄的地方吗?

网友A:
汽车刹车系统一般都是串联X回路,后轮回路有个比例阀(有些是感载比例阀) 刹车时前后轮刹车力度不一样, 左后轮出来几滴是正常的, 也说明这一回路的比例阀是有效的, 而右后轮和前轮一样出油量 估计是这一回路的比例阀坏了,    找个平坦人少的路面看一下急刹痕迹 是不是右后轮和前轮同步制动 如果是那就是右后轮的比例阀有问题了,

网友B:
概要就是四个刹车分泵分别放出新油就行了,对吧?在4S换刹车油很贵呢。我看是把车升起来,上面一个人一点点倒油,下面一个人一点点的放,好像很麻烦。等春暖花开之时,我也自己试试。能分辨出新油和旧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刹车系统一般都是串联X回路,后轮回路有个比例阀(有些是感载比例阀) 刹车时前后轮刹车力度不一样, 左 ...

哦 原来正常情况就是这样,刚趴地下看了,北斗星的比例阀是双进双出的,应该是左右合一。
好像我老是干这种事,上次刚换完防冻液就拆了节温器,这次刚换了刹车油就发现比例阀有毛病,
如果左后轮不是堵塞,那就先不拆了,安生两天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要就是四个刹车分泵分别放出新油就行了,对吧?在4S换刹车油很贵呢。我看是把车升起来,上面一个人一点点 ...

要看您那旧油的情况了,我的车旧油黑的厉害,在透明油管里新旧油很好认。
关键是松刹车踏板时不要让空气吸进去,所以常规换法才需要两人配合。
不过后来我发现 这种换法因为透明油管里充满了刹车油,即使没堵住油管开口也只是少许旧油被吸回分泵,所以后来我干脆直接踩踏板没堵油管,刹车油进二退一的出,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您那旧油的情况了,我的车旧油黑的厉害,在透明油管里新旧油很好认。
关键是松刹车踏板时不要让空气 ...

明白了,这么说4S下面的人要反复不停地开关放油螺丝,并指挥上面踩刹车的人,以防空气进入。是这样吧?这重要的步骤我差点疏忽了。你的长油管还真有用。

网友:
厉害呀,有这技术4S没法坑人了。

网友:
自己动手好啊,学习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汽车刹车系统一般都是串联X回路,后轮回路有个比例阀(有些是感载比例阀) 刹车时前后轮刹车力度不一样, 左 ...

你好版主;排刹车空气是从远到近?还是从近到远?多有人说哪是正确?

网友D:
有abs的咋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版主;排刹车空气是从远到近?还是从近到远?多有人说哪是正确?

其实这个 没有太多的技术要求,在汽车生产线上才没这功夫跟你分远近呢 ,油壶加满刹车油  拧紧专用盖子 压缩空气憋着,4个人4个轮 自己管自己的,套上胶管 拧开放气阀  看到油流出来了 拧紧排气螺钉,完事,  一壶刹车油油正好 够排气,下一个工位就是拧开专用盖,添加满刹车油盖上普通盖完事

   从排空气的原理来说其实就是让刹车液单向流动,  这个都既然单向了 远近其实就没啥要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abs的咋换?

一样换!

网友:
这办法不错,上次去小店换纯粹是自己折腾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换!

请教班主~制动总泵都是出来2根油管?总泵里面是2个腔体?2根油管会和在一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换!

,另外4轮油路都是通的吧?后轮通过比例阀少点油~要是一个轮子的分泵油管断了4轮都没有刹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