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最新做的双调谐回路场管矿石机

楼主(2015-12-30):
在这以之先做二三个单调谐回路的矿石机,场管和二极管的都做了,各有特点,相对来说场管的效果好似更好一些,效果自然是指灵敏度和选择性等,还有音量等。当然二极管取材容易,电路更会简单一些,等。我主要制作的都是单调谐回路的矿石机,以场管电路为主,有时候二种电路通过转换开关可以二种方式都能工作。单调谐双回路或三回路的电路,相对制作容易一些,音量和选择性都还可以,感觉同样情况下场管效果比二极管要好些,即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都要好一些。在做过二三台后,便想做个双调谐回路的场管电路。双调谐回路有二种,一种是双调谐回路耦合式,这种选择性好,但能量损坏大,音量偏小,我做的是独立双调谐回路双栅极连接式。这样一个栅极的能量可取自另一个调谐回路。这种电路减少了主调谐回路的能量损失,我看到论坛上有用双磁环制作的电路,我就想能不能用空芯线圈制作试试,经制作试验,效果还可以,在音量基本相同的情况,灵敏度和选择性有较大的提高,我设计了工作模式转换开关,可以让场管工作在单调谐回路模式 和双栅极分别接下双调谐回路模式,这样可以比较二种情况下对同个电台的接收情况。也可以让电路工作在二极管模式下,比较场管和二极管在同样的接收环境下差别。同时附上电路图和安装图,还有实物图,因为以前发过详细制作过程图,这里就只发制作的成品图了。
   最后不成熟的总结一下,(1)感觉这个电路比普通的双调谐回路耦合式的效果好许多,普通双调谐回路通过耦合形式,选择性是上去了,但因为能量损失较多,输出音量就下除明显。而双调谐回路双栅极接入模式,能在输出音量基本保持不变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灵敏度和选择性。是因为另一个栅极的能量取自另外独立的调谐回路。取得能量的损失减少。(2)我看到通常的这种电路都是采用磁环或双磁环形成制作。我这儿想尝试用二组空芯线圈制作。看看实验效果。结果也是令人基本满意的。(3)主要比较,在二种模式转换时,在双调谐回路模式下,原来音量小的提高了音量,原来不太收到的电台多了出来。(4)关于二极管模式下的接收情况,没有详细比较。因为前面装的几台单调谐回路在试验的时候比较得比较多,。这儿就不再说这方面的比较情况了。

楼主:
现在附上实物图

楼主:
电路一些说明,设计二个耳机插孔,在场管工作模式下,一个插孔是用于中阻舌簧耳机或压电片等效果最佳。另一个插孔是通过变压器变换阻抗适当低阻耳机和低阻喇叭,图上安装的小型高音喇叭,是个摆设也不是个摆设,怎么理解呢,在信号弱的时候,只要耳机里能听到的电台,耳机贴高音喇叭基本也是能听到的,而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也不是比耳机里的声音小许多。 这儿关键是变压器的功率要适当大些,用功率太小的就会听不到或声音小,这是在考虑了合理的变压比情况下。所以电台足够强,高音喇叭里的声音也是能满足收听的,我这儿没有强台,但我用中波发射的信号试过,靠近了就有足够的声音,所以,装上高音喇叭不是表示收到台就会全屋子都听得到,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用来比较的而已,不要说我忽悠大家。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制作比赛,平时主要是自己瞎折腾。希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
这房间专门做你的实验室了,支持折腾!

网友:
外观异常霸气

网友:
线好乱,撸主整理整理?强迫症选项

网友A:
电路一些说明,设计二个耳机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一些说明,设计二个耳机插孔

二个耳机插孔是为了适应二种不同阻抗的耳机和喇叭,第一个插孔是不能过阻抗变压器直接接耳机,适全中阻耳机使用,第二个耳机插孔通过变压器阻抗后接入,适合低阻耳机和喇叭。这样在使用在更加方便。例如采用二根管模式时,如果使用2200欧姆的高阻耳机就不用变压器,接第一个耳机插孔,如果采用中阻耳机就可以插在第二个耳机插孔里,这样适应性更广。所以在设计上就采用了这个办法。付上原理图

楼主:
前面的电路图,没画变压器和耳机插孔原理图是为了大家能更容易看清楚,既然有人问起,就把这个完整的图付上。这样就明白二个耳机插孔的作用了。在场管模式下,二个耳机插孔分别中阻插孔和低阻插孔,在二极管模式下,二个耳机插孔分别为高阻插孔和中阻插孔。

网友(2016-02-01):
支架是PVC水管吗?

楼主:
是的,用的给水管,调谐线圈管,直径七点五厘米,套在外面的天线线圈管直径九厘米。螺距一点四五毫米,多股线直径约一毫米

网友B:
llllllxing好;
请问不用天地线,双调谐回路双栅极接入模式 ,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lllllxing好;
请问不用天地线,双调谐回路双栅极接入模式 ,试过了吗?

你好,因为没有本地台,最近的电台也在九十公里以外,所以不用天地线收不到台,

网友:
llllllxing好;您的矿机灵敏度很高,
              电台也在九十公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