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铝焊锡

楼主(2015-12-31):
看到铝上锡的帖子很火 我也来一贴

我焊接铝制品的方法是不打磨 用玻璃砸成玻璃沫 掺上松香粉 直接拿烙铁在需要上锡的地方来回蹭  由于玻璃沫起到了磨粉作用 去除了氧化层 烙铁上的锡直接接触铝 就镀上了一层锡 擦去浮粉   后来就好焊了

网友(2018-04-23):
好像两年后就脱焊

网友(2018-01-05):
跟铝件的大小也有关系吧,记得以前小收音机中周等很多铝的,刮一下,用松香或者焊锡膏很容易焊。大一点的件不好焊,有个原因是铝导热很快烙铁功率小了温度不行。铜管,铜和铝散热器都不好上锡。可以的情况下用大功率铜头烙铁比较好。焊锡用锡铅63 37那种

网友A(2015-12-31):
方法很好,但是得用个便宜烙铁,这法子很费烙铁头,有镀层的估计焊几次就磨漏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好,但是得用个便宜烙铁,这法子很费烙铁头,有镀层的估计焊几次就磨漏铜了。

是这么回事 这个方法都是用的那种外热式大笨烙铁 焊接粗苯东西

网友:
铝很活泼,容易氧化,氧化层致密坚硬,起到了保护作用,但也增加了焊接难度,在一般的助焊剂中加入摩擦剂,通过机械作用将初生的还未增厚的氧化层磨掉,这样就容易上锡了,有些专用的助焊剂则是加入酸性较强且不易会发的有机酸来加强氧化膜破坏力,或加入有机胺等碱性物质来破坏氧化层。
物理方法简便,可以用玻璃粉、石英粉、碳化硅等。玻璃粉最易得。

网友:
今天看到楼主的好方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好方法。不过请教下,玻璃粉哪儿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不过请教下,玻璃粉哪儿买啊

这个还用买? 你不会连锤子都没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用买? 你不会连锤子都没有吧?

呵呵,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不过,新新新十万个为什么第二问,砸多细,是面粉还是细沙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不过,新新新十万个为什么第二问,砸多细,是面粉还是细沙子一样?

介于两者之间吧 你可以试过再研究多细呀  这个还用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介于两者之间吧 你可以试过再研究多细呀  这个还用问呀

想当然能想到一些。多听老人言,少遇险和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然能想到一些。多听老人言,少遇险和难`

这个 咋回复哪
不一定非玻璃粉不用 任何研磨材料都可以
比如废金刚砂 废砂轮 废旧锯片之类吧    任凭你想象

网友:
这个经验好,我记得在哪看到过配什么溶液的也能焊

网友:
楼主的方法简单实用记住了用到时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工厂砂轮机旁边的粉末就可以用?收集之后用磁铁除去铁粉,那粉末也很细,尤其是绿色碳化硅砂轮,有些工厂砂轮机底座附近都厚厚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工厂砂轮机旁边的粉末就可以用?收集之后用磁铁除去铁粉,那粉末也很细,尤其是绿色碳化硅砂轮,有些 ...

最佳选择

网友:
烙铁粘焊锡加松香反复磨擦铝焊接点即可上锡,我试过一次,可能不如楼主方法好。

网友D:
一直认为锡无法焊铝的,抽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认为锡无法焊铝的,抽空试试。

我们的口号就是 通过智慧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网友:
一直认为锡无法焊铝的,抽空我也i试试

网友:
向您学习,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网友E:
由于铝散热快,还得用功率特大的烙铁,否则还是白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铝散热快,还得用功率特大的烙铁,否则还是白费功夫。

谢谢补充字数zh

网友F:
七三年焊接几个铝饭盒子,用的是铁粉混在焊锡膏里,然后用大烙铁在饭盒子上蹭几下子,就镀上焊锡了。焊的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七三年焊接几个铝饭盒子,用的是铁粉混在焊锡膏里,然后用大烙铁在饭盒子上蹭几下子,就镀上焊锡了。焊的很 ...

道理是一样的 赞一个

网友G:
以前试过那样焊。但是怎么也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试过那样焊。但是怎么也焊不上。

估计你是烙铁功率小 或者焊件太大散热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