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筋调节手摇留声机针压

楼主(2015-12-31):
一台瑞康洋行的老留声机,唱针放到唱片上后转速变慢,测了一下针压有170克,感觉有点大,突发奇想用橡皮筋来调节一下针压试试,效果还可以,现在播放正常了,唱针的磨损也减小了。2015年最后一贴,祝坛友们元旦快乐!

补充内容 (2016-1-4 09:05):
32楼有播放33转密纹唱片方法及图片

楼主:
不知道正常针压是多少,可能机芯也有点问题,先凑合用着,谢谢版主加分,欢迎坛友探讨

网友:
够老的呀  祝楼主新年吉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正常针压是多少,可能机芯也有点问题,先凑合用着,谢谢版主加分,欢迎坛友探讨

我感觉你的机器挺好,如果彻底修复一下能行不?有意义没?把金属件度一下把木件喷漆,能不能失去古味?大家说说,高手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的机器挺好,如果彻底修复一下能行不?有意义没?把金属件度一下把木件喷漆,能不能失去古味?大 ...

开始也这样考虑过,后来觉着对这种老物件还是修旧如旧比较好,搞得太新了反而是一种破坏,所以保持了原样。

网友:
还能正常播放,不错。

楼主:
这个留声机唱臂和唱头的重量大部分加在唱针上,不知道这种78转粗纹唱片最大能承受多大针压,希望玩老留声机的前辈指点一下,欢迎坛友探讨

网友:
问问时代声音老兄,他懂得多。

网友B:
好象针太长点.唱头角度可改变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器有问题,不是针压过大,是机械部分有问题,检修一下,

转盘轴下端应该有个小钢珠缺失了,没找到合适的,垫了一个塑料垫片代替,可能是这个原因。不过普通唱片针压不到10克,这个170克有点压力山大啊,怕唱片承受不了

网友:
还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针太长点.唱头角度可改变压强......

哈哈!老哥好眼力,唱针我是用进口缝纫机针磨制的,下次改改长度试试,也不知道标准针长是多少

网友D:
楼主这办法既简单又直接,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唱头针压没有问题,原因就是那个小钢珠,找一个自行车上的配上就OK了。

谢谢指点,找了一个4.0的还是大了,可能是3.0的,有合适的再说吧,祝元旦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办法既简单又直接,实用。

无奈之举啊,哈哈,祝元旦快乐!

楼主:
今天把原来28mm的唱针缩短到23mm,声音变大,转速稍有改善,根据杠杆原理唱针越短振膜振幅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老哥好眼力,唱针我是用进口缝纫机针磨制的,下次改改长度试试,也不知道标准针长是多少

再短约1/2长度.............

网友E:
很冒昧的说说楼主啊,您对留声机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了解,机器唱头的压力都是与唱片成比例的,唱头决不会把唱片压坏,这都有些可笑了啊。唱针对唱片的压力等于一列火车的轮子压在铁轨上,这是物理关系。再说唱针,唱针是绝对不能用非唱片用的针代替的,这就更是外行的说法了。必须是用唱片的专用唱针,网上有售。价格较贵。其它针类对唱片都有损伤。(专用唱针是磨的唱针,其它针是磨的唱片。要是有收藏价值的片子一次就玩完。再是你的机器完全是发条问题,(发条的弹力已经不足了,缺少一定的涨力)需要人工调整。再就是你说的少一粒沙子(钢珠)这是必须得有的东西,有了沙子还要上润滑油。(各个齿轮都要上)特别是飞轮与涡轮。

网友:
谨共您参考。祝新年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冒昧的说说楼主啊,您对留声机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了解,机器唱头的压力都是与唱片成比例的,唱头决不会把唱 ...

谢谢前辈指点,第一次玩手摇留声机,纯属摸着石头过河,瞎鼓捣,前辈见笑了

网友F:
简单易行,临时代用,不宜提倡,机械部分找一找,动力嚰差系数高的元因。唱针像个钉子。

网友:
品相不错。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易行,临时代用,不宜提倡,机械部分找一找,动力嚰差系数高的元因。唱针像个钉子。

谢谢贾老师远在美国前来指导工作

楼主:
标题

今天尝试把唱针磨细用来播放33转密纹唱片,运转良好
这是用来磨针的砂轮,先用砂轮将针尖磨细,再要抛光轮抛一下光就可以上机使用了

这是磨好的针(进口橙牌)已上机唱了一面

针压调小就可以播放了

补充内容 (2016-1-3 20:58):
发图不成功,已在32楼补图

网友G:
我记忆中33转的唱针针压只有2克左右的,绝对不超过5克,这种78转的,好象一般是在100克左右的吧,唱针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盒,就象以前用的圆规的针,大约是1.5CM长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记忆中33转的唱针针压只有2克左右的,绝对不超过5克,这种78转的,好象一般是在100克左右的吧,唱针我记得 ...

谢谢指点,欢迎坛友探讨

楼主:
把唱针磨细用来播放33转密纹唱片,29楼发图不成功,重发一下
这是用来磨针的砂轮,先用砂轮将针尖磨细,再要抛光轮抛一下光就可以上机使用了

这是磨好的针(进口橙牌缝纫机针)已上机唱了一面

转速调慢针压调小就可以播放了

网友H(2017-05-13):
这个应该不可以播放33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不可以播放33转的吧

原厂设计是不能播放的,我改了一下可以播放

网友(2020-10-03):
引用 楼主:
原厂设计是不能播放的,我改了一下可以播放

可不可以尝试把黑胶或者是红宝石的唱针移植到上面,就不怕唱针磨损了

网友:
这么老的洋戏匣子还能工作真是不容易。

网友:
这么老的唱机,还能唱可真是难得。

网友(2021-11-15):
也遇到相同问题,唱头全部重量和第二臂一半重量,全部压在唱片上。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