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测量一个小直流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5-12-31):
有一个小直流电机,带碳刷的那种,额定电压是24v的,加24v直流电压,空载电流只有0.1A左右,这样算的话功率只有2.4W
但这种电机扭矩特别大,加12v电压的时候,用钳子都夹不住,功率难道只有2.4W,想知道直流电机的功率是不是有其他算法?还是就是这样,求高手解惑

网友:
直流电机是软特性电机,它没有固定的转数,就是说空载时它的转数很高,能达到上万转,随着负荷加大,它的转数会降低,扭矩会加大,电流也会加大,直流电机不好测定功率。

网友:
不超电流不超温,就是可以达到的最大功率,短时间使用还可以加倍!

网友:
它的额定功率,如果铭牌缺失需要估算的话,那就是额定电压乘以他的额定(估算)电流。
额定电流的估算,可参考线圈漆包线截面积。如果是铜线的话,一般按每平方毫米2.5安来计算。

网友:
1、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其轴上的额定输出功率。而不是指其消耗的电功率。电机是有效率的,不可能达到100%。
2、所谓额定是指在规定工况下的各项参数,有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等待。
3、直流电机有串励、并励、他励和复励之分。常见的永磁有刷直流电机属于他励。而手枪电钻之类的交直流两用电机属于串励电机。串励电机的机械特性比较软。而他励的则比较硬,最硬的是并励的。
4、他励直流电机的输出转矩近似与电流成正比(严格地说是电流与电磁转矩成正比,还要扣除掉各项阻力损耗才是输出转矩),而转速近似与电压成正比(严格地说是反电动势与转速成正比,还要加上各项电压损失才是输入电压)。
5、一般来说,确定额定功率要考虑以下因素:温升、允许的最高转速、输出轴允许的最大转矩等等。严格的测试要上测功机进行考核。业余条件下无法办到。
6、业余情况下一般按其名牌上的额定电压与额定电流进行估算。也就是额定电功率乘以效率,一般按70%左右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