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烙铁头

楼主(2016-01-01):
用习惯普通烙铁,有几把30W和60W烙铁,我们这电子城没有紫铜烙铁头,在那啥宝上一搜还包邮,于是拍30W和60W烙铁头各10根,试用磁铁吸无吸磁。一根试用了60W烙铁,镀锡不错,60多岁了,也没啥大活了,够了;估计这20根能使到手哆嗦拿不了烙铁了

网友A:
下手够狠的,这么多,咋没买几个马蹄,刀头呢

网友:
老骥伏枥,令我敬佩!我早已淘汰这种烙铁了,发烧的我现在有日本白光936和数显白菜白光焊台,我业务余修修家电挣点外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手够狠的,这么多,咋没买几个马蹄,刀头呢

这种便宜也可以改,马蹄,刀头贵啊。

网友:
感觉尖头不如马蹄和刀头好用

网友:
要我说各买两根就够用啦,只要别把烙铁头烧死,不用锉刀挫也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怀旧的情节啊!应该说是最老的!

网友B:
        我现在也在使用传统的烙铁,干的活不多,也很好用。其实如果把电压调整到适当的时候,烙铁头不烧死,会很耐用,烙铁头就很省了。

网友:
        这种尖头的烙铁头不太好用,如果斜着锉一个一到两个毫米直径的马蹄型斜面吃上锡就会很好用。

网友:
紫铜烙铁头非常好。就是怕烧烧发黑了!

网友:
二十年前就用这个修电视

网友:
没用白光前,直接用5mm紫铜棒做烙铁头,经常修头,优点是上锡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使用传统的烙铁,干的活不多,也很好用。其实如果把电压调整到适当的时候,烙铁头不烧死 ...

                                    我做了个双向可控硅调压很好用。

网友:
其实就在五金店买点紫铜棒自己加工就行,没必要上X宝买那么多。
经试验,用黄铜棒也行,还不容易腐蚀烙铁头,只是导热性差了点,不过一般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