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地修好自己用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6-01-02):
自己用的三星显示器,昨晚还玩得好好的,早上关机后,今晚想上联盟玩一下,却发现黑屏无显示了,蓝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仿佛处于待机状态!
于是拔掉连接电脑的信号线,再开机(因为这个显示器如果拔掉信号线,会亮,并显示“检测信号线”)。发现显示器并没有亮着,还是蓝色指示灯一闪一闪,仿佛处于待机状态!
于是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了,把显示器拆下来!

其实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像这种情况多数为供电问题,且电容问题机率最大!

拆机吧,突然发现此显示屏外壳是一颗螺丝也没有!心中有数,肯定是像手机壳那样,拿了张卡,暴力,从四边撬开,且不会造成损伤(因为卡的硬度比塑料壳低)

发现结构很简单,就一个屏,后面一个罩子,两个是放在一起的,没有螺丝,掀起金属罩看一看里面,嘻嘻!

就得两块板子。估计就是1.电源加液晶供电的组合板 2.逻辑板(这个我也只是看坛内贴子所学的名词)。

还有好几条线连接屏,要拆下一些,否则拿不出里面的板子,拆之前用手机照好相!这样就算健忘或不留心,将来也有图可供参考恢复!

这个就是电源板,元件在另一边呢,有三颗螺丝,把它拆下来才行。

翻过来一看,明显有两个“怀孕”电容!

这个是所谓的逻辑板吧?与它无关,不管它!

问题就是这两个25V1000uF

拿了两个35V1000uF的进口靓电容装上!虽然楼主也有25V1000uF的国产电容,但心想这显示器劳心劳力地跟了自己七八年,不容易,就用好点的吧!

好的,换好了,装机!(或者这里有朋友会问,怎么就装机啦?不用再检测下其它元件吗?例如电阻?三极管?楼主只能说,凭直觉!我想那些修理的大师最能体会,有时候万用表都不用!)(楼主只是小菜鸟!)

装好后,装外壳之前还是试一试吧,毕竟拆个外壳还是挺费力的!

OK!好了!
赶紧用这台心爱的显示器连上电脑上论坛水上一贴!

网友A:
半夜忙维修?元旦也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忙维修?元旦也不休息…

为了玩游戏!不得不努力一点修好它!

新年快乐哦,朋友!

网友B:
您真是很棒啊 直接就是心中有数

网友C:
现在的电容质量真不咋地,我的电脑主板上也是一坏就一大片

网友D:
我的46寸彩电也是同样问题坏两个滤波电容,拆装半小时解决!

网友E:
电容胀了一眼看出,还好是简单问题

网友F:
修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真是很棒啊 直接就是心中有数

惭愧惭愧!因为这是自己用的机器,出故障的情况自己也了解。所以是比较心中有数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容质量真不咋地,我的电脑主板上也是一坏就一大片

电解电容比较其它件的损坏机率要大!电脑主板的电容听说不容易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46寸彩电也是同样问题坏两个滤波电容,拆装半小时解决!

哈哈哈!动手能力很重要呢!找人修或买新的都要一笔不小的费用!自己修还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胀了一眼看出,还好是简单问题

哈哈哈!是的!太明显了,太简单了!就喜欢这样!还能水上一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好就好了………………

嗯!不是软故障,一修好就能用了!挺好!挺好!

网友G:
把电源板上所有电解 换一遍最保险, 这类电容都是高频低内阻的, 最好换上相应规格的才可靠,用普通电解没多久就犯病 特别是背光电路和驱动板供电两个回路的,驱动板上的电解也不能掉以轻心 屏的二次供电基本都在驱动板上,有些电解也会有问题,只是表面无法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源板上所有电解 换一遍最保险, 这类电容都是高频低内阻的, 最好换上相应规格的才可靠,用普通电解没多 ...

感谢无烟超版的指点!看来我换的黑金刚LXY系列高频电容是对的!还有所有电解最好换一换,毕竟使用时间这么长了,或者拆下来检测一下,这点我偷懒没做好!

网友H:
你们太厉害了,我们搞维修的都找不到饭吃了

网友:
那是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太厉害了,我们搞维修的都找不到饭吃了

哎哟兄弟别着急,像楼主这种动动手的人还是少数!楼主觉得搞维修的真正大敌是:电子产品越来越便宜!便到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台新的二十几寸也只是六七百元钱,谁还修这十九寸吖,坏了直接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太厉害了,我们搞维修的都找不到饭吃了

有句话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没有利润点那是自己寻找的 和人家懂不懂没关系

网友I:
自己修好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J:
显示器电容最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修好有成就感,哈哈!

那是哈!有种又为自己服务的感觉,有种掌握了它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挺好!挺好!   有能联盟了!

嘿嘿!那是!没电脑的日子挺无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厉害,不错不错

谢谢,谢谢,这个大家都可以!就是动手!在确保安全下,动手修修,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显示器电容最容易鼓包

对对!毕竟工作环境是比较热的!再加上开关电源频率高!

网友M:
显示器和我的一样也是电容爆了换了电容又用了快4年了

网友N:
这个强,要注意休息

网友O:
好像三星的 这个电容特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显示器和我的一样也是电容爆了换了电容又用了快4年了

那真是一劳永逸了!这款显示器其它都不错吖!屏什么的,很清晰!就是这块电源板,除了两个鼓包电容外,其它的都和新的一样!密封做得好,一点灰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强,要注意休息

谢谢关心哈!其实非常容易的,一拆开就看见鼓包电容了!剩下就是拆下焊新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像三星的 这个电容特容易坏

真的吗,可能是采用的这批次的电容质量问题。楼上位兄弟说他换了之后用几年都没事!哈哈!

网友P:
电容怀孕了..............

网友Q:
一般电源板电容问题多

网友R:
这种三星显示器,很多坏高压的,电容,场效应管,高压线圈儿也经常有烧坏的。
楼主很幸运,遇到了两个怀孕的电容。

网友S:
高频低内阻的电解电容最容易坏。最近也遇到很多这种故障。到底什么牌子是好的高频低内阻电解电容呢?

网友T:
今天也修了一台。是400伏120UF的电容断脚了。拿面用表一量。打火了。还以为是电容打火,一看不知道谁把表笔插到10A挡……。保险烧了……换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容怀孕了..............

挺形像的,哈哈!基本就是鼓包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好就好了………………

嗯!一直正常使用了!

网友U:
是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V: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谢谢关注!多点分享经验,以后遇到相同问题,就可以走捷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般电源板电容问题多

特别是开关电源的电容!可能与高速充放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种三星显示器,很多坏高压的,电容,场效应管,高压线圈儿也经常有烧坏的。
楼主很幸运,遇到了两个怀孕 ...

的确!可能也与及时维修有关,本来前一天晚上好好正常使用的,第二天晚上开机结果开不了了!因此故障可能未扩大!但鼓包电容应该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事情了!因此也算是很幸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高频低内阻的电解电容最容易坏。最近也遇到很多这种故障。到底什么牌子是好的高频低内阻电解电容呢?

日系电容里面也有很多长寿命系列(也有低内阻系列)的!那样可以使用时间更长一点,感觉应该可以采用!或者国产系列应该也有精品。

嗯,我换上的是黑金刚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今天也修了一台。是400伏120UF的电容断脚了。拿面用表一量。打火了。还以为是电容打火,一看不知道 ...

意外啊~楼主平时电流表与电压表是分开的,(买了一个万用表专门量电流的),量电压电阻的表从不用来量电流! 这样子是不是会避免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电源滤波电容

是的!就是它!抓住它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意外啊~楼主平时电流表与电压表是分开的,(买了一个万用表专门量电流的),量电压电阻的表从不用来量 ...

上次的还真叫意外。我在用LED改投影。所以在测量电流。正好隔壁工厂的说没电。叫我帮看一下。检查转了一圈回来。把量程打到交流电压档。直接测量电柜下端的铜排380伏……。胜利的万用表笔,你是知道的。至少0.75平方。表笔炸。万用表炸。铜排炸了一个0.5厘深的洞……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上次的还真叫意外。我在用LED改投影。所以在测量电流。正好隔壁工厂的说没电。叫我帮看一下。检查转了 ...

真晕了!吓傻当场的人了吧!想不到观看了一场焰火表演!还是采用楼主说的笨办法!电流表不用来测电压,电压表从不测电流!又要么买个钳流表。带万用表功能的。

网友W:
美丽啊,分分钟搞好了,

楼主(2016-05-20):
引用 网友W:
美丽啊,分分钟搞好了,

谢谢!与这种显示器本身质量过硬也有关系!时至今日,一直正常使用中……!

网友X:
小问题。很简单,学习。

网友Y:
好, 用卡来开显示器, 有空去试试, 平时都是用刀片,

网友Z:
这个问题够简单的,要是高压板有故就麻烦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X:
小问题。很简单,学习。

哈!能够亲手复活它带来的成就感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好, 用卡来开显示器, 有空去试试, 平时都是用刀片,

刀片有点不好是刀片比外壳硬度高,因此不小心会刮花外壳,撬起边。如果不顾后果地暴力拆机的话,那还是刀片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问题够简单的,要是高压板有故就麻烦了。呵呵。

这证明这机子质量还是不错的嘛!现在每天都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