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请教

楼主(2016-01-02):
从本坛坛友那里购得两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是AK-BX910M,现在不知道怎么弄,特向坛友请教,主要问题是:
1:是不是可以直接接直流电,能接多少伏;
2:IO插座各线的定义是什么(如图右边的线);
谢谢

网友A:
你应该网上找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网上找下说明书

找不到,这个驱动器可能是老年份的

网友B:
我看电源电压要看配套的步进电机的电压启动一般是24v。插头上的线是接控制器的,还要看控制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电源电压要看配套的步进电机的电压启动一般是24v。插头上的线是接控制器的,还要看控制器的接线方法。

谢谢,请帮我看下那个接头的那几根线,大概是接什么信号的呢

网友:
没说明书的话 很麻烦的 工作电压应该可以测出大概
步进电机可以供直流电 不知道情况下供交流电的话很可能会坏的
至于IO线 这个真不知道了

网友C:
找不到资料就拆开看看大致的电路结构吧
这个看上去并不是接好线就能转的,可能还要根据协议发送一些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资料就拆开看看大致的电路结构吧
这个看上去并不是接好线就能转的,可能还要根据协议发送一些指令

如果这样的话,让它转完全就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资料就拆开看看大致的电路结构吧
这个看上去并不是接好线就能转的,可能还要根据协议发送一些指令

IO插座后面根着一列光藕

网友D:
插头里的线应该有脉冲,方向,使能,报警信号,国产的驱动器里面大概是这些,日本的应该也要有这些信号才能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头里的线应该有脉冲,方向,使能,报警信号,国产的驱动器里面大概是这些,日本的应该也要有这些信号才能 ...

请教一下,要让电机转,您刚说的信号,那些不接也可让它转动起来呢,那些必须接呢

网友D:
脉冲必须接,方向可接可不接,使能应该也可以不接,使能不上电时电机转不动,我是说在驱动器通电了并且接上电机的情况下转不动,当强制使能后,电机就用手能转动,我说的那个叫报警信号的大概原理就是给驱动器通电后,它给上位机(我们用的数控系统)一个信号,就是我准备好了,能开始用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常开或者常闭触点, 它报警时上位机就不让驱动器带着电机转了,说白点,脉冲必须接,别的应该没关系,我是说的只让它转,不考虑方向保护什么的,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理解,也许有对的有错的,推荐你找找国产的步进驱动器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冲必须接,方向可接可不接,使能应该也可以不接,使能不上电时电机转不动,我是说在驱动器通电了并且接上 ...

谢谢您的讲解,您刚说的脉冲信号,方向信号,使能信号,在我拍的图片中,估计可能是那几条线呢

网友:
我给你发个我们用的驱动器信号定义吧。CP+.CP-这是脉冲信号。DIR+.DIR-这是方向信号。RDY1.RDY2这是准备好信号输出。EN+.EN-这是使能信号定义。看你驱动器下面有AC.AC那里应该是接110v或者220v隔离变压器的接线端(日本那边可能是110伏吧?这电压千万别错了,另外必须是隔离变压器输出,我们都是这样用,安全),然后上面AABB那里是接步进电机线的,你画圈的那+.-那里没看到过,不懂,另外你发的接口那里定义我不懂,但是要想转,必须有脉冲信号等,最好是有说明书看看

网友:
我搜到的资料,记住电压必须110伏!!!
功率1(KW)
额定电压110(V)
产品认证ul
速度响应频率50(KHz)
适用电机AK-BX9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