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示波器测量直流电压问题

楼主(2016-01-03):
新买了个利利普100m示波器,测试机器自带的方波挺好的,但是测量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就不准确,比如输出5v,示波器显示平均值2.几,峰值3.点几,最大值3.几v.请问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耦合

网友:
新的应该不会误差这么大,还是使用问题,看看垂直衰减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耦合

是直流,交流就没电压了

网友B:
测量前先校准示波器,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前先校准示波器,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这样。

校准了好几遍了,探头都拔了。2通道好的1通道不准,同时挂在校正信号上,1通道不归零2通道可以归零,应该是机器问题。

网友:
果断退货啊
不过示波器一般是8bit垂直分辨率,精度也不会很高。小数点以后基本只有一位可靠。相差好几V肯定是故障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好几遍了,探头都拔了。2通道好的1通道不准,同时挂在校正信号上,1通道不归零2通道可以归零,应该 ...

如此看来测试方法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机器的问题了,但反过来你说有问题的 CH1,测试示波器自身的方波,幅度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此看来测试方法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机器的问题了,但反过来你说有问题的 CH1,测试示波器自身的方波,幅 ...

1通道vp峰值是准的,其它都不准,2通道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好几遍了,探头都拔了。2通道好的1通道不准,同时挂在校正信号上,1通道不归零2通道可以归零,应该 ...

示波器测试直流不存在峰峰值峰值等。直流只有一条直线没有波形。估计你这个示波器Ya通道元器件存在问题,可能是“V/div”的微调电位器以及内部校准电位器这两个电位器有接触不良故障,建议你检查一下。我这是按照模拟示波器来分析的,数字示波器是不是这样我还吃不准,需要你自己斟酌。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不可思议,只要峰峰值准其他也应该准,建议上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通道vp峰值是准的,其它都不准,2通道都是好的

首先不要看 Measure 里的数字,直接看波形,数格子,这个准不准?然后你测直流电,数格子,这个准不准?最后才看 Measure 里的数字准不准,很难想象如果看波形数格子准,Measure 出来的数字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要看 Measure 里的数字,直接看波形,数格子,这个准不准?然后你测直流电,数格子,这个准不准?最 ...

我晚上回去放截图,示波器已经拿回去换货了。照理说两个通道同时测量5v方波,都归零的情况下,波形应该重合,但实际情况就是1通道偏下一点不在零线上。

网友:
CH1的垂直位置是否调了?CH1的V/div的微调电位器是否归零了?

网友:
图都没有,不知你怎么测试的,要调V,要数格子,才能计算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