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胆机用开关电源之二,额定功率150W。

楼主(2016-01-03):
反激拓扑,电路采用TOP24*单片电源方案,使用成品工控电源机壳,体积160mm*98mm*42mm,设计功率150W,高压320V360mA,灯丝6.3V5.5A。
此电路做过一个“裸体”版,见下面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13223452
后续还有一款250W的LLC电源,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7675-1-1.html

此次改进一是增大了散热片面积,整个机壳兼做散热器,自然冷却的条件下可输出150W。二是增强了滤波措施,高压输出均为两阶滤波,输入为双共模电感,再加上金属屏蔽壳,足够了。

腐蚀好的PCB板:

焊接:

老化测试:

成品外观:

6P3P推挽机带载测试:

成品装机: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开关电源的胆机  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开关电源的胆机  音质如何

与传统电源对比着挺,音质没有明显变化。非要说改变的话,感觉声音好像更清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开关电源,地上的噪声很难去除的,这也是为啥大部分音频电路选择环行变压器的原因,工频信号很容易滤掉 ...

干扰不足为虑,在这几块电源之前,还做过好几款测试版,没问题。下面这个是最夸张的,电源与音频放大电路做在同一块板上,无任何隔离措施,滤波也仅用了一级,音频方面完全没问题。

射频干扰,AM波段有一些,短波、VHF、UHF都用电台测过,不影响接收,干扰几乎感觉不到。

音频电路用开关电源完全没有问题,咱们身边的电视机、电脑等家电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了。我工作上用的专业非编系统、调音台和其他音频相关设备,这些设备对电源性能的要求比家用电器高不少,依然也是开关电源。
音频功放之所以还用工频变压器,就好比胆功放很多人还坚持用电子管整流那样,个人认为是传统和习惯吧。实际上国外也有用开关电源的功放,在国内用的少罢了。

网友C:
开关电源我记得胆机一般设计中都是不用的

会有较大的底噪,不知道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我记得胆机一般设计中都是不用的

会有较大的底噪,不知道这个如何

可能是习惯吧,玩胆机的人有一部分就连用晶体管整流都有看法,更别提开关电源了。国外某些品牌胆机已经开始使用开关电源。
高压波纹只有几十毫伏,而且超过音频最高频率两个倍频程,实际使用无人耳可辨噪音。已经做了3台使用开关电源的胆机,单端、推挽都有,都没有什么噪音,音量拧到最大拔掉输入信号线后,与没开机时没什么两样。

网友:
不知道可否提供高频变压器的数据?线径、圈数和初级电感量等

网友D:
用1265做个单端电源上150W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265做个单端电源上150W没有问题

大于150W还是换用其他拓扑比较好。

网友D:
拓扑功率大,但是复杂,5Q1265 CQ1265结构简单,容易DIY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拓扑功率大,但是复杂,5Q1265 CQ1265结构简单,容易DIY成功

您说的芯片和TOP的芯片是同一类型,TOP的芯片最大输出功率稍微大些,TOP250的上限能到290W,您说的那个芯片上限是250W。

两者差别不大,都是反激拓扑,TOP的应用电路还稍微简单些。看资料介绍,用TOP249代换CQ1565都没什么问题(供电电压降到12V,其实就是换个稳压管的事)。反激电源超过100W就没什么优势了,以前电源网的老师提醒过,当时不信邪偏要弄个150W的,自己实际做做就知道了,弄“大功率”反激电源相当痛苦,处理不好的话发热量相当大。

网友:
能否小批量制作点,供应有需求的坛友?

网友(2016-02-25):
什么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支持楼主开关电源

网友(2016-04-18):
这些还真没有玩过,电子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大胆的去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