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半长安悦翔换油泵

楼主(2016-01-03):
      上段时间,准备换正时皮带前顺便买了一大堆的原厂配件,其中就包括有燃油泵总成。当时打算是新的油泵是当备件的,预防这个原车的油泵哪一天坏了时可以马上更换,不耽搁用车。

     今天放假闲着呆家里,想想原车的油泵都跑了四年多了,要么先把新的泵装上车,旧的泵拆出来检查一下当个备件可能会更好吧。

      悦翔这车的燃油泵非常好拆,把后排座垫鄱起来,掀起油泵档板,就见到燃油泵了。此时汽油量尽量少为宜,拆油泵之前最好先卸压,方法是把油泵继电器拔下(在驾驶室内的保险盒内),然后打车,如果能打着,就让它自己转动直至熄火,如果打不着,那就说明管道内油压不高了。

     随便打扫一下,油泵的油管接头也是用了快插卡口的,按下两边的按扭一拔就能把油管拔出来了。由于之前已经卸压,这时拔油管只会有很少量的汽油漏出来,当然用个烂毛巾垫着吸咐着汽油更好。接着可以用T10把镙丝都拧松,油泵压盖就能拿下来了。

    油泵拿出来时要小心,由于油泵腔体里会有一定量的汽油,可以倾斜着把汽油倒回油箱内,另外浮子也会有一定阻碍,要小心取出。旧的油泵拆出来后,看了一下,油箱里面情况还不错,没有太多的杂质,说明佛山的汽油还是可以的。

    新油泵的安装就按下不表了,不是什么技术活,装好后接上线跟油管,打着车后注意一下出油管跟回油管有没有汽油渗漏就行了。
     接着就是重点看一下这个四年半跑了9W7K公里的原装油泵,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了。外观上看上去基本没有问题。

   从泵侧看油泵滤网,似乎有点脏。于是决定有限度地分解一下油泵看看具体情况。

     先拆下来的是油浮子,上面的有着一定的使用磨损,但车子的油量显示依旧准确。

   这张照得不好,手上有汽油,抖了。

    下图中的是调压阀,上面写着是0.4MPA,就是它使整个供油管道里的油压保持在0.4MPA的油压,这东西有的车是在油泵里,有的车是放在油轨上(就是装喷油嘴的那个东西)。

    然后是汽油泵电机,上面还有个2010.11.11的日期。另外所有的油管都套得非常紧,尝试了一下,感觉强行拔出的应该会有造成损坏的可能,放弃。多说一下,在维修手册上,也说明这个油泵除浮子为可拆解外,其余均为总成设计,不能作拆解。

油泵腔体总体还算干净,并没有其它车友的各种杂质满布的情形。

     但油泵滤网则并不是太乐观,上面还吸咐着部份的杂质。

使用了一定的暴力,还好无损地把滤网拔下来了。

汽油泵的入油口,看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看见有不少网友都是对这个滤网进行清洗,又浸又泡的,我就不干这个了,这个油泵我打算是做备件的,以后慢慢找找有没有可用的滤网买来直接装上吧。这个滤网我干脆就直接解剖了,可见里面还是有几层的滤绵结构的,要清洁干净恐怕并不容易。

换了新油泵后,跑了一下午,差别并不是太大,但有一个故障却消失了。以前在空档等灯时,偶然会抖一两下的,但今天下午完全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旧的油泵是不是有点油压不足倒不知道,毕竟手上没有测量工具,没法用数据说话。

网友A:
我的车车因为招回换油泵,5年车免费换了个新油泵。
呵呵。
和你这个应该是同一个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车因为招回换油泵,5年车免费换了个新油泵。
呵呵。
和你这个应该是同一个供应商。

...通用的车?我这个油泵的牌子是 ROCKET (洛卡特),原厂也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整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以后可以自己整了

网友:
四年半跑了9W7K公里。。。。。。。。。楼主干啥的?

我拆过老爱丽舍的,比你这个难多了,敲半小时才出来,只洗滤网就行,一般都可用20万吧,米多不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