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G8010做纯正弦逆变器带200W负载时次级线圈发热很快

楼主(2016-01-03):
如图用EG8010做纯正弦立逆器,次级用直径为1.8MM三根铜线并绕.当带200W负载时,估计次级线圈有25A电流通过.不到1分钟,线圈很热.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工频机器是不是变压器参数有问题啊

网友:
工频逆变变压器线圈有无短路的。

网友B:
根据老师的作品描述我作以下推断:
1.应是有个字"初"笔误为"次".
2.供电为12V,是工频变压器输出方式;
3.初级线圈横截面积为(1.8/2)*(1.8/2)*3.14*3根=7.6平方毫米,能够长期安全工作电流5A/mm计约为38A,所以制做约300W逆空器是够用的.
4.12V正弦工频逆变,变压器应约为9V:220V.
      可能是老师绕的变器1.匝比有误;2.次级太细;3.初级应均匀分布在外侧且包扎好;4.与电路板连接要短以减少线损.
      总之就是此变压器效率不高且功率余量不足,逆变变压器应以高效低损来设计.

网友C:
调制的高频电流直接进入变压器而变压器没有开气息,变压器前加一高频电感过滤一下,不但温度下来了而且空载电流也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机器是不是变压器参数有问题啊

我有时间再重绕变压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老师的作品描述我作以下推断:
1.应是有个字"初"笔误为"次".
2.供电为12V,是工频变压器输出方式;
...

我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电子爱好者,纯属瞎搞。老师分析的很是道理。我这个逆变器的确是想做12V300W的工频逆变器。变压器原是8V/220V,因为加重载时电压偏低,后来在220V那端多绕了60匝(0。4MM的漆包线两根并绕,线应当不小了,就是表面能看到的那小的漆包线)。变压器重达9斤应该也有400多瓦吧。另外12V输入的线也是三根1。8MM的铜线,却一点热量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制的高频电流直接进入变压器而变压器没有开气息,变压器前加一高频电感过滤一下,不但温度下来了而且空载 ...

就是大电感较难找。手上并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老师的作品描述我作以下推断:
1.应是有个字"初"笔误为"次".
2.供电为12V,是工频变压器输出方式;
...

还望老师能指导下如何绕制变压器才能是高效低损。

网友:
怎么没看到变压器抽头呢?

楼主:
按EGA8010说明书,变压器是不需要抽头的。只需要一个6V或8V/220V的变压器

网友(2017-08-14):
按楼主描述应该是220伏的线圈截面积小了,可以将功率降到100瓦特输出试试是否不明显发热了,如果不明显发热了,那就将220伏的绕组增加3倍的截面积就能输出300瓦特了,原来是2根并绕的,可以改为6根并绕。

网友:
愚人之见,低压输入是方波,有直流成份,故会发热厉害

网友(2020-01-07):
引用 楼主:
按EGA8010说明书,变压器是不需要抽头的。只需要一个6V或8V/220V的变压器

这逆变电源做好了没

网友:
次级线太细了。220V300W电流1.36A。2根0.4的线是是0.1256平方,按每平方3A选取,安全电流不超过0.4A.而且你如果带漆量0.4的漆包线导线实际面积不会超过0.36.导体实际截面积o.1017平方。每平方电流达13A,发热是肯定的了。

网友:
小功率做高频多好

网友:
没有高频滤波,高频电流的那个肤效应发热太厉害

网友:
用铁硅铝磁环绕9圈窜低压侧就可以

网友:
7楼回复的0.4×2的漆包线改绕的60匝怎么过30多A的电流?发热的原因就是你绕的线径小了!

网友:
看图片就知道变压器绕得不对,线径小圈数少,而且还没有平均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