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拆开飞科FH6202电吹风?

楼主(2016-01-04):
电吹风的牌子和型号是:飞科FH6202。
故障现象:只吹2分钟即过热保护。想拆开检查,手柄很容易拆开,可主体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有哪位坛友知道如何拆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灰圆的试试橇开、下面有锣钉没,

谢谢回复!
那两个软盖我试着拔过,不容易拔出来。

网友B:
把手左右盖完全拆去  保留好定位尼龙片,  剩下的就用蛮力慢慢的掰开前后刻即可,    售后直接就是包裹毛巾后锤子一敲就开了, 这个完全是搭扣设计的,   过热保护一般是电机缠绕了头发导致电机阻力大风量下降引起的。  风叶和电机是总成件,拆下后就不能在用了 ,自己想想办法去掉缠绕的头发一般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那两个软盖我试着拔过,不容易拔出来。

容易拔得出可能早就掉了。
除了版主说的头发原因,也可能是:1.马达性能下降。 2.温控开关触点严重烧灼。

楼主:
两边的橡胶凸起用大力可以拔出来,发现只是橡胶帽,其中没有螺丝。
谢谢无烟版主的回复,按照你的意见我决定不拆了,清理了一下,现在好像好了。
谢谢汪洋中的船的回复。顺便问一下,温控开关是什么样的?密封的吗?
谢谢fuyihao12a的回复。

网友:
结构件都是爪扣相接的,试试用塑料卡片拨拨看。

网友:
跟我用的一样,我还有一个6251的,也是保护,原因就是温度保护开关氧化发热误动作。数码之家有6251非常详细的拆机过程可以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手左右盖完全拆去  保留好定位尼龙片,  剩下的就用蛮力慢慢的掰开前后刻即可,    售后直接就是包裹 ...

刚才遇到一个同样的电吹风,故障是开一会电机就不转了,电热丝发红。按您的方法打开了,电机和风叶是一体的,不值得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才遇到一个同样的电吹风,故障是开一会电机就不转了,电热丝发红。按您的方法打开了,电机和风叶是一体 ...

   厂家的维修指导直接注明是总成更换,禁止维修电机和风叶的。 因为这个生产工艺是首先将电动机安装到导风支架, 粘胶固定后,上压床,直接把风叶垂直的压入电机轴, 最后做动平衡测试 合格成为电动机风机总成。  单独靠外力拉出螺旋桨来,要么电机轴弯 要么风叶连轴处出现疲劳点, 给后续使用埋下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维修指导直接注明是总成更换,禁止维修电机和风叶的。 因为这个生产工艺是首先将电动机安装 ...

谢谢详细解读,网上查了一下这种电吹风包邮还不到三十块钱,真不值得修了,所以修理活也越来越不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