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6p9p的单端

楼主(2016-01-05):
各位坛友大家好  玩胆机不久 小弟才疏学浅 看的出咱们论坛是卧虎藏龙的 前段时间自己买的套件 做了一个6n2推6p1的单端声音自己感觉不错
这几天手头有几个6n1 6n2 和6p9p 想做一个小单端 听说6n2推6p9p只有3w 不过3w够了 给电脑做音箱 电路图这几天画出不少 实践几次
电流声不断 自激 神马的都有啊  心都碎了 在此求助下各位大神  我级别不够发不了图片

网友:
刚做了6n9p推并联6p9p单端,效果很好,6p9p三极管接法,1,6,8脚并联,300v屏压,单管屏流40毫安,输出功率约10瓦左右。低频也很好。

楼主:
我在2楼附上我的电路图 是通过6n2推6p1改的 C:\Users\yangjishu\Desktop

网友A:
6P9P
    国产叫6p9p,苏产叫6П9,欧美叫6AG7。

    这个管子当初设计出来主要是用作给CRT作做为视频输出管用;6P9P做胆机单端功放取10K阻抗输出牛,但此管做功放用出力较小(2.4W),普遍反映的是中高频较好,低频较欠缺(主要原因是输出阻抗高,输出牛不易做好),设计中可通过电路进行补偿,但此管如以三极方式用于单端大功率管的推动极,则表现出来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LZ的问题是电路设计或电路布局有问题,这只管子我用来接成三极管做813的推动声音很好的,好好看看你的电路,要么搜下坛子,有很多6P9P的功放电路的。

网友:
6P9P做功放,增益较高,容易自激,可以减小放大倍数,采取负反馈,或者取消阴极电容来消除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9P
    国产叫6p9p,苏产叫6П9,欧美叫6AG7。

请朋友把“6P9P三极管做813的推动”的电路发上来,我们学习、借鉴一下!

谢谢!

网友:
可以啊,6p9本身放大倍数和跨导很高的,不要用高u的6n2了,6n1足够,单端标准接法屏压250v,帘栅150v,负载阻抗10K,出2.4瓦

网友:
在屏极和栅极串接适当电阻可以消除自激。

网友:
6P9P是高夸导宽频带功率管。用现代音源可以不用前级电压放大推动工作。如果用前级要用中低放大因数的三极管,用高μ6N2不合适,极易感知各种干扰信号,也易自激,增大失真度。
图中三角形2.1推动电压2.1V。6P1是8.8V。

网友:
用12ax7声音好,6n那些一点音乐味都没有,电源牛灯丝平衡或一端接地,交流声就很小了,再有噪音就是前级管工作点不对

楼主:
各位大哥能不能给张电路图 我的思维不怎么会拐弯 看了你们的发言 更晕了 最后弱弱的问下这个输出2.4w功率 电源牛和输出牛可以用耳放的不 手头现有的就只有这种牛

楼主:
偶尔看到这个pcb板子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pePLe&id=41629720889&ns=1&abbucket=13#detail 各位大哥能把这个电路图画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9p单端有那么大的功率?和6p1差不多了吗?

6P1-250V屏压输出4.8W。300V屏压输出5.5W。6P9P300V屏压才2.4W。

网友:
6P9P灵敏度高,就是爱自激。而且你需要10K的输出变压器,用6P1的,那你就得找两个碰对的6P9P并联用了。

网友:
6P9p出声不易投入不小功率不高功耗不小,还是弄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