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E60HR屡损背光供电整流管检修一例

楼主(2016-01-06):
在用户家修一台创维32E60HR电视,上电红灯亮,黑屏,按触摸开机键无效,用遥控也开不了。询问用户,正常情况下通电红灯亮,稍后红灯灭掉即自动开机,之前偶尔出现过几次这种问题,但第二天又能正常。开后盖,先测电源电压,副电源+5V输出正常,主电源提供的+12V,+24V,+100V全无。观察并没有电容鼓包漏液或烧坏的痕迹。
    再测主板上各相关稳压芯片均正常,分析可能程序坏,DDR与主芯片不通讯或主芯片虚焊和坏等等,反正主芯片不工作,没开机信号到主电源,自然无+12,24,100V输出了。于是征得用户同意,把主板和电源板及遥控器带回家修。
    正在考虑找程序和修主板时,连好电源和主板开机,听到轻轻的“嘀嗒”一声,诶!这不是继电器吸合声吗?再看电源板220V入端有一只小继电器,分析应由主板控制的呀!这样一想,马上拔掉电源板与主板的所有连线,再开机,继电器不吸合,再连线又吸合,忙测PW-ON端有2.9V,这不就是主板提供的开机信号吗?诶呀,怎么会疏忽了这一点呢!
    既然主板有开机信号过来,说明主板已正常工作,主电源没有电压输出,故障看来还在电源板。嗨,还傻啦吧唧的想着主板,程序呢!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再查电源,PCF电压,正常!开关变压器无明显开路,短路。光耦也基本正常,12V,24V整流也无明显击穿。当测到100V整流时发现双二极管YG902C2有一边已击穿。这是一只200V 10A 35ns的肖特基二极管,找到一只相同参数的MBRF20U200CT装上去,开机,红灯亮一会灭,测100V有了,其他两组电压也有了,再关机开机,红灯亮,咦,不灭了!测电压又没了。再看这只二极管又O了,其他两只没坏。是MBRF20U200CT不能代换YG6902C2吗?
   于是网上淘了几只正品的YG902C2,再次装上,检测好外围,心想应该没问题了吧,开机上电,红灯亮,嘿,咋不灭呢!**,又是这边坏了。难道是YG902C2质量不行,我还专挑了贵的买呢。不大可能!可是为什么老是坏它,另两只又没事呢?再看外围电路,100V去背光恒流板后,分一路去光耦控制,另一路去保护电路。能击穿耐压200V的管子,必定是很高的电压或尖脉冲,恒流板我根本都没接,而另两路电路也不会产生足以击穿T它的电压脉冲呀!难道是。。。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开关变压器引脚,有轻微裂纹,轻轻按压多只脚已松动了,哈哈,果然是接触不良产生的高压脉冲惹的祸。
    加焊,换上YG902C2,上电开机,灯灭,电压正常。再关,再开。。。一切正常。到用户家装机OK,搞定!
    这是我的维修过程,写的不好,希望包涵指正!

网友:
都是虚焊惹的祸,看来思路很重要

网友:
楼主强大吖!虚焊真不好发现!但我发现很多朋友在修液晶的时候经常一开始就怀疑是程序问题(特别是家电维修网那边),程度真的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有元件损坏必定有原因,除非雷击和市电电压过高,找到原因才能避免返修。。

网友:
大功率,大电流,高温,大重量,大体积的元件引脚如果是波峰焊,时间不长就容易脱焊,虚焊,黑圈接触不良甚至打火损坏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人员能修好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维修经验,思路很重要,没修好时佷神秘,很不可思议,修好后,原来如此,呵呵

网友:
谢谢你的维修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我修过台二极管击穿短路的。

网友:
这出厂看上去焊点的锡也不是很饱满,焊盘过炉时的温度和锡的质量也有关,环保的锡更加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pwm芯片虚焊导致的故障的确不常见 学习了

网友:
一般维修电源都要对大元件补焊,还有易发热的元件补焊,这样才不容易出现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