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01手摇唱机电路部分的修理

楼主(2016-01-06):
       在二手市场收进一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产的北京牌101型手摇唱/收/放混合三用机,外观品相尚可,但被前使用者拆卸过,手摇不能上条,不能收音、放音,是个十足的故障机。购回后经开机检查,观察其机内状况尚好,元器件齐全,没有被折腾毁损过的迹象,估计故障问题不大,于是决定先对该机电路部分进行修复。经整修,唱机电路恢复正常收音、放唱功能。下步再对发条驱动机构进行修理。这里先帖示电路部分修理情况。

唱机初相。

唱机初相。

唱机内原附带的6V干电池串裹筒。

楼主:
唱机初相。

打开唱机,展示内部初相。

电路检查,通电后有交流声,不能收音,检查后发现收音板上的高放管3AG1B损坏。

3AG1B管因年代久远锈蚀,造成晶体管集电极管脚齐根断裂损坏,这是老式晶体管收音机的惯例故障形式之一。

楼主:
用一只好的3AG1B换上,收音高放功能恢复。

功放部分放音时声音小,音频尖叫,估计功能管有故障,开始检查功放板。

功放管为玻璃封装的3AX81推挽锗管,经检查,发现其中一只管开路损坏。用手中存有的同型号玻璃管,检测基本与另一只参数接近配对后换上,推挽电路立刻恢复正常放音。

楼主:
原机功放管散热器为一片0.5毫米的薄铝片卷裹双联套装在功放对管上,散热效果差,估计功放管损坏与散热效果差有关。于是决定加强功放散热效果,对散热器改进,在保留原铝片的基础上,另利用一只固定窗帘轨的金属卡简单加工后,附着在铝片上以增加散热面积。上为拟增加的窗帘卡,下为原散热铝片。

将改制后的窗帘卡与铝片组合叠放。

将组合后的散热器安装到功放管上。

楼主:
改制后散热器装配情况。

北京101手摇唱机当初设计为4节1号干电池(6V)供电,没有交流供电方式。为方便使用,决定另为该机曾装交流供电器件,用一只复读机用的6V/800mA的交/直流稳压电源,安装在机内空间,引出交流电源线,这样,就可以直接接入220V交流电使用了。至此,该机电路部分修理完成。机子正常放唱收音,音质效果良好。

楼主:
楼主提示:这台机子的型号为北京生产的“东方红101型”,帖子标题省略了“东方红”,特此说明。

网友:
十分喜欢101系列的手摇唱机。75年起经常扒着维明路综合商场二楼电讯柜台去欣赏,遇上有购买试机的那是一定要坚持到人家试机完毕装箱走人才肯离开

网友A:
学习了,那个红色的管子是做号筒用的还是增强低音用的啊,像下水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那个红色的管子是做号筒用的还是增强低音用的啊,像下水管子

红色管子用来放电池(1.5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那个红色的管子是做号筒用的还是增强低音用的啊,像下水管子

那红色管子是用塑料片卷制而成,将四节一号电池串联装在里面再塞如电池盒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红色管子是用塑料片卷制而成,将四节一号电池串联装在里面再塞如电池盒内。

像极了轿车的排气管。

网友(2016-05-15):
我也有一台东方红101唱机,音质非常不错

网友:
这种唱机不好找了。。。我看到机箱里还有2个发条配件,好好留着。

网友:
原设计者将两个管子这样加装散热片,也真够奇葩了。

网友:
好货,欣赏了